一个液压千斤顶的问题(也算工具吧,请版主手下留情,实在不知挂哪,谢谢!)

楼主(2022-12-08):
买了一小液压千斤顶,说明书太简单了,到网上搜了下,找到了这样条信息“在空载的情况下不要让液压千斤顶升到最大行程”,请教客服说有这样说法,再问怎末确认已升到最大行程,客服又说“有保护,到了就停了。“现在很想知道当年咋会出了样条规定,如果没做到,会出现啥情况?另外客服说的“有保护”----难到是说明书里说的限位?问题对懂的人说可能很“白”,但事关安全,不得不小心。感些帮忙解惑的各位!

网友A:
普通油压千斤顶的油室贮油有限,当顶到最高位置时油室基本没有多少存油了,如果位置稍有倾斜,可能就会把空气打进油缸,这是如果没有阻力,空气不经压缩,可以轻松打进去,打进去后空气上升到达油封位置,由于密度比油轻上千倍,很容易沿缝隙溢出,造成油封漏油,进而油室缺油

承载之后的千斤顶就不一样了,进入油缸的阻力大增,空气需要压缩到一定压力才能进入油缸,重载基本压不进去,

不管空载重载,尽量避免让千斤顶工作在最大行程,使用完一定要让千斤顶完全收回,以免露出部分生锈造成油封磨损

网友B:
用了有二十年也是第一次听说有这回事。只是知道液压千斤顶顶起来后必须加垫块以防千斤顶泄压造成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油压千斤顶的油室贮油有限,当顶到最高位置时油室基本没有多少存油了,如果位置稍有倾斜,可能就会把空 ...

谢谢您零晨还能给出如此详细的解答,看得出您在这方面进行过深耕,能给推荐本关于液压千斤顶的图书吗?普通的钳工类书没有看过这方面的阐述。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有二十年也是第一次听说有这回事。只是知道液压千斤顶顶起来后必须加垫块以防千斤顶泄压造成事故

厂里都随手用,也没看见坏。估计最开始编写这条的人考虑得周全才编写的。后面人们发现这是低概率的事,操作起来也困难,慢慢就没人提了。我也是网上乱搜找到的,才有了这问帖,

网友:
液压的没有是问题,自己注意下就可以啦,需要的话我家有多余的

网友:
可以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