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和燃气热水器E4故障

楼主(2022-12-09):
万和热水器:型号;jsq25-530w13 显示故障代码E4,故障现象:风机可以启动,但打不着火。以为是风压开关有问题,打开热水器以后,竟没有找到风压开关,难道这种型号的热水器没有风压开关吗?特发帖求问,检查思路应该怎样进行?

网友A:
E4不是温度探头的事情吗?

网友:
看看机身有没有贴故障代码表。大厂出品一般都应该会贴,如果没有贴,查查说明书

网友B:
我前些天刚修好了自家的万和燃气热水器。使用时间不到半年的新机(煤气管、减压阀都是新购置),也是打不着火。

我的检修过程是:

1、细心留意到,机子能打火(听到“哒哒”的打火声),但没有电磁阀得电工作瞬间较大的“啪”声。怀疑是因为刚换煤气瓶造成燃气管内部形成高压,导致电磁阀得电后,电磁力不足而不动作。

2、关闭燃气瓶,卸下管道接口,以泄放高压。再接回试机,情况不变。

3、怀疑进气电磁阀(不是比例阀)膜片粘连。看网上视频,有过这样的维修实例。因此,打算把进气电磁阀卸下来拆解和清理。如果确是这原因,装回后就能修复,视频例子正是这样。

4、打开机壳,发现要卸下进气电磁阀,需要费很多功夫。

5、这时测试了一下机子工作但打不着火时的电磁阀线圈两端电压。得知,进气电磁阀的电压会由0v升至24v(此为电磁阀的标称电压),比例阀也差不多。这说明,机子基本控制功能正常。

6、怀疑是进气电磁阀的膜片粘连,得到24v后不足以令他动作。因此,把可调稳压电源拿来,输出32v,单独接进气电磁阀作试验。一接电,电磁阀即动作,发出响亮的“啪”声。把电源电压调低,调至24v,仍动作。

7、恢复接线再试机,情况不变。这说明,是主板灌出给电磁阀的电流(能量)不够。

8、拆下主板,检查上面的储能电容(电解)均正常。怀疑是这种大量使用贴片元件的主板容易出现虚焊,找到属于进气电磁阀通电时电流所经过的路径,把相关的贴片元件都加锡补焊一遍。

9、装回后,机子恢复正常。

网友C:
看看前盖背面有没有故障代码表,我家的万和背面就有,现在有的热水器没有风压开关,用的是霍尔之类的电子检测

网友B:
你的机子几乎跟我的一样。下面是我拍的照片(忘了拍维修时的主板):

网友D:
网络上的有关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E4不是温度探头的事情吗?

如果是温度探头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是过热后才停火,初始时应该能打着,可者是一会冷,一会热,不能持续点火。这台机子从开始就打不着火,所以排除了温度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前盖背面有没有故障代码表,我家的万和背面就有,现在有的热水器没有风压开关,用的是霍尔之类的电子检 ...

风机电机中出来三组线,应该一组是电源线,一组是启动电容线,另一组可以是霍尔元件的线吧?风机电机启动时比较慢,就像有阻尼的现象,先是怀疑电容容量下降,但手中没有合适的电容,无法更换试验,等电容买回来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些天刚修好了自家的万和燃气热水器。使用时间不到半年的新机(煤气管、减压阀都是新购置),也是打不着 ...

谢谢您给出了检测流程,等静下来,再按照您的建议仔细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前盖背面有没有故障代码表,我家的万和背面就有,现在有的热水器没有风压开关,用的是霍尔之类的电子检 ...

不知这种型号的机子有没有风压开关?按照故障代码初步查了一下,还没有找到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机子几乎跟我的一样。下面是我拍的照片(忘了拍维修时的主板):

看了您的机子是有风压开关的,而我的机子没有找到风压开关,不知用什么原理来测风压的。
在图中可见您的机子风机部分有风压管(红线圈内)。

而我的机子内没有这根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络上的有关信息。

谢谢您给我找来许多的维修资料,按照资料中的提示,在一步步排查,由于手中没有配件,有时需要替代,排查较困难。

网友E:
敢问楼主的热水器是在正规渠道购买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给我找来许多的维修资料,按照资料中的提示,在一步步排查,由于手中没有配件,有时需要替代,排查 ...

有代码提示故障信息,维修就方便多了,很容易确定故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敢问楼主的热水器是在正规渠道购买的吗

这个还真不清楚,是孩子在装修房子时买的,应该是从大商场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不清楚,是孩子在装修房子时买的,应该是从大商场买的。

建议找厂家售后

楼主:
经观察,顺烟道流下很多的水,都流到了燃气热水器中了。用毛巾把热水器中的水擦干净后,再开热水器,一切又都正常了。不知从哪儿会聚集这么多的水?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些天本地也没有雨雪,也不会是从烟道外面流进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经观察,顺烟道流下很多的水,都流到了燃气热水器中了。用毛巾把热水器中的水擦干净后,再开热水器,一切又 ...

烟管没有设置好,导致冷凝水倒灌?烟管应该内高外低,冷凝水向外流出去。

网友G:
万和的质量有那么差吗?我才刚刚装了一台,还没开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万和的质量有那么差吗?我才刚刚装了一台,还没开始用。

用用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烟管没有设置好,导致冷凝水倒灌?烟管应该内高外低,冷凝水向外流出去。

也用了一些年了,以前没有发现这种现象,热水器坏了,经检查才发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观察,顺烟道流下很多的水,都流到了燃气热水器中了。用毛巾把热水器中的水擦干净后,再开热水器,一切又 ...

这是冷凝水,安装时的失误,应该是里高外低,有一个小坡度,这样方便冷凝水排到室外,想办法抬高室内烟管吧,不然,以后还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精装修房中央空调,一拖四,天热开制冷,某房间制冷不行,报修,打开格栅,竟然是封胶带未撕,一个小区九百多户竟有十多户出现这个状况,从业人员的工作态度可见一斑。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万和的质量有那么差吗?我才刚刚装了一台,还没开始用。

质量是好是差要用了才知道!

网友:
我用的也是万和的,不过我用的是机械版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质量是好是差要用了才知道!

我就是装修期间租了邻居的房子,万和的热水器2003年机械调节的现在还在用,不过控温非常不准,经常需要调。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就是装修期间租了邻居的房子,万和的热水器2003年机械调节的现在还在用,不过控温非常不准,经常需要调 ...

快20年了还能用啊?

网友G:
还真能用,晚上拍个照片给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真能用,晚上拍个照片给你看看

说明以前的质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