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小电驴组个锂电池,进来唠唠。

楼主(2022-12-09):
之前给小电驴组过一个锂电池,用的18650铁锂,挺好。
这不又一辆小电驴,原车用的是48v 15ah的星恒锂电池,尺寸类似一个正方体,电池衰减了打算自个再组个锂电池替换。
目标锁定在铁锂电芯,比三元安全,安全第一,寿命也长。
貌似铁锂这块,比较出名的有A123, 宁德时代麒麟电池, 比亚迪刀片电池。
网上搜了下比亚迪刀片电池的确不错,只是外观相当扁长类似一根扁担,这个尺寸2轮电驴是装不下了,不知是否有短一点的刀片电池。
A123以前用过,只要是正宗的质量靠谱性能优秀,这次也琢磨想尝试下A123软包组装一个玩玩。
宁德时代的铁锂电池倒是淘宝有不少,就是麒麟电池好像买不到。
下面的空间留给各位大佬和虾米,出来唠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亲自组过用过么?我自组的48V20Ah磷酸铁锂(16串,力神拆机大单体),整整7年了,没有出过任何毛病,平 ...

忘记问了,您买的那个二手拆机力神的钢壳铁锂是动力款吗,也就是内阻多少,放电倍率多少?

网友B:
磷酸铁锂电池一致性差点,要配主动均衡板不然用不了多久,当然不嫌麻烦人工均衡也行

网友C:
现在还可能有新的A123吗?13年我就吃过流货软包A123的亏,1年后几乎全部漏液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可能有新的A123吗?13年我就吃过流货软包A123的亏,1年后几乎全部漏液报废。

万向收购了A123,那么万向的铁锂应该也是挺有内涵了,但是感觉万向铁锂没有宁德铁锂和比亚迪铁锂更有知名度啊?

网友A:
力神,国轩,可以考虑一下,市场上量很大,质量也不错。

网友D:
麒麟电池指的是电池包工艺。BYD刀片有种组合的分拆卖,铁锂软包43Ah左右,左右极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磷酸铁锂电池一致性差点,要配主动均衡板不然用不了多久,当然不嫌麻烦人工均衡也行

我用铁锂电池包自己组的好多年了,寿命长耐玩。
自己刻意均衡配合被动均衡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神,国轩,可以考虑一下,市场上量很大,质量也不错。

巧了,之前就是用的力神18650铁锂,质量可以。
国轩拆机铁锂方块也买了玩过,质量也不错,满电放了一年不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麒麟电池指的是电池包工艺。BYD刀片有种组合的分拆卖,铁锂软包43Ah左右,左右极耳的

比亚迪刀片电池淘宝上面好像是扁担一样,一米长,用不了。
铁锂软包43ah是哪款,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E:
铁锂软包43ah 体积比较大,一般电动车不太装得下的。自己组装个人建议用软包20ah左右的。28650并的太多,组装很麻烦,感觉可靠性可能会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铁锂软包43ah 体积比较大,一般电动车不太装得下的。自己组装个人建议用软包20ah左右的。28650并的太多,组 ...

18650组装锂电池玩过一次了,
这次由于国标电动车座桶下面的电池仓很小,原车标配只能装下一个48v 15ah的星恒锂电池,体积大概16*16*18厘米左右,类似一个正方体。
只能找高度在16厘米左右的软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磷酸铁锂电池一致性差点,要配主动均衡板不然用不了多久,当然不嫌麻烦人工均衡也行

你亲自组过用过么?我自组的48V20Ah磷酸铁锂(16串,力神拆机大单体),整整7年了,没有出过任何毛病,平均每天通勤20公里以上,电动车都换了,电池接着用,到现在充满电还能骑30公里以上(450W电机)。对了,保护板是电阻放电方式的均衡,均衡电流很小,均衡放电电阻470Ω。

网友A:
引用 楼主:
18650组装锂电池玩过一次了,
这次由于国标电动车座桶下面的电池仓很小,原车标配只能装下一个48v 15ah ...

软包,唉,不耐振动,容易鼓包,漏液。如果一定要用软包的话,建议做个好的不锈钢电池盒,把电池放进去,然后浇注电子灌封胶,或者硅橡胶,方才耐用(防水、防震,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亲自组过用过么?我自组的48V20Ah磷酸铁锂(16串,力神拆机大单体),整整7年了,没有出过任何毛病,平 ...

电阻均衡需要很长时间,有足够时间插着充电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亲自组过用过么?我自组的48V20Ah磷酸铁锂(16串,力神拆机大单体),整整7年了,没有出过任何毛病,平 ...

我之前组的是18650的铁锂,很好一直正常使用衰减几乎没有也有几年了。
你这个经历很有参考价值。 3.2v 20ah的铁锂钢壳大单体16串组成48v 20ah电池组 给 48v 450瓦电机供能。
力神的铁锂质量是不错,我买的18650铁锂也是力神的。
这次打算买比亚迪的软包铁锂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包,唉,不耐振动,容易鼓包,漏液。如果一定要用软包的话,建议做个好的不锈钢电池盒,把电池放进去, ...

想到一起去了,已经下单了304不锈钢板,尺寸定好淘宝激光切割,回来我自己氩弧焊成盒。
软包的确需要在固定支架这块下功夫,软包体积小,新国标车座桶小软包比较适合。
考虑用比亚迪的软包铁锂。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记问了,您买的那个二手拆机力神的钢壳铁锂是动力款吗,也就是内阻多少,放电倍率多少?

是铝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