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D随身听用于卡住碟片的塑料件与主轴间不能紧固怎样处理。

楼主(2022-12-09):
松下的CD随身听,卡碟片的东西与主轴之间比较滑溜,不能妥善固定,导致碟片距离主轴的位置无法设置在合理范围继而影响读碟效果。
请问这个现象怎样修复?
谢谢。

网友:
缠点丝线按进去

网友A:
如果有就换了,没有上点101胶水。搞过好几台了,管用。

网友:
故障好修,磨损不好修,这个一般就是用的时间太长了。最好的办法是找个同型号的旧机器或者故障机换一个,也没多少钱,其它办法都不是特别理想,但是稍微来点胶水,等干了磨一磨凑合也是行的的。

楼主(2023-04-07):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就换了,没有上点101胶水。搞过好几台了,管用。

搜素101胶水说是补鞋用的,能把光滑的主轴和塑料粘住吗?

网友B:
我没记错的话,松下CD随身听卡碟片的不是几个钢柱吗,是钢珠松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记错的话,松下CD随身听卡碟片的不是几个钢柱吗,是钢珠松了吗?

没注意看,我来研究一下,感谢提示。

网友C:
某鱼有卖的。3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鱼有卖的。3元一个。

这倒是可以考虑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鱼有卖的。3元一个。

没找到,麻烦提供一下关键字,谢谢。

网友C:
类似很多。估计你的轴径是2mm的。这个你自己确认。

某鱼收藏截图

某鱼收藏截图

网友:
随身听 的也有。类似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很多。估计你的轴径是2mm的。这个你自己确认。

感谢分享。
看来您是CD专业玩家,以后有问题继续向您请教。

网友D(2023-05-17):
你是说碟托与主轴之间打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碟托与主轴之间打滑吗?

旋转不打滑,但位置不能固定,如放入碟片挤压一下则转盘过度下陷导致不能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旋转不打滑,但位置不能固定,如放入碟片挤压一下则转盘过度下陷导致不能使用。

用酒精先擦拭主轴和碟托接触的部位 然后用油性胶水粘 看到好多VCD碟托与主轴都是用滴胶粘的(录音机磁头螺丝固定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酒精先擦拭主轴和碟托接触的部位 然后用油性胶水粘 看到好多VCD碟托与主轴都是用滴胶粘的(录音机磁头 ...

请问这种胶水叫啥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胶水叫啥名?

环氧树脂胶

楼主:
好的,但这玩意好像不受力,主轴表面光滑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E:
CD随身听碟托应该是这样的吧~

就这玩意,与主轴间打滑。
不知是怎么固定在主轴上的,现在用手摁上去不能完全卡住,可以顺着主轴方向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孔裂了,那就换了,宝上搜:CD随身听碟托,很便宜的

确实有卖,刚搜了,感谢分享。
手头有废旧随身听的该部件,请问怎样妥善拆下并安装?感觉直接拔下来又会废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坛友发的最后一图,可以自制,一个铁板打尺寸合适的3个孔,3个孔攻丝上螺丝,然后2边螺丝敲扁弄弯, ...

这个搞不来,没那么大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