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还记得名士高灵敏度0016收音机吗

楼主(2022-12-10):
大约流行在90年代该款名士0016有很多山寨组装厂模仿他的款式进行地摊货柜展示零售,价格在10-25不等,3v供电两节5号电池可以听很久超级省电,现在市面上存货新的估计不多了,玩过的一起交流交流

网友:
小体积6管机灵敏度不会太高,和同体积的IC收音机没法比。

网友A:
名仕中波机机芯带变压器和不带变压器的版本,拆过两台坏的,外壳挪作他用了,完好的还保留有一台

楼主:
个人最喜欢的一款晶体管口袋机

网友:
我见到过完整版的,完全相同的品牌、完全相同的外观,是带输出变压器的。

网友:
以前有一个装1节1号电池的灰色版本 确实耐用 一节电池听了半个月  不过最后被电池给坑了 漏液毁了 液体流进可变电容器里面了 修不了 不过外壳不错 用2822改成磁带随身听小音箱 用到现在

网友:
好像只有一级中放,性能一般吧,够用就是好东西。

网友:
我无意得到的索尼1019芯片的机子正是名仕,收台多多多,比德生还多

网友B:
买个玩比2p3强,2p3变态价格,特别是外壳

网友C:
这个不配叫高灵敏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配叫高灵敏度

我的 那个1019芯片的  应该算高灵敏度

楼主:
保存的很好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名仕中波机机芯带变压器和不带变压器的版本,拆过两台坏的,外壳挪作他用了,完好的还保留有一台

质量很好易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玩比2p3强,2p3变态价格,特别是外壳

确实室内中波比德生某些集成机器收台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质量很好易修

变压器的那台泡水了,大部分元件和线路腐蚀报废,修复成本比买一台还高,就不折腾了

网友D:
不要小瞧这个JJ。这个JJ的高频部分电路设计是成熟的,别看只有一级中放,但是中周的参数都是按现在90系列的高倍数晶体管选择设计的。线圈阻抗比例到位,中放增益调试合理的话,这个JJ的灵敏度不低。只是功放部分电路设计的很是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配叫高灵敏度

这个很灵敏了随便下弱台

网友E:
有一台,原来是叫名士,我也没发现它有什么特别的。也就是简简单单的几个晶体管。它的高灵敏度依据在哪,电路有什么特别设计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台,原来是叫名士,我也没发现它有什么特别的。也就是简简单单的几个晶体管。它的高灵敏度依据在哪,电 ...

你经常用就知道发现灵敏度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小瞧这个JJ。这个JJ的高频部分电路设计是成熟的,别看只有一级中放,但是中周的参数都是按现在90系列的 ...

这个机器yyds

网友F:
       90年代,同类收音机不少,当年这款收音机我也用过,但是我觉得这款收音机耗电量比较大,声音比较小。拿宝石花或者咏梅同样两节五号电池一级中放的机器来说,声音要比它大,而且得益于输入输变压器以及三极管检波,效率比它高,电池电量不足的时候可以正常听,而名仕在新电池时音量小很多,耗电快,电不足时噪音大。
           咏梅和宝石花,在两级中放时采用二极管检波,后来一级中放时采用三极管检波。但是通过我这两年收集到的名仕,奇煌,kpe等,不论一节电池或者两节电池的,它们都是一级中放,但是增益远高于两级中放或者采用三极管检波的老收音机。因为它们都是采用1n4148二极管检波,用一个低阻抗耳机就能直接满意收听,音量还不小,这样当然送到低放功放的信号更强。
          但是这种收音机的地方功放比较缩水,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它们灵敏度不错,但耗电量大于咏梅宝石花的原因了,因为咏梅宝石花不论一节电池,还是两节电池都有输入输出变压器(还有很多没有输出变压器的,但是输入变压器却都有),kpe名仕奇煌这类机器,一节一号电池款都有输入输出变压器,但是两节五号电池款都采用无输入输出变压器的功放。
          过去收音机都采用两个磁棒天线线圈,但是kpe名仕奇煌同现代德生凯迪等等一样,都是一个磁棒线圈抽头设计,所以灵敏高于两个线圈的机器,但是抗干扰能力简直是糟糕,对于开关电源把持天下的现代,这种设计直接毁掉了中波收音机在室内收听的可能,所以抗干扰还是老收音机好些。
          后来的厂家更是偷工减料,用7642配合简单功放做成更惨不忍睹的收音机,所以90年代末,这种收音机退出历史舞台。
         凯迪多波段也有这种设计,好点的采用超外差设计,便宜的收音机干脆中波短波就是直放机,调频取消了天线回路,采用本振调台。不论中短波都是强台覆盖,调频满满的镜像台。
        名仕,kpe,奇煌这类收音机的优点是,灵敏度高,调台比宝石花咏梅的舒服,而且容易调准,电池足音量小时音质比较好,一节电池款比较省电,而且造型设计不但美观,而且人性,毕竟手握舒服。缺点是不抗干扰,耗电大过宝石花咏梅,尤其两节电池款,当电量变小时噪音大(除非非常小音量听)。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很灵敏了随便下弱台

拆烂机我是论坛第一人,这个我有,一级中放,二极管检波,无反馈的OTL。中放电流很高,所以中放增益也很高,通过磁耦合产生一定量的正反馈,所以听起来好像灵敏度很高,但是容易啸叫,整体接收效果肯定不如两级中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烂机我是论坛第一人,这个我有,一级中放,二极管检波,无反馈的OTL。中放电流很高,所以中放增益也很 ...

就怕玩家把这品牌收音机淡忘掉,毕竟还是有情怀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小瞧这个JJ。这个JJ的高频部分电路设计是成熟的,别看只有一级中放,但是中周的参数都是按现在90系列的 ...

对不能小看此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90年代,同类收音机不少,当年这款收音机我也用过,但是我觉得这款收音机耗电量比较大,声音比较小 ...

奇皇也是东莞出的

网友G:
虽然没实际接触过这品牌,但是看那做工,看那寥寥无几的元件,这如果算高灵敏的话,那基本上所有晶体管机都能算高灵敏了吧。外观也奇丑。

楼主:
引用 网友G:
虽然没实际接触过这品牌,但是看那做工,看那寥寥无几的元件,这如果算高灵敏的话,那基本上所有晶体管机都 ...

还可以吧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名仕中波机机芯带变压器和不带变压器的版本,拆过两台坏的,外壳挪作他用了,完好的还保留有一台

看着安逸啊灵敏厉害

楼主(2023-02-01):
感觉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虽然没实际接触过这品牌,但是看那做工,看那寥寥无几的元件,这如果算高灵敏的话,那基本上所有晶体管机都 ...

VIP会员与中级会员的眼光的确不一样

网友H:
应该是“名仕”吧?!我第一次使用带调频的收音机就是竖版的,后来最喜欢的是一部横版使用2节1号大电池的调频中波名仕机,前些年废品站最常见的就是横版薄长型的调频中波名仕机,前脸字体是暗黄色的,看机壳设计应该是原本带电子表的,但是机子给省略了,使用2节5号电池,缺憾是中波天线线圈是乱绕的,频率指示是用软塑料条嵌入轨道,去年有坛友出此机,有使用1号电池的那种,可惜是中波短波的,当时没有下手。当年与名仕类似的机子还有KPE的,NO.1 TB1G5XdGFXXXXb9XFXXXXXXXXXX_!!0-item_pic.jpg u=2320887249,1032415369&fm=26&gp=0.jpg (借图)

网友:
我有cxa1019的,灵敏度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90年代,同类收音机不少,当年这款收音机我也用过,但是我觉得这款收音机耗电量比较大,声音比较小 ...

喜欢中肯的评价,有理有据

网友:
这样的原理图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名仕”吧?!我第一次使用带调频的收音机就是竖版的,后来最喜欢的是一部横版使用2节1号大电池的调 ...

这2台机器我都有,机器流行时间是90年代年间,典型的cxa1019电路,那时候电路还没有缩水,性能远超咏梅等经典6管机,同时期中波机流行的还有如世界牌的7641bp单片机,及莺歌等的uln2204,3839。关键是价格便宜,这机器fm/am的价格约12元。1991年高中,91年拿来家里用粮食换的粮票,偷偷卖了些,攒了2个礼拜的生活费买的。直到1992年买当年无线电杂志uln2204接受机制作入门收听大赛~~~~~

当时流行的海燕3604,uln2204的fmam两波段是50元,我是半年才上的~~~~还有莺歌的hp205,太找人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2台机器我都有,机器流行时间是90年代年间,典型的cxa1019电路,那时候电路还没有缩水,性能远超咏梅等 ...

以前看到ULN2204有灵敏度调节功能,觉得太神奇了,想调高一些,后来感觉是只能调低

网友J:
有电路图么,让大伙研究研究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有电路图么,让大伙研究研究

楼主这部单波段的,接收部分是变频+一级中放+二极管检波,检波产生的音频经过音量调整之后送4管OTL功放放大,电路结构非常简洁。只有一级中放的收音机,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检波输出音频幅度都很小,为了获得较高的音频增益,OTL功放没有交流负反馈只有直流负反馈,加上低压供电和硅管的因素,音质很差。为了尽量提高中放增益,中放管静态电流达到几毫安,因此中放不能作为音频来复放大使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部单波段的,接收部分是变频+一级中放+二极管检波,检波产生的音频经过音量调整之后送4管OTL功放放 ...

距离高灵敏度还是有差距

楼主:
天天带着听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距离高灵敏度还是有差距

我拆了两个研究过原理图,就是这个图,用新电池会啸叫,旧电池灵敏度不够,那个功放如果反馈电解电容串电阻,声音还更差,我也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拆了两个研究过原理图,就是这个图,用新电池会啸叫,旧电池灵敏度不够,那个功放如果反馈电解电容串电 ...

没搞对一般不孝叫

网友:
我没搞就那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拆了两个研究过原理图,就是这个图,用新电池会啸叫,旧电池灵敏度不够,那个功放如果反馈电解电容串电 ...

啸叫的原因可能是变频级没有稳压偏置

楼主(2023-07-17):
支持下去很好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F:
90年代,同类收音机不少,当年这款收音机我也用过,但是我觉得这款收音机耗电量比较大,声音比较小 ...

前几天朋友送了一台库存的咏梅口袋机,全新。机器做工不敢恭维,无法与上世纪60~70的产品相提,全硅管带双变压器,9013推挽,3V驱动。上电池试听,灵敏度一般,几乎无音色可言,仅能1/3音量凑合听,音量超过1/3全是噪音,硅管的所有弱点全部体现。不过这东东已是分立元件的最后一代产品,算是绝唱,倒也值得收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名仕”吧?!我第一次使用带调频的收音机就是竖版的,后来最喜欢的是一部横版使用2节1号大电池的调 ...

我高中时使用时间最长的一部收音机就是上图中的这个“名仕” FM,AM两波段收音机。

当时觉得FM灵敏度很高,明显高于我的第一部FM收音机(国际牌的全分立元件的8管机),从此后一直用到高中毕业。

上大学时又买了德生R-828,才把它束之高阁。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前几天朋友送了一台库存的咏梅口袋机,全新。机器做工不敢恭维,无法与上世纪60~70的产品相提,全硅管带 ...

“仅能1/3以下收听,1/3以上全是噪音”,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检波输出端的中波没过滤干净,进入音频推动管被放大后再通过电源返回变频和中放,形成中频自激。三极管检波器直接接音量电位器、音频推动管基极与集电极之间又缺少高频负反馈电阻的机型非常容易出现这种问题,比如说中夏S66套件,跟硅管锗管关系不大,锗音频前置放大管特征频率低,但是如果不注意这些同样可能出现自激。解决这种问题比较有效的方法:一、如果原机检波三极管直接接电位器,那么可以把检波三极管发射极与电位器之间的铜箔割断,串入一只510Ω电阻,在电位器两端并联0.01μF电容;二、如果音频推动管基极与集电极之间没有高频负反馈电容,那么就加焊一个,容量在180~560μF之间、三、音量电位器滑片端与接地脚之间焊上一只0.01μF电容。
看线路板上的元件,这部收音机应该跟博士618电路相似,但是这部收音机省了几个不该省的元件,如果把省掉的元件加上,问题就应该能解决。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仅能1/3以下收听,1/3以上全是噪音”,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检波输出端的中波没过滤干净,进入音频推动管 ...

谢谢冰岛!  原机检波三极管发射极是串有一支470欧的电阻,同时有旁路电容2200P接地,电位器两端另有一支2200P旁路电容接地(形成派型)。三年疫情我买了几套分立元件的DIY套件,三极管均是现在非常廉价的9018、9014和9013硅管,几乎都表现出音质差的特点。高频和中频部分更换早期处理品级别金属壳的3DG4和3DG6后情况明显好转,且灵敏度略有提升(虽然3DG的截止频率不如9018)。我亦买了一些9018和9014,放大倍数没得说,但用在中波收音机上效果就是不行。这一点和坛子里众人所说9018秒杀早期3DG系高频管的说法刚好完全相反...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谢谢冰岛!  原机检波三极管发射极是串有一支470欧的电阻,同时有旁路电容2200P接地,电位器 ...

您在哪里买的9018?

现在淘宝上的三极管和芯片等大部分都是劣质品,用于驱动等尚可,如果用在收音机上则建议去正规平台上买,如立创商城。

网友:
90年代初单位曾购置了近百台这款收音机作为活动小礼品,当时采购价格是10元一台。
此机标称高灵敏度名不符实,但该机特点是底噪声很小,无台处还以为未开机状态,现在用起来与当今集成电路收音机相比无论是收到台还是无台状态其信噪比都有较大优势,也正是此机底噪声很小和它的电路结构造就了它的灵敏度不可能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L:
谢谢冰岛!  原机检波三极管发射极是串有一支470欧的电阻,同时有旁路电容2200P接地,电位器 ...

2200pF的容量显然不对,如果电位器是5k~10k,那么这两个电容的容量应该是0.022μF~0.01μF。

网友K:
引用 网友M:
您在哪里买的9018?

现在淘宝上的三极管和芯片等大部分都是劣质品,用于驱动等尚可,如果用在收音机上 ...

9018正品也不过几分钱一只,哪里来的那么多劣质品?9018的特点是特征频率比一般的高频管更高,但是放大倍数未必更大,特征频率高的优点在中波段几乎体现不出来。9018的放大倍数分很多档,E<F<G<H...不看放大倍数、不测集电极电流,直接换管带来的灵敏度变化无法说明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9018正品也不过几分钱一只,哪里来的那么多劣质品?9018的特点是特征频率比一般的高频管更高,但是放大倍 ...

前两个月我在网上买IRF4905 P-MOSFET,价格从几毛到几元一个,由于不确定品质如何(主要看导通内阻,太大了发热严重),就在三四家各买了几个。经试用,发现只有优信家买的是正品,内阻只有15毫欧左右,其他均在100毫欧以上,外观看不出劣质来,只是印字字体和后缀数字略有不同。

同时期也买过一些IC,大都有同样的问题。由此想到以前用9018修改牡丹941C总调试不好,就在立创商城买了几十个9018,收到后发现包装档次就不一样,淘宝上的都是散装的,立创的是编带的且引脚有预折弯。暂时还没有时间试这些9018,但光从外观上就感觉性能肯定不一样。

网友:
补充一下,当年这些名仕收音机的外壳较粗糙,有劣质的感觉,手感上不如正牌的收音机(当时没有注意名仕这个品牌,只认为是地摊货就不讲究它了),内部电路工艺更差,只是因为其接收效果确实不错才用的。

价格确实有竞争力!这是它能行销全国的根本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K:
9018正品也不过几分钱一只,哪里来的那么多劣质品?9018的特点是特征频率比一般的高频管更高,但是放大倍 ...

07年左右,认识了矿坛,那时我自作聪明地把老收音机的3DG201换成9018,效果并不好,有时出现哑点,有时出现自激,就算没出现这些,也并没有感到灵敏度提高。

几年后得知,那些中周都是按照中低放大倍数设计的,直接代换效果不好,并且9018特征频率过高,用在中波没有优势,反而容易自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玩比2p3强,2p3变态价格,特别是外壳

2P3好像一整天100来块吧。。接收其实也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烂机我是论坛第一人,这个我有,一级中放,二极管检波,无反馈的OTL。中放电流很高,所以中放增益也很 ...

高手啊,想学习如何维修有何建议吗?基本的电路基础有看了,但是无法做电路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L:
前几天朋友送了一台库存的咏梅口袋机,全新。机器做工不敢恭维,无法与上世纪60~70的产品相提,全硅管带 ...

这个还没名士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