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头老是烧元件求助

楼主(2022-12-10):
这个收个头,通电就烧R802,Q802,换上新的也很快烧了,Q804和Q803的电压也不对,看起来元件不多,但是又不知哪里坏,哪个老师能不能教一下我,看一下哪里坏了;Q801输出正常的

网友A:
Q802稳压管,R802限流电阻。两个都烧多半是Q802的E极有东西短路了,先查看是不是C806短路了?

网友:
是不是电容器不行了   电源部分有问题 很多都是电容器的锅

楼主:
引用 网友A:
Q802稳压管,R802限流电阻。两个都烧多半是Q802的E极有东西短路了,先查看是不是C806短路了?

这个6V从哪里来的?换个电容了还是不行

网友:
因为Q802基极接有6.6V电源啊,这个6.6V是从Q801出来的

网友A:
因为你给 的电路图不齐全,所以就只能简单分析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给 的电路图不齐全,所以就只能简单分析一下了

请老师帮看一下,搞好好久,没有办法了。这个6V从哪里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老师帮看一下,搞好好久,没有办法了。这个6V从哪里来的?

网友A:
可以偿试断开Q803的C脚看看,和检查CR03和CR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偿试断开Q803的C脚看看,和检查CR03和CR04

老师好,刚换了CR04就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这是一个模拟的降压电路,
电阻+802的功耗=d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