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制了一个超大望远镜

楼主(2022-12-10):
拥有一个大口径望远镜,是很多望远镜爱好者,口径越大的望远镜,捕捉微弱光线的能力越强。然而大口径望远镜都是很贵的。

06年时,收得几个三枪投影机镜头,除了出掉两个,剩下那个我把它拆开了,里面由三四片镜片组成,有凸透镜,也有凹透镜,后来的日子里,我多次用它们做望远镜,效果都不理想。

直到最近,我忽然想到,它们本身是一个完善的光学系统,拆开不行,那么整套用如何?我找到一个没有拆开的镜头,把它对准远处景物,右手持一个拆下来的望远镜目镜观看,效果不错。又把目镜换成一个凹透镜,效果也不错。

于是决定把这个镜头改装成望远镜。然而这个镜头既不是标准的圆形,也不是标准的方形,把它利用起来不容易。楼上楼下跑了很多次,一边看这个镜头的形状,一边看我已有的材料,最终选择了一个铁盒子和它组合。

本想用胶粘的,但又想到以后可能拆解镜头,所以用图中办法固定。由于我只是用它观景,而不是观星,所以用一块普通镜子当天顶镜~观星就不行,普通镜子会在视野中投射出多个影像。

望远镜主题完工后,又开始琢磨安装调焦座,找了好几次,找到个尺寸差不多的药瓶,切割开,在底部钻个孔,先试看,觉得效果好了之后,找来焊接剂(疑似502胶),把它粘在主体上~此时仍要试看景物,调整药瓶位置,使得观看效果最好。

药瓶和目镜之间还是有点间隙,用胶布粘上,缩小间隙。

最后试看,效果不错。当然了,前面我说过,用普通镜子当天顶镜,会有重影,主要是对比度相差大的地方。图中那些圆形的照片,就是手机通过它拍摄的,从图中可以看出,塔尖的顶部有重影。如果把天顶镜换成表面镀膜的,这种现象会消失。

这个望远镜的放大倍数是多少?我不知道。因为它使用的是复合镜头,内部由多片凹透镜,凸透镜组成,我不知道这种复合镜头的焦距怎么计算。但是我通过和7X35,20X50双筒望远镜反复对比,觉得它的倍率应该在15倍左右。能不能再提高些倍率呢?也许可以,但提高的余地不大,我试用8倍小双筒的目镜给它当目镜,这时像差已很严重,不能观看。毕竟它不是专用物镜,能有这个效果就不不错了。

这个望远镜的口径是132,市场上上有15或16倍望远镜。15X50和这个15X132望远镜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主要区别是环境更暗的情况下,这个望远镜也能使用。整个望远镜重3.5公斤,对使用者的臂力也有一定要求。

这个望远镜还有不足,从天顶镜投射到物镜的光线出的孔,我开得不够大,好像只有12mm~因为工具有限,这样做影响了视野,等有工具再扩大吧。附上几张手机通过它拍摄的照片,给大家欣赏,实际观看效果比拍摄的好。

市场上正规D131的消色差物镜可不便宜,动辄几百元,而投影机镜头却很便宜,一般只需几十元。喜欢大口径望远镜却囊中羞涩的爱好者们不妨也自制一个这样的望远镜。

网友(2023-05-06):
引用 网友A:
忆往昔,,,,,继续呀!我还在没什么意义的坚持!(不然怎么打发时间?)有手机了可以拍照,把星轨跟踪 ...

现在手里有2个熊猫玩具天文望远镜,95D,f=600mm的,20年前买给家里小孩子玩的,

网友A(2023-02-09):
难得遇见的望远镜DIY爱好者 。本人也折腾这玩意儿,费时不少效果欠佳。传上照片请勿见笑以期交流。纸筒镜物镜焦距280毫米目镜用25毫米显微镜目镜。手机拍摄到了天王星的移动,木星卫星观测需换目镜基本可以拍到。

网友(2022-12-10):
引用 网友B:
望远镜用处不大,想买,也不贵!

有一台星特朗80EQ,大概10年前买的,也很少拿出来看。
看月亮不错,可以转接单反直接拍摄。

网友C:
这个厉害。多远的距离呀?
谢谢楼主;这个帖子.多看两遍.今后玩的时候少走弯路.

网友D:
复合镜头也可以测量等效焦距的,可以按最后一个镜片的中心线与镜头焦点距离来测量。可以用阳光聚焦点,或者用远处景物投射到白屏上测试。
按镜头的焦距,来计算放大倍率应该是很准的。
另外,大镜头在高亮度物景下,有必要加光阑,以减少光强度造成的杂散射干扰(拍照画面反而成灰蒙蒙的)! 如果直接用眼观察,因为人眼瞳孔会自动调节大小,所以就不会觉得杂散射干扰特别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厉害。多远的距离呀?
谢谢楼主;这个帖子.多看两遍.今后玩的时候少走弯路.

距离不确定,对面山可能几百米到一公里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复合镜头也可以测量等效焦距的,可以按最后一个镜片的中心线与镜头焦点距离来测量。可以用阳光聚焦点,或者 ...

我03年买的40X40玩具天文望远镜就用了光栅,把本已很小的40mm遮拦得只有20m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03年买的40X40玩具天文望远镜就用了光栅,把本已很小的40mm遮拦得只有20mm。

天文望远镜观测月亮时,必须加光阑,否则没法看清楚。

网友B:
望远镜用处不大,想买,也不贵!

网友E:
安装到一个三脚架上面就省力了。

网友F:
我觉得看一阵子不不爱看了,不如改成投影仪

网友G:
你动手能力还不错,赞一个!

口径大不一定是优势,精度是否足够才是优势。你的投影镜头显然精度不足。它的消色差无法做得很好。

如果精度不足,口径与放大率之间的关系就没有意义。口径大看星星更亮。

用太阳测焦距,然后除以目镜的焦距就是放大率。

本人做过几个望远镜,瞎折腾,也走了许多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装到一个三脚架上面就省力了。

我是直接放到窗台等地方观看。 这样有所不便,最好还是有三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看一阵子不不爱看了,不如改成投影仪

我曾经有过一种想法,投影投到一公里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动手能力还不错,赞一个!

口径大不一定是优势,精度是否足够才是优势。你的投影镜头显然精度不足。它 ...

我也走了很多弯路呀,最早用放大镜自制,景物变得五颜六色,我意识到那是一种光损,很多年后才知道那叫色差。当然,除了色差,望远镜还有球差,慧差等像差。

网友:
折射望远镜很难做的口径大,大口径的都是像7楼星版老师贴的这种反射式望远镜。起码色差天生就比折射的强折射用大口径相机长焦做物镜,就知道有多贵了,要是ED的,那都要天价啦

网友:
个人感觉在目镜和物镜之间应该加一个适当尺寸的圆孔(瞳孔)才能增加景深,也即提高清晰度。具体位置大约是目镜焦距处?(这一点记不清了,可以查一查)

网友(2023-01-25):
赞动手能力!

网友:
景物变得五颜六色,我意识到那是一种光损,很多年后才知道那叫色差。

网友(2023-03-29):
天文望远镜观测月亮

网友(2023-05-05):
引用 网友A:
难得遇见的望远镜DIY爱好者 。本人也折腾这玩意儿,费时不少效果欠佳。传上照片请勿见笑以期交流 ...

中学做过一个天文望远镜,成天看星星、看月球环形山

网友:
50年前的东西,早就不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忆往昔,,,,,继续呀!我还在没什么意义的坚持!(不然怎么打发时间?)有手机了可以拍照,把星轨跟踪 ...

你自己组合的天文望远镜,能否多放几张图片看看?感觉消色差效果不错,能否把镜片和光路贴出来给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晰度不好,有对焦的原因,主要是镜片质量。

色差、球差、慧差控制不错,8.8公里,空气扰动是重要因素了吧,金星拍的比较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