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第一次绕的变压器,做波形测试

楼主(2022-12-10):
背景:
自己弄了几个直流电子管,2P2,1B2 1K2 1A2这几种,准备做个直流电子管收音机。管子早就买好了,那天逛 某鱼 发现有个卖家在买板子,就入了一块,貌似卖家也是坛友,但我对不上号,也没好意思问。
卖家告知用220V转6V电源电压器做输出变压器,我想着这个肯定效果好不了,决定自己绕一个。一来是学习如何绕变压器,二来是看着坛子里养牛的高手眼馋,先实践一下。

绕的过程没拍照片,我大致说下:

1)E28的铁芯,E I这种类型的。
2)初级用的0.09的漆包线,大概3700圈。
3)次级用的0.27的线,大概90圈。我那个绕线机只能记录100圈,那个大的计数不知道咋地,不转。因此那个3700圈是真是假也不好说。
4)初级层间不垫。次级也不垫。初次之间用的玛拉胶带1层。
5)二夹一结构,初级先1000圈,再次级,再剩余的初级。
6)窗口基本绕满了,14mm宽,外层封了2层玛拉胶带平起来了。

计算公式:

N:
3700/90=41.111111111111114

变比(按照8欧喇叭):
(3700/90)**2*8 = 13520.98765432099

理论上说加上初级的铜组,次级铜阻等反馈到初级,应该能到15k左右。可实际上不是这么个事,反复测试了下初级最后的阻抗大概在10k多点,不知道是初级圈数记错了,还是效率问题。0.7的效率,小变压器不知道是否正常。最后大概拿12欧的电阻做次级测试了下,基本正好能15k。

在做这个之前,我补了一通变压器的公式,然后那电桥测试了一番,结果晕了。
电桥有 LS ,LP模式,两个模式测试出来差异巨大,然后那个也和公式不相符,不是差个几倍,是差个十几倍,显然不对的。
关键还有个奇怪显现,夹子加到变压器初级,显示电感量上升,接着电感量慢慢降低。等了10分钟都不稳定,降低电压测试还是这个规律,但是电感量变化巨大。
最后决定不测了。直接波形测试。

楼主:
方波测试,测试电路是信号发生器串15k电阻模拟信号源,接入初级。
次级8欧电阻,接示波器。信号源输出幅度大概在7Vrms左右,分压到初级大概3Vrms。不断变换信号源频率,查看示波器波形

1、20HZ

2、40HZ

3、60HZ

4、80HZ

5、100HZ

6、200HZ

7、400HZ

8、800HZ

9、1K

10、2K

12、4K

12、8K

13、10K

14、12K

15、14K

16、16K

17、18K

18、20K

19、25K

20、30K

21、40K

补充一张,1k的时候那个振铃的细节图

楼主:
接着做了正弦波测试:

我只挑几个关键的发上来看看:

1、10HZ
看到波形幅度有点开始缩,再低的频率缩的更厉害

2、20HZ

3、40HZ

4、60HZ

5、100HZ

6、1k

7、10k

8、15k

9、20k

10、30k

11、60k

12、100k

13、110k

看到波形幅度开始缩小

这个测试还是和楼上用的相同的电路,没有搭到电子管里去。

网友A:
铁芯涡流相当于一个短路的小线圈,会降低初级阻抗,铁芯质量越差,导磁率取的越高,影响越严重

楼主:
这个是搭到电子管上测试的,2P2的电子管,电路如下:

我用的卖家的图:

下面的图我就不挨个表频率了,图上显示的就是准的。

这里没测试300HZ以下,是因为没法看了,直接一个尖尖的波。没有测试8k以上,同样的道理,也是没法看了。
我自己都晕菜了,不是说电子管的输出主要限制在牛吗?这咋上了管子,明显变差。

楼主:
最后一帖,带管子的正弦波

基本看到是 6k以上开始幅度明显减小,200HZ一下也开始减小。

楼主:
最终,发生了什么,我还迷糊着:

1、为何用电桥测试出来都不准,这个我再研究研究,目前没详细描述,也没图,不好说话。

2、接上管子,波形变差了很多,为何呢?

补充:
我上面的测试是只用了一级功率放大的2P2测试的,如果加上电压放大的1B2,测试效果更差些。看来这些小直流管子性能并不怎么好,简单说就是听个响。
加大灯丝电压到1.3V,情况有改观,但也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芯涡流相当于一个短路的小线圈,会降低初级阻抗,铁芯质量越差,导磁率取的越高,影响越严重

这玩意看来有点深。

网友B:
挺好的测试,变压器波形测试,方波的响应与带宽有些惨不忍睹,因为此,所以我放弃玩电子管放大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测试,变压器波形测试,方波的响应与带宽有些惨不忍睹,因为此,所以我放弃玩电子管放大器了

EI28的小铁芯,也不嫩指望什么,小管子也不能指望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EI28的小铁芯,也不嫩指望什么,小管子也不能指望什么。

因为铁芯有直流偏磁,你不上电子管,仍旧前面的测试,但加直流电压偏置(术语不知道对不对)
然后再看看结果是不是同样差很多,如果也差很多,然后铁芯可能要考虑一下气隙

网友D:
你要的电子管功放不就是失真么?即所谓的胆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铁芯有直流偏磁,你不上电子管,仍旧前面的测试,但加直流电压偏置(术语不知道对不对)
然后再看看 ...

这个倒是个问题,我本来看这个2P2的直流很小的,就没留,交叉插的。下次我注意下这个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的电子管功放不就是失真么?即所谓的胆味。

电子管  失真做不到很小倒是真的。但我这个有点大啊。不过和晶体管收音机的喇叭比,也听不出很大的差别,凑合能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管  失真做不到很小倒是真的。但我这个有点大啊。不过和晶体管收音机的喇叭比,也听不出很大的差别, ...

关键还是阻抗匹配问题!电子管等效内阻与变压器线圈在某频率下的阻抗,一般无法做到完全匹配,特别是在一段带宽频率下更是如此。
方波包含有基波及其奇次波,你的功放没法在所有频率下实现阻抗匹配,所以方波激励的畸变响应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