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阴雨天高压线嗞嗞的放电声

楼主(2022-12-10):
不知道是不是过去的瓷瓶串脏还是绝缘性能不好,记得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在阴雨天在高压线下可以听到磁串处嗞嗞的放电声,如果天将黑的时候还能看到磁串处的细碎火花。不过这些年没再见过这个现象了,大概是技术进步了吧。

网友:
高压输电线路会发光和声响,是电晕的具体表现。在电位梯度超过一定数值时,周围的空气发生电离,产生微弱放电的现象。尤其在导线和绝缘子对接的一定范围内。由于电位的变化剧烈(电场的电位梯度大),电晕现象更加明显。在超高压或者特高压线路中,为了减少电晕现象,都会使用分裂导线,绝缘子与导线对接的附近要安装均压环,减缓电位的变化,可以有效地减弱电晕的发生。
实际中110kV高压就会看到电晕了。500kV及以上有了均压环,却少见电晕。

图片中是800kV线路,大圆形和椭圆形的是均压环。

网友:
高压线边上的住宅不能买

网友:
没有欠压脱扣功能,断电后所有用电负荷仍然挂在线路上,恢复供电合闸时会有很大的瞬时冲击电流,导致线路送电跳闸失败。另外对运行中的设备而言,断电时设备处于任意位置,没有欠压脱扣功能,随机到来的恢复供电会使设备在非起始状态突然启动,会引起设备损坏,引发利用停电时间对设备进行检修人员的人身安全事故。

网友:
还是有,不过现在灯光强了,车辆噪音多了,那个声音不太引人注意了,另外城市里的架空线也少了。

网友A:
请教一下大佬,农村里面村头的小变压器屋子里已知发出嗡嗡嗡的声音,到底是什么东西振动发出的声音?是变压器线圈振动发出的吗?

网友:
   跟天气有关,设计标准上天气不好避免不了放电,放电也坏不了,就是消耗一点能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大佬,农村里面村头的小变压器屋子里已知发出嗡嗡嗡的声音,到底是什么东西振动发出的声音?是变压 ...

农村变压器房的嗡嗡声一个来源是变压器的声音,还有一个来自于配电屏上老式空开上面欠压脱扣线圈的声音,还有就是接触器的线圈声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农村变压器房的嗡嗡声一个来源是变压器的声音,还有一个来自于配电屏上老式空开上面欠压脱扣线圈的声音, ...

空开的欠压脱扣功能有何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空开的欠压脱扣功能有何意义?

在电压欠压或停电的时候会脱扣跳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电压欠压或停电的时候会脱扣跳闸

不懂就问。
感觉过压保护更重要,欠压和停电似乎不影响什么。

网友:
貌似很多地方高压线重新走线了,瓷瓶尺寸大了,增加了放电距离,阴湿天气放电现象看不到了,每隔一段还放一组带吸收雷电的瓷瓶,现在我们这边接到市电电网里的家电,不像以前碰到雷电天气,家电时常出现打坏的情况,好在社区里都给上了保险,不过有些人家太阳能热水器安装在屋顶,还是有引雷连并打坏卫生洗浴间家电的事故。

网友:
绝缘器件有所改进,现在线路绝缘子基本都是防污的了,所以爬电现象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懂就问。
感觉过压保护更重要,欠压和停电似乎不影响什么。

欠压对某些家电或者设备还是有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欠压对某些家电或者设备还是有影响的。

影响是肯定有的。
但过压会大概率导致电器损坏,而欠压损坏电器的概率比过压小多了。
目前已知低压导致损坏电器的案例有电动机堵转和极个别开关电源。

网友:
现在的10KV高压线都带绝缘皮了,所以阴雨天放电现象减少了。

网友:
以前高压线是裸的,记得20多年前,有个小区竣工交钥匙了,有一栋楼因为没有接上电,有一住户为了装修房子,到旁边楼接临时电,电工在5楼窗户往下扔电线,结果搭在10KV高压线上被电死了。

楼主:
一万伏的电压太厉害了,瞬间就完事儿

网友:
我这附近两条高压线,两线的,其中一条无论晴天雨天,都有很大的"拍、拍、拍"响声!在晚上不会看见有火光的地方。在线下面两三百米都听的见高压响声,远听有点像下雨声

网友:
儿时的记忆!

谢谢楼主!

网友:
玻璃伞形绝缘子的大量使用,也是功劳之一吧

网友(2024-02-27):
现在照样有放电声,只要电压足够高,空气湿度足够大

网友:
现在也有声音的,我以前住的地方旁边有个小湖,我经常跑到湖边放船模玩儿,湖上有高压线通过,湖边有个高压电线的塔,站在下面能够听到响声

网友(2024-07-04):
现在也是,不信去听听!

网友:
想听很简单,下雨天去电气化火车站就能满足要求

网友:
我家小区内西侧有好几条高压线路通过,线下还有两栋两层楼房,被物业对外出租。

网友:
现在110kv线路 下雨阴天的 还能听见斯斯斯的声音

网友:
那声音听了感觉刘害怕

网友:
无论雨天还是雾天,吱吱声从来就没有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