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电视机画面显示不全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2-12-11):
康佳彩电P29FM296,工厂模式〔1〕里各种调整,都无法调出右边的缺失,跟电脑看电视的节目比较过,大概缺失了至少一个字以上,而且越靠近右边缘,宽度压缩越厉害。
这是CRT电视机的先天缺陷吗?

网友:
10多年前就淘汰CRT彩电换液晶或者等离子了

网友A:
水平垂直都显示不足是电源电压偏高,或逆程电容偏大。显示不足指部分内容溢出屏幕。
右侧压缩是行输出管不良,饱和压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垂直都显示不足是电源电压偏高,或逆程电容偏大。显示不足指部分内容溢出屏幕。
右侧压缩是行输出管不 ...

谢谢!
把工厂模式还原到最初设置,左右两侧都有空隙没有被射线覆盖:右边空得最厉害,至少有一个“清”的空隙;左边空半个“C”没有射线覆盖。
纵向没有空隙,但与电脑截屏图片相比,台标顶、节目底,至屏幕边缘宽度大约少了“C”的半个高度。
电视机供电电压223v。
不是溢出,左右相当于图片左右被擦掉了;上下剪了一些再拉伸,或者是保持原来的状态,仿佛更多是保持原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把工厂模式还原到最初设置,左右两侧都有空隙没有被射线覆盖:右边空得最厉害,至少有一个“清 ...

电压偏高是指内部的稳压电源输出电压偏高,不是220交流电源。
不明白你说的幅度问题,究竟是幅度偏大还是幅度偏小?边缘有黑边是幅度偏小,内容显示不全是幅度偏大。水平垂直均偏大是内部电源电压偏高。
屏幕右侧的文字比左侧的文字窄(瘦),一般是行线性电感(唯一带磁铁的电感)调节不当,有可能是行输出管饱和压降(Vces)偏大。
先找到那个行线性电感调整试试(调不坏的),也许能解决你的问题。
最好发个实际图片以便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偏高是指内部的稳压电源输出电压偏高,不是220交流电源。
不明白你说的幅度问题,究竟是幅度偏大 ...

屏幕左右边缘有黑边,内容也显示不全,犹如画幅的左右边缘卷了看不到了(不是压缩了,虽然右边确实有点压缩,但压缩了却能看得见)

网友:
查行驱动电路元件或有关焊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屏幕左右边缘有黑边,内容也显示不全,犹如画幅的左右边缘卷了看不到了(不是压缩了,虽然右边确实有点 ...

怀疑是显像管上的偏转线圈松动没有和显像管玻壳贴紧,可打开机壳轻轻转动显像管上的偏转线圈是否松动,能松动就推到和玻壳贴紧,没经验不要去紧固螺丝,可以用少许融化的石蜡固定。图像歪斜可以用转动偏转线圈校准。
显像管尾部玻壳很薄,操作请注意轻手轻脚,避免功败垂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对电路基本不懂,跟你讲了也搞不定,请师傅修理吧。
根据故障现象,应该是枕形失真了,主板要检查,有元 ...

我机器的枕形失真可以忽略(在原始工厂模式设置参数下)。
假设电视机外框是图片裱糊框,那么现在里面图片的左右被虫子吃掉了。假设图片是480线的,左边被吃掉2-3线,右边被虫子吃掉8-9线。这也是在原始工厂模式设置参数下的,现在缺失的部分无论如何是调不出来的。
这个比喻应该说清楚了吧。
如图:红线外面是空白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是显像管上的偏转线圈松动没有和显像管玻壳贴紧,可打开机壳轻轻转动显像管上的偏转线圈是否松动, ...

图像并不歪斜,主帖里我只是截了全图的一部分以突出主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像并不歪斜,主帖里我只是截了全图的一部分以突出主题。

行线性电感找到并调整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线性电感找到并调整没有?

没有调。问题不只是右边压缩而是两边缺失,右边的压缩能接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调。问题不只是右边压缩而是两边缺失,右边的压缩能接受。

检查偏转线圈松动没有?能不能往里推进一点?
行线性电感兼有行幅调节功能,记住原来位置后调节试试,没用恢复原来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偏转线圈松动没有?能不能往里推进一点?
行线性电感兼有行幅调节功能,记住原来位置后调节试试, ...

好的 谢谢
等世界杯结束后哪天开机检查一下

楼主:
这机器颜色正,而且色彩温和,所以一直舍不得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机器颜色正,而且色彩温和,所以一直舍不得扔。

这是行幅不足、行线性不良(左右第一格都有压缩)。
最好在测试图显示时调行线性电感,左侧压缩应该会改善;右侧的压缩如果无法改善,那就是行输出管大电流线性不良,饱和压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行幅不足、行线性不良(左右第一格都有压缩)。
最好在测试图显示时调行线性电感,左侧压缩应该会改 ...

CRT电视机好像都存在这种问题。网上维修视频三分四十秒,左右差得更多。https://m.baidu.com/video/page?pd=video_page&nid=2377575089916747902&sign=16912769534935823500&word=%E5%8C%97%E4%BA%AC%E6%9D%BE%E4%B8%8B%E5%BD%A9%E8%89%B2%E6%98%BE%E5%83%8F%E7%AE%A1%E7%B4%A0%E8%B4%A8%E5%A6%82%E4%BD%95&oword=%E5%8C%97%E4%BA%AC%E6%9D%BE%E4%B8%8B%E5%BD%A9%E8%89%B2%E6%98%BE%E5%83%8F%E7%AE%A1%E7%B4%A0%E8%B4%A8%E5%A6%82%E4%BD%95&atn=index&frsrcid=48304&ext=%7B%22jsy%22%3A1%7D&top=%7B%22sfhs%22%3A1%2C%22_hold%22%3A2%7D&fr0=A&fr1=A&ms=1&lid=9843245585936200800&referlid=9843245585936200800&frorder=8&_t=1671087189860

网友:
查S校正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CRT电视机好像都存在这种问题。网上维修视频三分四十秒,左右差得更多。https://m.baidu.com/video/page? ...

国产29寸及以上彩电右侧压缩的现象很常见,但左侧一般不会发生,上楼所说S校准电容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片看,这电视基本没有多大问题,只是元件参数有些变化了,画面很轻微的失真,一般不用刻意去和液晶电视 ...

那就不弄了,反正不影响信息接收,如果弄坏了就亏大了。

网友:
把行输出部分的逆程电容的电容量查一下,容量减小的常常遇见。就是那几只高压瓷片电容的容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机器的枕形失真可以忽略(在原始工厂模式设置参数下)。
假设电视机外框是图片裱糊框,那么现在里面 ...

我觉得枕形校正电路是重点!那个易损电容代换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枕形校正电路是重点!那个易损电容代换过没有?

由于拍摄原因和画面明暗对画面边缘形状的影响(暗处边缘会收缩一点),图片看起来是枕行,其实不是的,看我电脑截图缺失示意图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由于拍摄原因和画面明暗对画面边缘形状的影响(暗处边缘会收缩一点),图片看起来是枕行,其实不是的,看 ...

这个只是你自己的判断,只需并一个4.7u/400V电容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是你自己的判断,只需并一个4.7u/400V电容试一下。

是呼吸效应,大屏CRT电视机很难解决(特丽珑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