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5000 开机后,电源灯长亮,充电灯闪亮。是什么回来?

楼主(2022-12-11):
有时候多试几次就能开机,现在简直怎么试也开不了机。是电池坏了,还是充电器坏了?充电器是有电压输出的。电压也是够的。

网友A:
把电池去掉,单用充电器试试 看能开机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去掉,单用充电器试试 看能开机不能

要拆壳。电池在里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拆壳。电池在里面。

如果没把握顺利拆开,安全复原,那么可以尝试长按电源键(10秒以上),这样也相当于硬重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把握顺利拆开,安全复原,那么可以尝试长按电源键(10秒以上),这样也相当于硬重启了

重启也一样,插电放一晚,第二天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