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动车充电器打了圈的是个什么原件?

楼主(2022-12-12):
如题。一个电动车的充电器坏了充不进电,经查两端电线是通的,没有断,经拆开仔细看,发现一个原件爆裂,这个爆裂了打了圈的是什么原件?是不是保险?什么原因导致爆裂?能直接短路这个保险吗?本人不懂,请坛上老师释惑。先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热敏电阻;抗浪涌;确保没有短路的情况下可以短接!短接NTC在插电源插头时会有火花!

说的对,通俗解释一下,没通电时,常温下,有一点电阻值,比如8D-9,就是8欧姆左右。插电一瞬间,电阻值下降到零点几欧姆。但是就这一瞬间,已经保护了后面电路中的器件,特别是整流器。因为没通电时候,大滤波电容对于直流电来说,空的,要充电,接近于短路。电流很大。最容易坏的就是桥堆或二极管。有了8欧姆负载,最大电流就有了一个度。最大不会超过310V/8欧姆=39A左右,这是PN结允许的。
一时找不到,可以暂时短路或者弄颗几欧姆水泥电阻代替一下,最好还是买一个。
这个毁了,往往后面有元件坏了,建议查整流电路。

网友C:
都别争了。我有时间实际测试一下这个元件。
热敏电阻 NTC 8D-13 负温度系数,常温下是8Ω。通电后由于温度上升,最终电阻值下降到0.x Ω,让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说的对,通俗解释一下,没通电时,常温下,有一点电阻值,比如8D-9,就是8欧姆左右。插电一瞬间,电阻值 ...

好像是常温下是零点几欧,插电瞬间变成8欧,然后再变为零点几欧。

网友:
热敏电阻 NTC 8D-13 负温度系数

网友: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限流用的

网友B:
    热敏电阻;抗浪涌;确保没有短路的情况下可以短接!短接NTC在插电源插头时会有火花!

网友:
那个计算机废ATX电源里面拆一个换上看看后面有没元件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对,通俗解释一下,没通电时,常温下,有一点电阻值,比如8D-9,就是8欧姆左右。插电一瞬间,电阻值 ...

说得对,这个NTC就是抗浪涌电流的元件,保护整流元件的。
这个坏了肯定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开关管或许击穿了,过流烧炸了NTC。

网友:
正常交流输入板子上应该有个3a左右焊接式保险丝。

网友:
充电器设计制作缩水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常温下是零点几欧,插电瞬间变成8欧,然后再变为零点几欧。

我给生产这个元件的厂家搞过冲击测试台,研究过其国标和UL标准,稍微熟悉一点,自己亲自试验多次,而且我们产品上开关电源部分必定用到。但凡事也不绝对,也许有新的类型。
可惜我那个测试台后续费用还没打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别争了。我有时间实际测试一下这个元件。
热敏电阻 NTC 8D-13 负温度系数,常温下是8Ω。通电后由于温度 ...

你的这个描述是准确的

楼主:
谢谢楼上所有老师的回复!呵呵,真是神奇,今下午把充电器拿到修理店,师傅把充电器接上电瓶车,真是奇怪,在没有换这个爆裂的热敏电阻的情况下,居然能正常充电!为什么在家里不能充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所有老师的回复!呵呵,真是神奇,今下午把充电器拿到修理店,师傅把充电器接上电瓶车,真是奇怪, ...

您家里插座有问题,接触不良会反复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家里插座有问题,接触不良会反复打火。

确认不是插座问题哈

网友:
这个元件是串到220V电路里的,肯定过热炸过但没烧断,建议换新充电器,千万别对付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所有老师的回复!呵呵,真是神奇,今下午把充电器拿到修理店,师傅把充电器接上电瓶车,真是奇怪, ...

是你自己的电瓶车吗?还是别人的车子能充电?自己车子上的充电口保险丝看看坏了没有,或者控制器

楼主:
想先换一颗同规格的热敏电阻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网购的同规格热敏电阻到了,及时换上后试充一个多小时,一切正常。再次谢谢老师们的指导!

网友F:
96V 20AH 的充电器,好牛的电动车啊!!!二轮的?三轮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F:
96V 20AH 的充电器,好牛的电动车啊!!!二轮的?三轮的 ?

两轮的电动摩托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