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里大神帮忙看看这台U1是哪个厂生产的?大概是什么年份的?

楼主(2022-12-12):
请坛里大神帮忙看看这台U1是哪个厂生产的?大概是什么年份的?

网友A:
度娘说,这是国营南京教学仪器厂59年生产的。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表,很早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度娘说,这是国营南京教学仪器厂59年生产的。

不一样,没有厂名标识,以前看到的南京U1都有厂名。最重要的是它只有两个插孔,其他U1都是3个插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样,没有厂名标识,以前看到的南京U1都有厂名。最重要的是它只有两个插孔,其他U1都是3个插孔的。

生产厂肯定都是南京教学仪器厂,是年份不同吧。

网友B:
这个表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南京教学仪器生产的,主要供学校物理实验室用。60年代中期后(大约是63年开始)此表有改进,将欧姆调零钮改在正面面板上,并增加1000V插孔,同时将挡位旋钮上的汉字改为英文。线路上的改进不清楚(除增加1000V插孔及直流毫安挡做了调整)。此表生产的背景是电子管时代,故直流毫安挡位不够与直流电压无小挡位,当然电阻挡位也不够。灵敏度也偏低。但业余玩电子管以及电工用也还是可以的。毕竟是当时的低价表。但当时的用料不管内外都确实是货真价实的。

网友:
简化字方案是1956年开始执行的。

网友:
这样的表收藏级别的了呵呵

网友:
闲鱼上有不少,价格还贵,教学用,实际用的话,还是买个新的吧,收藏价值远远大于使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南京教学仪器生产的,主要供学校物理实验室用。60年代中期后(大约是63年开始) ...

这份58年的说明书显示,1958年南京教学仪器厂生产的U1是有3个插孔的。

楼主:
这张图显示生产厂家是上海广大电仪制造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