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05表测试问题请教

楼主(2022-12-12):
我用9205表测试剃须刀的电机电流,直接指示为1(20A档),请教各位,并一个电解是否可行?

网友A:
电机电流超过20A很正常

网友:
剃须刀电机电流大于20A,,是哪一款。

网友:
表笔 插错位置了

网友:
表的问题吧?

要测试瞬间电流,用示波器,没电流探头的话,就用取样电阻吧。

网友:
电流不会很大,不用20A档,

网友:
一般不会超过300ma左右,

网友:
上个图片,插孔

网友:
1.表坏了。
2.万用表的插座插错位置了。
3.你自己先搭个电路测试一下电流表,比如给1A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电流超过20A很正常

1个18650驱动的剃须刀,电流能大于20A吗?
表也没插错,按照我打开的情况看,(忘记拍图了)电机没有在电源端并联消火花电容,是根本原因,说明数字表抗干扰方面有所不足(对我的这块表来说)

网友:
剃须刀是直流电机、可以并联电容,最好是无极性的比如交流电机的启动电容(电风扇。洗衣机.....)

网友:
一看测量就有问题,用错档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