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放大镜???

楼主(2022-12-12):
如图,一个缺把手的大号放大镜,一个手机夹坏了一头的夹子,大仙们出个点子制作一个桌面放大镜,参谋一下。

网友:
用热熔胶或者哥俩好,沾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是这样做的

网友:
柔软的腰撑不起大头

楼主:
柔软的腰里面插了根12#铁丝,不怕弯腰低头,怎么想的法子把扩大镜装上。

楼主:
这样可以不

网友:
没有背景光源

楼主:
大的和小的哪个好用,今天去仓房找旧电脑,翻出这两个不知道是何年何月弄的放大镜,还有个比这个小一点的带把的放大镜

网友:
可以的,再用胶带裹几圈就牢固了。放大镜不在体积大小,要的是放大倍数。

网友:
找这个东西,找包邮的

网友:
要有光源才好用。再装一圈led

网友:
找铁片自己敲一个,带状薄铁片,底下垫软木,用一根粗点的铁丝垫着,用锤子慢慢敲出个凹槽来,两头弄个夹头即可。

网友:
我有个小号的用着还顺手,放大倍数也大。不用时收进手把里面去。

楼主:
翻旧电脑看到了cpu的支架,拆下来一比量无损安装,哈哈旧电脑还真有点用,还有个话筒架,放大镜有点大,装上大头沉,里面的换个粗铁丝,天冷了装修的活很少,这是闲的。

楼主:
因为蛇皮管太长镜子晃动厉害此计划失败,砸了根2.0焊条代换话筒里的铁丝,安装后效果还可以,接下来研究一下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