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测试内阻正常,充电有电流,但是电压一直为0V

楼主(2022-12-12):
18650电池测试内阻正常,充电有电流,不管冲多久,但是电压一直为0V,测试内阻和正常电池对比内阻正常,内阻都是30毫欧,这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在电池正极用个小针往孔内顶一下听到放气的声音就可以充电

网友:
内阻正常是多大?

网友:
给电池充电的时候电池两端的电压变化吗?

网友A:
电池内部短路了,用电容放电可以修复。

网友:
估计是内部严重短路了。

网友:
如果有保护板,可能是保护板出故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内部短路了,用电容放电可以修复。

请教一下,如何修复

网友C:
电池内部短路了,也可以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如何修复

用一高压电容充好电对电容放电,利用电容瞬间大电流烧断电池内部短路的地方。至于用多高电压多大容量的电容,不好说。只能说曾经试过,用400伏的电解,容量不记得了好多年了,直接充的市电整流的高压,试过几个电池,有的修复了,有的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容量不够放电电流不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内部短路了,也可以修复?

可以瞬间大电流烧断短路的地方

网友:
我觉得是电池内部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