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扫地机维修求助

楼主(2022-12-12):
   求助各坛友,有哪个朋友知道这个芯片型号,请不吝赐教。芯片位置见下面的图:
  这个芯片作用是驱动行走直流电动机的,当碰到障碍电动机可以反转退后。通过检测发现4、5两脚接电动机。1脚是电源的地。其余的信息不知道了,

美的扫地机主板

美的扫地机主板

损坏的芯片

损坏的芯片

网友A:
洗板水擦擦芯片,不就看到型号了?

网友B:
如果真的是这个芯片坏了,估计主芯片也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板水擦擦芯片,不就看到型号了?

擦了还是看不清,估计是国产小厂生产的片子,代工厂不好好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的是这个芯片坏了,估计主芯片也有问题了。

我看了相似的片子,输入端都是MOS管,不至于损坏驱动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相似的片子,输入端都是MOS管,不至于损坏驱动芯片。

你先看看电机是否有问题,如果有问题芯片也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看看电机是否有问题,如果有问题芯片也麻烦了。

电动机我试了一下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