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失谐斜率鉴频双声道调频FM矿石收音机电路

楼主(2022-12-12):
近几日试验了  ,双失谐斜率鉴频双声道调频FM矿石收音机电路,二极管检波和场效应管检波都可以,都可以收到FM信号,效果不错,感兴趣的矿友可以试验一下一起探讨交流~~~

原理如下转载自网络
图5.5-25A为双失谐回路斜率鉴频器,它是由两个单失谐回路斜率鉴频器连接起来的。

等幅DM信号U1同时加到两个共基放大器的发射极。晶体管输出端并联回路L1C1的谐振频率分别为FO1和FO2,它们各自失谐于输入FM信号中心频率FC的两侧,且与FC的失谐间隔相等即:

当输入为单音的等幅FM信号时,通过上、下两个对称失谐于FC的回路各自变为包络线U1(T)与U2(T)相位差为180度的调频幅波U1(T)和U2(T),而后分别由上、下两个包络检波器检出反映包络变化(即调频波瞬时频率变化)的平均电压UO1和UO2,总的输出电压UO为:UO=UO1-UO2。

当电路严格对称时,鉴频器输出没有直流电压。UO反映了输入FM信号的瞬时频率的变化规律。这种鉴频器工作过程见图5.5-25B。

双失谐回路斜率鉴频器的鉴频带宽较单失谐回路斜率鉴频器为宽,且鉴频特性在带内具有良好的线性。因此,适用于较大频偏情况。目前主要用于要求失真很小的微波多路通信接收机中

我画的电路图,场效应管检波的,都可以收到FM信号
二极管检波的

样机是二极管检波的,线路图3
2个LC回路要有一定的距离而且要垂直安装,耳机是高祖耳机,调台是要2个回路一起调到同一个频率上,麻烦一些,效果还可以,一个耳机听上边频,一个耳机听下边频,仿佛有立体声的感觉,

网友A:
看了这个帖子才想起来,我书上有关于双失谐鉴频的原理。楼主试验了3DQ无源式的是个好办法。
如果用双联,其中一连的花片挑送一点点是否就可以拉开频率使之适应双失谐?双失谐拉开多少合适?

刚刚查老笔记(年轻时记的,忘了是-3dB/6dB?):FM单声道调制带宽约180(双边带),FM立体声调制带宽约241(双边带),
如果假设双失谐的间隔就取240kHz的话,吗那么两个回路L=u,  C=c
反算在98MHz处,其中两个电容差以倍数表示的话就是 c2=0.001569*c1,    如果此时基数取20P(这个没有细算,假设98对应20P)。相差0.04P
则一个19.96,一个20,??
靠花片好像是不容易啊。
算错没有???

以前有个电路图双失谐用的是晶振,在遥控器的书里。

补充内容 (2022-12-15 13:41):
重新计算了一下,大体是:假设f1=98MHz对应20P的话,f2=98.24MHz对应19.95P
c2=0.997557*c1,系数k=98/98.24
同理: 88/88.24=0.99728
        108/108.24=0.9977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这个帖子才想起来,我书上有关于双失谐鉴频的原理。楼主试验了3DQ无源式的是个好办法。
如果用双联, ...

用双联是个好办法,调节方便一些。但两个线圈一定要垂直放置。这两个线圈儿的谐振频率相差太少,会互相衰减的,实验的时候衰减相当当的严重。
不调双联的花片的话,调两个线圈的电感量也可以实现同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双联是个好办法,调节方便一些。但两个线圈一定要垂直放置。这两个线圈儿的谐振频率相差太少,会互相衰 ...

不实践就不知道呀。谢谢楼主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实践就不知道呀。谢谢楼主的经验!

双联的我还没有实验。我实验的是两个独立的单元。平行靠在一起的方式

楼主(2023-03-18):
此矿机拿到我们当地的FM发射塔去试听了,效果很好,调台时要2个回路同时调到一个频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