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容麦话筒电源图纸

楼主(2022-12-13):
今天在淘宝上淘个飞乐CRGl-2电容麦,哪位坛友配套电源线路图图和话筒线路图。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幻象电源?

从美多电容话筒的电源电压选60伏,与外国标准电路48v不同,我们马上很容易就联想到;半导体普及前

美多是用直热电池电子管制作电容咪放大器的,用直流胆及电池免交流声.因电压与电池胆机用层叠电池六十

多伏使用中前期降到的实际电压是一模一样的. ,

改了半导体后,电源变压器数据照胆机电压也就不改动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线路板上有电压标志,一个是160V,另一个好像是12.5V

看图不认真,是:+60 +2x5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大家都没有啊?

这里转载一个;被遮住的左侧的下偏电阻为;R7  10K.   右侧的输出电源主电容为C8. 50uF 50V.

而电容话筒内部图,就不必去追究了,小心使用就是了.

网友:
5针的还是3针的,我有5针的电源可惜拆了,就剩个壳了

网友:
这东西没啥的,应该里面有输出变压器
48V的电压升压到60V-120V极化咪头
其他没了

楼主:
5针的,自己想玩玩这个

楼主:
看来大家都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转载一个;被遮住的左侧的下偏电阻为;R7  10K.   右侧的输出电源主电容为C8. 50uF 50V.

而电容 ...

谢谢坛友,我总感觉这个话筒是两组电源供电,一组是48伏,另一组不知道是多少伏的,话筒输出两个引线电源两条正一条负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我总感觉这个话筒是两组电源供电,一组是48伏,另一组不知道是多少伏的,话筒输出两个引线电源 ...

我也有个一样的,你多钱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里转载一个;被遮住的左侧的下偏电阻为;R7  10K.   右侧的输出电源主电容为C8. 50uF 50V.

而电容 ...

这是幻象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一样的,你多钱买的?

100元买的咸鱼上

楼主:
内部线路,正反面,挺干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线路,正反面,挺干净的。

我这个外罩上面部分好像摔过有些变形,好用!拾音效果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幻象电源?

其实电容话筒有两种电压的供电电源;

一种是两伏左右的,适合电话座机手柄那种简易电容咪。可两线即能工作.

另一种是48V的广播用电容咪.我上面转载的即是这种,但是这种咪我手头上有两个,却是商人公司方错配了

电缆,正在追讨当中,没有一个标准接脚引线实物可查,如果输出讯号与48V电源线是不同一条线的,才可确定

我上面转的图是幻象电源图纸,这要等楼主实操接一下. 或我再用不同的另一方法证实也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我总感觉这个话筒是两组电源供电,一组是48伏,另一组不知道是多少伏的,话筒输出两个引线电源 ...

当用数字型万用表测量时,讯号输出线是会有些微电解电容渗过的直流电压.但这种高阻仪表测量失误

并不等同于要输入两组电压

楼主:
下面园的里面是坡莫合金阻抗变压器,是音频阻抗转换的,黄色的线应当是48伏,红色的线是放大器供电电压,黑色线是地线,在就是不知道红线是多少伏直流电,以前自己有一套,就没记得测下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园的里面是坡莫合金阻抗变压器,是音频阻抗转换的,黄色的线应当是48伏,红色的线是放大器供电电压,黑 ...

照这样说法,我们无法找到讯号线,难道话筒的作用就是制造一组电源?

楼主:
有2条信号线输出,还有三条供电线,一组48伏另一组还不清楚是多少伏,估计12伏左右,那天接电试试

网友:
电容麦话筒电源 的实物插座. 网上图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电容麦话筒电源  网上图片

就是这种,我给拆了,就剩外壳了,电路板乎还在,不敢确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就是这种,我给拆了,就剩外壳了,电路板似乎还在,不敢确定

你应该是这样;电路板还在.外壳没了?不敢确定.     才对.不信看照片便知

网友G:
电容麦的主体里一般有  纯电容咪头+高压极化电路+前置放大电路。这些电路可以用48v幻象供电,也有的产品独立供电。

你得看你的麦用哪种方式。咪头极化电压是多少。有的咪头几十伏就够,有的看着不大却要200伏。

前置放大电路是阻抗匹配加放大,电容的输出阻抗印象里在几百M到一两个G欧。一般都是场管做阻抗匹配。后面放大到额定灵敏度,最后再过一下变压器。

如果你这个麦里只有个电容头,没有前置电路,网上也有很多现成的前置电路。

或者参考纽曼u87电路精简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是这样;电路板还在.外壳没了?不敢确定.     才对.不信看照片便知

壳子被我做成了一个可调电源,还有一个空壳子,电路板放哪里了忘记了,印象里里面有几节15伏的电池,记不清了。
电线那面前面有张铝板,外表和18楼的一样,抠掉铝板就是这个样子,
周一上班找找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壳子被我做成了一个可调电源,还有一个空壳子,电路板放哪里了忘记了,印象里里面有几节15伏的电池,记 ...

谢谢!这个话筒接口定义估计是这样的,共计5条线,信号输出2条,600欧平衡输出,1条黑色地线,1条红色那根应当是放大器供电,黄色的线是48伏,关键是这条红色线不清楚是多少伏8伏-15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话筒接口定义估计是这样的,共计5条线,信号输出2条,600欧平衡输出,1条黑色地线,1条红色那 ...

等周一上班如果找到电路板的话我给你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转载一个;被遮住的左侧的下偏电阻为;R7  10K.   右侧的输出电源主电容为C8. 50uF 50V.

而电容 ...

感谢分享。。。。。

楼主:
谢谢给位坛友关心!

网友E:
电路板找到了,自己研究一下吧

网友E:
灰色的稳压管是2DW52,白色稳压管一个是2CW59另一个是2CW60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电容麦的主体里一般有  纯电容咪头+高压极化电路+前置放大电路。这些电路可以用48v幻象供电,也有的产品 ...

从照片看只有一只管,象3DG12这样封装: 的我想不出那个年代会有什么场管

应该在尾部的金属园筒装有升压电路.

如果真如此,我前面给出的标准通用48V幻象电源真的不适用于飞乐电容咪.

它是管子;10V上下一组.电容箔膜供高压电一组,是否48V不好说,看上贴稳压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照片看只有一只管,象3DG12这样封装: 的我想不出那个年代会有什么场管

应该在尾部的金属园筒 ...

这种老产品设计千奇百怪,他的麦桶子里那个管子没准就是场管

网友B:
我看到线路板上有电压标志,一个是160V,另一个好像是12.5V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灰色的稳压管是2DW52,白色稳压管一个是2CW59另一个是2CW60

头象丢失外壳的仁兄,数据找得太艰苦,

百度文库这个美资网站 现要收费才能看全文了,你交多点资料给

它攒十五亿中国人民的钱吧

个人图书馆资料;2DW52;  1W.  52V.  10mA

2DW59/58;     1W.  120V ,  6mA

2DW60;   1W.  135V.    6m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头象丢失外壳的仁兄,数据找得太艰苦,

百度文库这个美资网站 现要收费才能看全文了,你交多点资料给

2CW59   HE  2CW60

楼主:
实在是太感谢了。谢谢!

楼主:
电容话筒前级是场效应管,后级放大是晶体管,话筒未部圆筒里是坡莫合金阻抗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板找到了,自己研究一下吧

你好:见论坛消息。谢谢!

楼主:
太完美了,原装图纸。谢谢!

网友:
你真懒鬼一个,纠错还要76岁老头来干.若他朝见面茶聚是否要为你倒茶

太懒嫁不出

59 ;10--11.8v       60;    11.5--12.5v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里转载一个;被遮住的左侧的下偏电阻为;R7  10K.   右侧的输出电源主电容为C8. 50uF 50V.

而电容 ...

请问,为什么叫幻象电源呢?

网友E:
今天找到这个了,外壳也找到了 ,可惜两个插座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找到这个了,外壳也找到了

谢谢!实在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请问,为什么叫幻象电源呢?

我们玩无线电,一般都有电压/电流。作为电路的指标。

但是这个60V这一档,除了加了些负载电阻可能有几乎测量不到的微弱电流,其工作的两块箔片,

其中一块箔到风吹即坏,其工作时是绝对没有电流的,只产生静电电场,这在无线电界是绝无仅有的.

甚至你以一个电容给他电压,他也能工作不知多少年.只须一个静电场即可.故称幻象电源

香港无线电视台1969年在广卅市烈士陵园办"穗港同庆春节"[欢乐今宵]节目,在亭子边上,罗文

汪明荃出场合唱,没两句,一个电容咪被三级风秒吹坏,这个电台专业电容咪时值近两万多人民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玩无线电,一般都有电压/电流。作为电路的指标。

但是这个60V这一档,除了加了些负载电阻可能有几 ...

多谢版主详细解释,涨知识了。

我之前买了一块带电源变压器的电源板,60V和6.3V,卖家也说是电容眯的幻象电源板。此次又见幻象二字,故由此一问。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完美了,原装图纸。谢谢!

见我45回贴关于电容唛怕风。

这里顺道解析为什么很多专业录音室都在咪前会有个网,当然是此咪怕风。

其实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是;中国国内演员绝大部分都是学院派,都会在课上教授过;用咪最好音是在

离动圈咪十七厘米之外,电容咪更远。铝带咪要几近一米至六七十厘米,

但港台澳多以某机构/电视台五粒星选秀/唱片公司不劳而获取得演员,这些演员多以"咬咪"突出来制造花

边新间见报取宠。录音工作室得罪不起这些天皇巨星,只好以牺牲音质,设一个网,来保护天价的咪。

所以;试咪是否在正常使用状态,千万勿用口吹,在咪身轻轻两击才是标准试咪方法

当然,讲话也是可以,但在某些节目某些场合时讲喂喂喂这样试咪并不合适

网友:
幻象電源用於電容話筒。
它之所以被稱為幻象電源,是因為調音台沿音頻下行
的同一條線纜上行發送一個電壓。
因此,話筒接收的是遠程調音台電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