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三级管的问题

楼主(2022-12-13):
这个三级管用什么型号的可以代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靠谱的器件从来都不是拆洋垃圾得来的

只是降低成本而已,或者保证生产供应稳定而已

这只能说明您区分优劣的能力很不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想法我觉得是错误的
拆下来之后他们有验证过吗?
拆的时候的暗病他们有能力检查吗?

这就是您的信息来源可不可靠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国家已经明令禁止进口电子洋垃圾了

不进口拿什么获得靠谱的器件?别太信了,需求是最诚实的,不光是您DIYer们需要。

网友:
应该是2SD2136吧?
目前还有友顺、长晶科技等品牌在生产,很容易买得到

更新编辑:
看了下长晶的,ft只有30MHz和松下的不匹配,友顺的是220MHz和松下的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卖家写自己的地址是潮州汕头的话,其含义就是我卖的都是拆机件。

为啥呢

网友E:
拆机的还好用,只要不是闪新的,比新的靠谱

网友:
现在的电子市场上差不多都可以买到所缺件,电路中损坏的元器件最好原型号更换,应急的话,这只管子是60V3A的NPN管,只要耐压与电流相当的管子几乎都能顶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拆机的还好用,只要不是闪新的,比新的靠谱

确实如此,拆机的起码是通电验证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机的还好用,只要不是闪新的,比新的靠谱

并没有,你不知道拆的时候在哪里搞出来了暗伤
封装开裂、起层、框架或bonding接触不良都是很常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确实如此,拆机的起码是通电验证过的。

这种想法我觉得是错误的
拆下来之后他们有验证过吗?
拆的时候的暗病他们有能力检查吗?

我以前为了省钱经常买二手,遇到过很多问题了,而且很多都是开始好像没啥,重复焊接几次,或者用着用着就出问题。
多数都是拆的时候封装损伤造成的暗病。

后来我想明白了,还在量产的管子买新不买旧,安世、长电、华虹、LRC啥的国内一线经常也就几毛钱一个。
贴片的型号很难遇到有不良的,至少我还没遇到过。而TO-92、TO-220不良率略高,遇到过了。
旧型号停产了优先考虑找IC替换,现在350MHz的运算放大器也就不到2元。
实在找不到再去买翻新的,我遇到的也就发射的功率级找不到合适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您的信息来源可不可靠的问题了。

都是我亲身经历啊,不是别的来源。
洋垃圾拆下来的分立器件,真的是能不碰就不要碰,相当不靠谱

新管子又不贵,何苦自己坑自己,另外花的时间成本够买多少个新管子了
贴片封装的新管子我还从来没遇到过坏的,一致性还很好,同样的参数贴30片都是可以直接用,根本不用一个个单独调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偏概全!
汕头的货不少都是积压的,不是拆机的。我买过很多次那边的货就是这个体验。

3楼那种管脚发亮有流动感的就是拆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进口拿什么获得靠谱的器件?别太信了,需求是最诚实的,不光是您DIYer们需要。

靠谱的器件从来都不是拆洋垃圾得来的

只是降低成本而已,或者保证生产供应稳定而已
去年单片机、电源芯片、内存芯片拆机件买的就很火,因为新的买不到

像是X宝上那些便宜的模块很多用的是拆机件,毫无可靠性可言,性能深究的话也有问题
不过就那个价格,很多人都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样道理,保定的电子管晶体管不少是拆机的不假,但不少也就是搜罗来的积压品,尤其是晶体管之类的,性能 ...

你对我的发言是有什么误解吗?
有新的、可以代换的为啥要买旧的、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只能说明您区分优劣的能力很不强。

我觉得我不需要
为了便宜几毛钱甚至几分钱我要多花几个小时精力我犯不着
我也不做那种便宜模块,自己用新料DIY都比淘宝模块便宜

而且对于实用用途的维修、代换这种事情,找拆机货或者几十年的老库存货是很不明智的。
除非真的是有修旧如旧的需求,或者实在是找不到可以替换,或者是电路设计结构的问题。

网友E:
以前修电视机,反正买新的就修不好,非得拆一个才能搞好,后来基本上都不敢买新的了,场IC也是,旧的就是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题是没有新的,都生产几十年的产品,哪里来的新品元件代换?

你再仔细看看我的发言,从2楼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修电视机,反正买新的就修不好,非得拆一个才能搞好,后来基本上都不敢买新的了,场IC也是,旧的就是好 ...

自己从料板上现拆还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