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胆机线路更换电阻对音质的影响

楼主(2022-12-13):
单端胆机线路更换电阻对音质的影响,咨询下大佬这个线路要换哪几处电阻会对音质有影响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摁不住折腾的手了。。

我曾经也如你这般的想过。

但是,这玩电子,好歹也是个科学技术的活。我给的建议就是多读书,多思考,多实验,少盲从。

你说换个电阻,换个电容,有无影响,肯定有。但那点影响微乎其微。
当然有些人耳朵就是好使能听出来,这类人此生唯一的遗憾就是造原子弹的时候没聘请他去,这得省多少仪器的费用啊。

网友B:
前级管的负载电阻,功放极的阴极电阻。分压的退耦电容。电源的CLC

网友C:
更换任何一处都有影响,甚至不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开始就劝过他了。

目前还在认死理中,等到从坑里爬出来还需要一段时间。必须经历的过程,否则记不牢 ...

确实。新手入门进第一个群,遇到的第一个烧友很重要,决定了他今后是脚踏实地理性玩机,还是走发烧玄学怪力乱神的路子。该跳的坑,命里注定,跑都跑不了,拉都拉不住。

网友A:
毒帖子 看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换任何一处都有影响,甚至不响

不会吧,我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毒帖子 看多了吧。

摁不住折腾的手了。。

网友E:
更换电路元件,电阻器电容器电感器等等,等值更换对电路的工况几乎不会有影响,异值更换多少对电路工况会有影响,而说到对音质——对,是音质有影响,那就是电阻器异值更换改变了电路工况引起失真,除此外其它影响不太可能。但是,心理的因素是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也如你这般的想过。

但是,这玩电子,好歹也是个科学技术的活。我给的建议就是多读书,多思考, ...

哈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更换电路元件,电阻器电容器电感器等等,等值更换对电路的工况几乎不会有影响,异值更换多少对电路工况会有 ...

谢谢指导,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说法如果更是换电阻的种类,比如碳质电阻换金属膜电阻,或者线绕电阻,这个对机器应该是没有影响的,如果是对电路设计的电阻阻值进行更换,那对机器肯定会有影响的。

网友F:
强放管自偏阴极电阻特别重要,最好别糊弄。

第一,很多电阻误差大,可达5%,甚至更大。

第二,很多电阻温漂大,高达数百ppm,甚至更大。

通常,强放阴阻功耗高,温度高,如果还用误差大、温漂大的电阻,最终的偏压偏移是很大的。

偏压一变,失真指标和出力指标都会变,不过不一定能听出来。

如果选0.1%,25ppm以下的电阻,偏压会比较稳定,如果电阻瓦数足够大(5-10倍余量),效果更好。

业余情况下判断电阻真假,一般用烙铁贴近电阻烤热,如果阻值变化很小,就是真25ppm。

网友:
电阻更换的影响我听不出来,但是,耦合电容的更换很明显,我更换过多种,CBB,纸介等多种,最后还是选择了油浸,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据说换喇叭线是高端摩机者金耳朵的最高境界,虽然从理论上看是毫无价值。

网友G:
很简单,指定几个位置,确定好要换的电阻,叫别人换,换完不告诉你

然后你来听,这样子才有意义。

音响玄学和神学,如同中药,中成药,至今不敢做双盲实验,一个道理。

网友:
符合标准的正品,没有明显区别。线村也是,

网友:
之前强放管我用以色列1%的精确200欧阴极专用电阻,声音不好,后来换了个误差20%的国产烂电阻,声音却出奇的好,一测,只有175欧,刚刚好!结论:精度20%的国产电阻比1%的进口电阻好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强放管自偏阴极电阻特别重要,最好别糊弄。

第一,很多电阻误差大,可达5%,甚至更大。

你这太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简单,指定几个位置,确定好要换的电阻,叫别人换,换完不告诉你

然后你来听,这样子才有意义。

对的,我就是要问下这线路换哪个位置的电阻比较有影响

网友H:
也许用示波器能看出差别,胆机失真本来就高,换电阻带来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换电容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个人拙见。

网友I:
1,供电的阻容滤波电路可以尝试改成二级或者三级以上,顺带加个小安规电容啥的。
2,后级部分可以尝试改下栅地电阻,耦合电容积聚的电荷如果不及时放掉会影响栅压(受害者)。但是栅极电阻小了需要推动电流就大了。
3,前级部分,主要是输出一个较高的电压给后级,看了下6p14,前级输出8v基本就能推了好满足。可以尝试改工作点,比如输出电压拉高一点,然后把反馈电阻改成可调。自己扭一个满意的阻值。

又多看了一眼6p14特性图,好像输入级需要5ma电流,感觉6n2输出可能不够,尝试并管?
最后是元器件之类的,现代工业的元器件参数性能指标已经是很完美的,没必要去追求所谓的臻品。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也许用示波器能看出差别,胆机失真本来就高,换电阻带来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换电容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个 ...

好的,我也试试,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I:
1,供电的阻容滤波电路可以尝试改成二级或者三级以上,顺带加个小安规电容啥的。
2,后级部分可以尝试改下 ...

你这是高手级别的摩机了,我还看不懂,先收藏下来研究

网友G:
引用 网友I:
1,供电的阻容滤波电路可以尝试改成二级或者三级以上,顺带加个小安规电容啥的。
2,后级部分可以尝试改下 ...

胡说八道,用什么眼睛看的6P14需要5mA的输入电流? 乙类放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胡说八道,用什么眼睛看的6P14需要5mA的输入电流? 乙类放大?

它画成三极管我就当它是三极管了。。。。。。确实眼睛不好,没看清楚特性图写的是Ig2。。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它画成三极管我就当它是三极管了。。。。。。确实眼睛不好,没看清楚特性图写的是Ig2。。

刚淘了一个硕大的插头,20安的,不知道弄成电源线俺这台小胆机能不能吃的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换任何一处都有影响,甚至不响

说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级管的负载电阻,功放极的阴极电阻。分压的退耦电容。电源的CLC

多谢指导,可否帮忙在线路图上标注下,谢谢

网友J:
这图纸也就只能作为参考。
6Z4整流后,第一级滤波电容竟然用到那么大,刚开机的时候,6Z4里面不打火吗?寿命堪忧。可千万别说6Z4便宜,坏了再换,刀创药再好不如不割手。

网友:
如果是相同的阻值理论上没有任何影响!就是你换一个国产一分钱一个的和进口最贵一万块钱一个的没有任何差别

网友D:
楼主与其研究换零件改音色,不如学学电路知识研究一下这个电路的状态是不是处于最佳,这比你换天价的零件去调整音色要明显的多。我粗看一下末级的电路并没有完全发挥出6P14的功力,所以其他的无用功你可以暂时别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与其研究换零件改音色,不如学学电路知识研究一下这个电路的状态是不是处于最佳,这比你换天价的零件去 ...

我开始就劝过他了。

目前还在认死理中,等到从坑里爬出来还需要一段时间。必须经历的过程,否则记不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图纸也就只能作为参考。
6Z4整流后,第一级滤波电容竟然用到那么大,刚开机的时候,6Z4里面不打火吗?寿 ...

大老牛逼,6Z4目前打火了两个了。。那第一级滤波电容用多大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新手入门进第一个群,遇到的第一个烧友很重要,决定了他今后是脚踏实地理性玩机,还是走发烧玄学怪 ...

我是自己瞎玩,上网逛论坛学习,电路还看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与其研究换零件改音色,不如学学电路知识研究一下这个电路的状态是不是处于最佳,这比你换天价的零件去 ...

有道理,这个学习有点难度,文科生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新手入门进第一个群,遇到的第一个烧友很重要,决定了他今后是脚踏实地理性玩机,还是走发烧玄学怪 ...

太玄乎了,插头插座,线材,保险管,甚至还有螺丝。。。还有脚钉,真是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与其研究换零件改音色,不如学学电路知识研究一下这个电路的状态是不是处于最佳,这比你换天价的零件去 ...

那要如何调整末级电路呢

网友K:
引用 楼主:
摁不住折腾的手了。。

人菜瘾大容易折腾死!不过电子管比较耐操。炸个电容了,烧焦个电阻了。都小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也许用示波器能看出差别,胆机失真本来就高,换电阻带来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换电容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个 ...

示波器修修开关电源还可以,音响用途不是很大。买也不要用太高的价格。1M的模拟示波器足够了!

网友:
楼主建议多看看基础理论知识。关键是优化线路。音频是低频信号电阻的螺旋结构影响微乎其微,用普通50Ω5W电阻做假负载测试30M短波驻波比和无感电阻没看出什么区别。别听那些神经病瞎忽悠!

网友L:
客观中立地说,看了那么多书,对电阻至今就看到过2种说法:
1)早期碳膜电阻在小信号、高频高增益电路中,有热噪声,这个好像很难证实;
2)  绕线电阻在很高频下具有电感效应,这个闭上眼睛都能想通;
另外:
3)电解电容、卷绕的各种电容,在高频下有电感效应,有时需要并联一个小瓷片电容旁通高频,闭上眼睛都想得通;

其余的就不知道了,俺是一个十分注重音质的人,但到目前只入了唯一一个坑:就是对有变压器和无变压器的功放音质方面走过曲折迂回的路,
从专门购买互补型OTL的收音机,到重回笨重的有变压器功放。但至今无法体会有金耳朵是啥感觉,真的俗人,无法体会。

虾议论,无意针对任何人。

支持楼主的探索。希望学到更新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人菜瘾大容易折腾死!不过电子管比较耐操。炸个电容了,烧焦个电阻了。都小意思。

是的,烧了两个管子。。吓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客观中立地说,看了那么多书,对电阻至今就看到过2种说法:
1)早期碳膜电阻在小信号、高频高增益电路中, ...

专业老司机,学习了

网友:
电路结构,工作点,更重要,电路稳定工作是第一的,零件是正品就行

网友M:
音响是几种人在玩,有的是技术派,讲求电路和设计,有的是工艺派,讲求绕个牛布个线,还有一帮棒槌,什么都不懂,热衷找高级零件,另外就是吹牛逼的,指着自己的耳朵说是金耳朵,高级零件还要讲求搭配

网友:
引用 网友M:
音响是几种人在玩,有的是技术派,讲求电路和设计,有的是工艺派,讲求绕个牛布个线,还有一帮棒槌,什么都 ...

您说的是实话。

这技术派得练技术啊,练技术难度挺高。但 吹牛逼口嗨难度就低多了,搞不好还能有一堆粉丝。

网友:
想换就换,变化肯定有,但是出来的声音是不是你喜欢的就另外一回事

网友:
电阻电容都对声音有影响吧

楼主:
最近疫情居家,就把原配的栅极电阻4环470K换了,淘了一对加当电阻,音色通透多了,这货个头小能量大确实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近疫情居家,就把原配的栅极电阻4环470K换了,淘了一对加当电阻,音色通透多了,这货个头小能量大确实可 ...

网友N:
看来,你真是金耳朵了,还两个同阻值的栅漏电阻就能听出通透度的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来,你真是金耳朵了,还两个同阻值的栅漏电阻就能听出通透度的变化。

打错了一个字,“还”应该是“换”。不然语句的意思让人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来,你真是金耳朵了,还两个同阻值的栅漏电阻就能听出通透度的变化。

原配电阻可能不太好,换了真有区别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原配电阻可能不太好,换了真有区别的

好想看一下楼主的机器和音箱实物图片。你用的不是220V的交流电源?插头换一个大些的电源插头电压会比原来220V高吗?这个470K栅漏电阻上的电流几乎为0,电阻的功率大小和电阻值的微小变化,根本不可能影响到音质,如果像你所说,能听到比原来更好的通透感,只能判断你原来这两个电阻没焊牢或者电阻值根本与470K差了好几个数量级。

网友:
电阻的四要素:阻值,功率,噪声及稳定。换的电阻要阻值准确稳定误差小,功率足够大,噪声系数小,当然这样的电阻价格不菲。

网友A:
走到另一条路上去了,这么多人拉不住。看来这里面魔力还是很强大的。

你看看你用的那个线,那个电工胶布,还有塑料扎带,还有底板上那层焊渣子,还有碎成渣的焊点。按照你的理论应该全换掉。

网友G:
看到机器图片才知道楼主还没有烧到那个份上,要交的学费还多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种秀智商的帖子居然还那么有市场,一个个都在被戏弄啊,直接让它沉掉吧,真的太扎眼了,

发烧之路尝试一下有可不可呢,重在折腾,贵在体验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机器图片才知道楼主还没有烧到那个份上,要交的学费还多着呢。

一步一步慢慢来,好玩的一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到另一条路上去了,这么多人拉不住。看来这里面魔力还是很强大的。

哈哈,俺就是人菜瘾大,焊接太难了,手头烫坏了,用夹子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N:
好想看一下楼主的机器和音箱实物图片。你用的不是220V的交流电源?插头换一个大些的电源插头电压会比原来 ...

机器图贴子里发了,正常家用电源,音箱是组装的全频古董,效果杠杠的,书桌上听的空间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器图贴子里发了,正常家用电源,音箱是组装的全频古董,效果杠杠的,书桌上听的空间小

你就别这么搞了,就你这个喇叭,你直接换原装的全套麦景图,他都不会有效果。

你还能分出来电阻?你不是恶搞就是心理作用。

你就慢慢的交学费吧,交的地方还多着呢。
老想着走捷径,不去老老实实读书钻研提高技术水平。
弄个焊点都图省事走捷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别这么搞了,就你这个喇叭,你直接换原装的全套麦景图,他都不会有效果。

你还能分出来电阻?你 ...

还没入门的小白初烧,图个开心,已经花了不少学费了,大几千没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没入门的小白初烧,图个开心,已经花了不少学费了,大几千没了

准备把原配的零件都换下来

楼主:
玩音响是真烧钱啊,比玩单反厉害多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玩音响是真烧钱啊,比玩单反厉害多了

有空还是多看些基础的电子技术书,等搞懂了电子技术的基本知识,再好好花功夫钻研电子管技术方面的书。不要想着买两片清朝的砖垫在音箱底下就能让声音变得清脆悦耳,换两个西电电阻就让你的功放音质脱胎换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空还是多看些基础的电子技术书,等搞懂了电子技术的基本知识,再好好花功夫钻研电子管技术方面的书。不 ...

电路技术太难懂了,中学物理就没上过30分的,天生怕,有时间再来啃知识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路技术太难懂了,中学物理就没上过30分的,天生怕,有时间再来啃知识

这个电路可以把反馈电阻22K这个取消掉吗

网友P:
把管子全部换成进口的,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P:
把管子全部换成进口的,效果更好

换了,全是俄罗斯管

网友:
楼主这种勇于实践的精神,值得肯定。 还是那句话:干就完了。

网友:
有人听不出来电阻对声音的影响,有人对电容情有独钟,这不奇怪。电阻我就听出绿袍不好听,其它电阻听不出来,有朋友说 他只用 家当 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反正是进口的,我不折腾了,听碳膜的和金属膜的,通过电路调整 达到满意就可以了。

楼主:
请教各位大佬,胆机的扼流圈要怎么使用,是拿来替换线路中的主滤波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