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是如何在远程实时监测家里的停电来电情况的?

楼主(2022-12-13):
比如我想在千里之外(国内)通过手机短信或者电话,第一时间获知家里停电或者来电的即时信息,该怎么实现?
要求采用最经济的方案,最好不要购买第三方硬件,更不要缴纳相关的服务年费。
只用支付最基本的通讯资费即可。

网友:
给老婆打电话。

网友:
我用的全部是小米的智能设备,全部设备都可用手机远程控制或查看!例如远程查看家中的温度、湿度,远程控制各房间的灯的开关,开启电视机,扫地机开启清扫,监控摄像头也可远程查看家中的情况,房门打开手机通知等,前提是家中不可断电、断网!

网友A:
弄个手机,拔掉电池。用市电供电。发短信不回就是停电了。

网友:
1、我在电信光猫上映射主机到我的一台迷你服务器,并启用动态域名服务(需要你的电信光猫支持,一般都支持)
2、该服务器设置为来电自动开机,也就是说如果停电了,再来电它会自动开机运行
3、我在任何可以联网的地方访问我的域名,如果可以接入我的虚拟专用网说明家里有电 并且登录服务器查询上次关机时间和开机时间可知道何时停电来电

网友:
我的NAS会在来电恢复后将上次停电时间通知我。 无论停电或来电,都是NAS的重大事件。

网友B:
动环监控系统+物联卡

网友C:
家里没有网络环境时,这个方法比较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环监控系统+物联卡

现在哪里可以买到物联卡?          求指引,求链接。

网友:
如果只是想知道停电,来电的话,买个萤石云的摄像头打开设备离线提醒就行了。

网友:
我是 看 本楼的群的,大妈都不说话了,就是停电了,反之来电

网友:
评论这么多条,没有一个人说到点子上的

网友:
这个方案最靠谱,无误差

网友:
家里装一门自动应答功能的电话,打过去有回应不就说明有电

网友:
如果要实时监测停电来电,就要用一个MCU+2G模块给你的手机发信息

网友:
我也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个手机,拔掉电池。用市电供电。发短信不回就是停电了。

没电池不开机的,停电后也不能自动开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家里没有网络环境时,这个方法比较实在。

前提是家里要有个老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前提是家里要有个老婆

想要知道家里是否停电,就要有个老婆,有老婆就要有丈母娘,丈母娘要房子,还要车子。

结论:LZ不是房地产开发的就是4S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要知道家里是否停电,就要有个老婆,有老婆就要有丈母娘,丈母娘要房子,还要车子。

有道理,这推理没毛病

楼主:
没几个在说正经话的。

网友:
楼上都不正经,我说个正经的可以实现的,需要用到一部安卓智能手机,一张电话卡,安卓智能安装tasker软件,然后编一个小的脚本,可以在市电断开以及来电时候对预先设定好的号码发送短消息。手机充电器一直插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