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笔记本不亮屏

楼主(2022-12-13):
联想G470笔记本,有些年头了,开始时是开机慢,关机后风扇转、通电风扇转,开机鸣叫。
放置了几年,现在又拿出来把玩时,开机鸣叫,进系统后就正常了,但是会不定时掉电,跑鲁大师中途掉电,
网上看到说 通电风扇转 和鸣叫 是主板上的电池没电了,于是换了主板上的电池CR1220
因硬盘有坏道,换了个硬盘,重装时进PE后不定时掉电,
最后重装WIN7时进度条一小段后掉电,多试几次后不亮屏了。
拆卸电池,通电开机有22瓦,风扇会转会停,CPU会发热,不会鸣叫,不能关机。如果装上电池,插拨电源接头会发出‘嘟’一声,这个说明EC芯片工作正常吧
手中有三条内存条,在另一台机上试都是好的,有两块CPU,都试过还是不亮屏,主机上各路电压用万用表测量都对图纸上的

在海鲜上看到联想G470有一样的症状,望万能的网友指点指点,修复或修不好都算是练练手

联想G470笔记本芯片组为HM65,主板号为 LA-6751P,已经得到图纸,但是没有点位图
手中还有一片原锡球的HM77,不知道能否替代HM65
由于上传文件大小受限,我把文件一分为四,下载四个附件放在一起可解压出一个图纸

网友A(2023-02-27):
楼主的电脑修好了吗?

网友:
现在更新换代很快,少有这样努力研究的了,加油

网友:
主板加热大法,电源部位,用电吹风机加热,温度时间要控制好,修复一台笔记本,至今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脑修好了吗?

可以买个PCI-e测试卡的,可以插在无线网卡的接口上。

哎,笔记本电脑已经不在了

网友:
记得那时候好几个牌子的笔记本CPU背面有个大NEC电容,可以自己换成4到6个钽电容就好了,我就帮同事换过一次。
还修过一个联想的笔记本,是CPU供电部分有个贴片电容短路了,抠掉就好了。
大部分电器里面,电容都是比较容易失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买个PCI-e测试卡的,可以插在无线网卡的接口上。

哎,笔记本电脑已经不在了

那只能为笔记本默哀了。
几周前收了个联想烂本来拆屏轴座,拆了轴座后想把电路修好,就上电试了几次,问题和楼主的差不多但不完全一样,怀疑CPU供电有问题,用示波器看了看,在开始启动时,纹波不是很大,在进系统后纹波有些高(在掉电的边沿上徘徊),但只要不动鼠标键盘不操作电脑不会马上掉电,然后试着开程序,纹波非常大,操作一两秒就自动断电了,拆了个电容焊在了CPU供电电容的空位上,现在怎么折腾都没问题了,所以特来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