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弹片去锈后用不用上油?

楼主(2022-12-14):
绿锈很多,被我擦掉了,都露铜了,用不用上点硅油钟表油凡士林保护一下?

网友:
还是自己用电烙铁镀锡吧,

方便。

网友:
当然要,正常是镀铬的,镀铬掉了就腐蚀呗

网友:
电池漏液一般是碱性的,所以最好用牙刷蘸白醋清洗下,然后上凡士林保护,我都是涂抹木蜡油保护,不然,只要被漏液腐蚀过得触片,暴漏在空气中还会生绿的

网友:
既然都拆下来了,最好还是将它全部吃锡。

网友:
我看国外的修复视频,这类东西打磨光亮后,自行镀铬,不知道镀铬液淘宝有卖不

网友:
要擦油,机油黄油都可以,薄薄擦一层再用破布擦干净,其实擦不净,少许残留就起到防锈作用了。

网友:
看办公室配的fluke17B+,原来出厂时都在电池极片上抹了薄薄的一层油脂,类似凡士林。

网友:
镀镍吧,网上有教程

网友:
我以前是用水磨砂纸磨掉后加上缝纫机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