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板制作之五管无回路收音机

楼主(2022-12-14):
图一是电路图。电路比较简单,可以在面包板上制作(图二)环形天线可以在直径0.5米的圆上绕至五匝。连接好电池耳机就可以收听(图三)测试发现可以直接用64欧的耳机收听,但声音较小,如果直接使用一节锂电池供电,可以用8欧低阻耳机收听。

网友:
都检波了还高放,还中放........就是没有低放........哈哈哈!

楼主:
可以加低放,和7642收音机的低放部分电路一样,增加低放后可以直接用低阻耳机收听(1.5v供电)

网友A:
这个能比得上764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比得上7642吗?

和7642内部电路差不多,但晶体管数量只有7642的5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和7642内部电路差不多,但晶体管数量只有7642的50%

请教一下,啥叫高放?啥叫中放?不过低放我是知道的,低放是低频放大器。
没有变频,咋就有中放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啥叫高放?啥叫中放?不过低放我是知道的,低放是低频放大器。
没有变频,咋就有中放了呢?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收音机,只有检波和放大,没有变频。7642收音机的中放和低放部分也没有变频,主要还是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