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女九式】玩尽10EG7:一款廉价低内阻三极管

楼主(2022-12-14):
【邂逅】
最近偶遇一款陌生管子10EG7,略作了解发现竟然是和6EM7、6GF7、13DR7这些一样的tT复合三极管,只是由于灯丝冷门,所以非常少见、价格也很低廉,赶紧屯了一批慢慢玩,总算没在熙熙攘攘的街头错过。

网友:
推广应用哈

楼主:
【简介】
1.        概述:10EG7是用于电视机场扫描驱动的复合三级管,内含一支中低u电压放大管和一支低内阻功率三极管,功率管内阻800屏耗十瓦,一只管子相当于迷你旁热版的6SN7+2A3。

2.        参数:
大八脚封装,灯丝电压9.7V电流0.6A,极限参数和典型应用如下:

注意它这个典型应用指的是场扫描电路,做功放不必局限于此。

3.        曲线
我查到的10EG7手册没有提供特性曲线,不过它的大小管参数和6EW7完全一样,所以直接用6EW7的曲线:

也可以参考日本玩家实测扫描的10EG7曲线,低内阻三极管线性非常好了:

楼主:
4.        归纳
10EG7的小管放大系数只有17.5,用来做单管单端增益不足,但是用来做三级放大、长尾或者屏阴分割倒相推挽、以及前级就非常合适,做耳放和推动也可以。
因为白送一只电压放大管,还是非常超值的,毕竟一支6SN7的价格就比这高好多倍了。
下面就开始各种姿势玩了哈。

楼主:
【玩法一】直代EM7
10EG7可以直代10EM7,或者换灯丝供电直接套用6EM7的电路:

1.把10EG7直接插上6EM7的板,换好灯丝电源,实测工作点电压标在上面图中。
2.大管工作状态标准,小管电流1.4ma~1.5ma也正常,电路能工作,但是建议把屏阻换成50k~80k,或者把退耦电阻换30k,这两处电阻的功率也换大一号。
3.开声正常,听感也不错,不过放大倍数比较小,我在电脑桌上用感觉音量开最大一个人扣近距离听可以,普通应用需要加一个十倍前级。
下面涉及到听感,所以特地又听了一会儿,才做个简单归纳:
4.初步听起来不错,声音质感很好,非常密实。有个特点:听人声的时候口水声比较清晰,相应的,部分曲目齿音略多。先试了天梭、喜万年、RCA、雷神、西屋几种品牌,对管子音色的评价,还有待于后续换更合适的电路、以及换各品牌管子进一步试听再做归纳。
5.归纳:
这样套用6EM7电路,初步听起来不错,声音质感很好,非常密实。
放大倍数不足,桌面近距离听音量倒也可以,但力度、气势、音场这些都没有出来,声音平面化,一直到播放一首录音电平较高的《广陵散》的时候,感觉拨弦的力度、声音的色彩、空间的余韵都出来了,类似于有些机器有气没力加上前级的效果

所以,在前面加一级放大应该是更好的方案。

楼主:
【玩法二】放弃内部小管,直接当个屏耗十瓦的功率三极管用
只用10EG7的功率管,那么就如同普通的管子玩法非常多,这里推荐 @东记 的一个实例制作,用的是10EG7的小弟10DE7(屏耗七瓦,其他参数类似),电路图纸如下(实作略有修改):
该电路的精妙之处在于采用了一支9v灯丝的ddt管9BR7,以兼容10EG7的9.7v灯丝,并且放大系数为60,基本能满足应用要求。这充分体现了东哥的深厚功底、博闻强记、以及收藏大量电子管的土豪情怀。
9v灯丝进口管价格不高,不过因为偏门非常少见,特地去求索吧又没什么价值……所以此节玩法我没有实作,大家可以用常见的6n2、6g2来做电压放大级(加一组6.3v灯丝电源),电路可以参照上面东哥的图,或者套用我的6EM7、6GF7图纸,经典电路就不展开了,也没什么难度。

网友:
"赶紧屯了一批慢慢玩,总算没在熙熙攘攘的街头错过。"厉害~~~,成批的玩管子。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兄弟鼓励!

【玩法三】三级放大,sun audio SV 2A3电路
内置小管闲置有点可惜,可以利用起来,在前面加一级中低u放大电路,构成三级放大。
可以参考 sun audio sv 2A3 的电路,此电路把两级电压放大做直耦,可以减弱一些级数多带来的负面影响,早几年在胆坛的影响和口碑都是不错的。

三级放大迷你板放不下,所以我改成了FET做第一级放大:

这个电路等我以后再试,因为我已经想到了更好的方案。

网友:
这类管子太冷僻了,做的好没有管子也是白搭。国外价格应该很便宜,批量买来做商品机性价比很高。只是现在玩管子的越来越少了,大多数年轻人都不认识或是不感兴趣

网友A:
刚看了,某鱼有,88元一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某鱼有,88元一只。

好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某鱼有,88元一只。

这个价格没得玩儿了

网友:
这价格玩起来不爽啊

网友:
就玩玩6F3了

楼主:
近半价转让几对给论坛的兄弟!

楼主:
【玩法四】战斗天使:FET+10EG7串叠放大
为了解决前述问题,自己画了个混血电路,效果很不错,起名【战斗天使】:

1.电路用FET与内置小管叠串电压放大,一则克服增益不足问题,二则解决FET耐压不足问题,可谓绝配。而且共阴-共栅叠串电路性能和听感都非常好。

2.电路直流工作点已经标在图上,目前第一级放大倍数162倍,高了点,建议屏阻换68k,放大倍数在110倍,整机增益约22倍,加上-3~-6db的负反馈就正合适

3.还试用了2SK30A、2SK246(需要调整源极电阻和负反馈电阻),在未施加大环负反馈的情况下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用FET来放大,速度感、声音线条、音场都好很多,相比于纯胆而言声音较为全面、快速、犀利。

总而言之,10EG7是典型低内阻三极管的声音,结实有质感、人声亲切,用JFET串叠推动解决了前述有气无力推不出味道的问题,表现较为均衡全面,电路也比较简洁,值得一试。

楼主:
这是【战斗天使】电路的焊板开声照片。

网友:
俺手里的

楼主:
后续先列个目录在这里,我喜欢玩小单端,大机和推挽的制作动力不足,可能就要拖很久再来补完了

【玩法五】10EG7推845
【玩法六】全平衡推挽
【玩法七】长尾倒相推挽
【玩法八】屏阴分割倒相推挽
【玩法九】三种同类管和七种类似管的替换比较
【大结局】

楼主:
冷门管不用去强求,手头有的玩起来,乐趣在于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门管不用去强求,手头有的玩起来,乐趣在于折腾

前段时间玩过了

网友:
现在的JS无处不在,论坛说好的东西,第二天就涨价。我就玩6P1,还玩最便宜的那种。

网友:
6P1好涨价了~

网友B:
还是对6GF7感兴趣 可惜性价比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对6GF7感兴趣 可惜性价比不高

6GF7、6EM7这类适合做单端和推动,15EW7、10EG7这类适合做推挽,后续打算用它来做几种经典倒相推挽电路。

楼主(2023-03-26):
10EG7屏阴倒相推挽开声,一帆风顺万事胜意!
单端有味推挽有势,小三单端就像寒夜里一点油灯,柔弱而温暖,推挽则像冬日里的北方平原,恢宏而苍凉。

网友:
6p1现在20元了

网友C:
你的花式玩法3多亏没试,否则感觉你会玩进坑里去。一般晶体管三级都带放大的电路,负反馈是尽量不要跨越三级的。原因是三级增益级,相位会转折得很剧烈,反馈后很容易自激或出频响问题。负反馈至多跨两级电压放大。
当然,如果有射随器也算一级的话,那可以,就像很多功放的做法一样。因为射随级基本不影响相位,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花式玩法3多亏没试,否则感觉你会玩进坑里去。一般晶体管三级都带放大的电路,负反馈是尽量不要跨越三 ...

你好,谢谢讨论!
我也赞同减少级数、避免多级数的大环路负反馈。
不过有些不清楚的地方,特地请教:
1.你说的“三级增益级相位会转折得很剧烈,反馈后很容易自激或出频响问题” ,请问有无权威出处,有无量化计算的方法和标准?毕竟,跨三级负反馈的电路还是不少的。
2.你上文中说的是晶体管,那么电子管电路的情况如何,这个相位问题比晶体管电路更严重,还是更轻微?
再次感谢!

网友:
6N6并联使用,屏极耗散9.6W。便宜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