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进口日本Victor(狗仔麦)AX-990功放

楼主(2022-12-14):
请教进口日本Victor(狗仔麦)AX-990功放,这个里面说的偏甲类2,是不是甲乙类?

网友:
就是甲乙类功放,看功放管和散热片的比例就知道了不可能是甲类。

网友:
A类功放工作时热量高,而且这么大输出110W肯定是AB类的

网友:
测试是否是甲类功放的一个简单方法是:在功放的进线电源用钳表测电流。小音量(或者关小音量至最小状)看一下电流值。然后开大音量。再看一下电流。
小音量时电流很大,且开大音量之后电流基本不变,或者略微变小了,就是甲类功放。

网友:
好家伙甲类110瓦那得多大啊?你不如看看马兰士pm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