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单管天线放大电路

楼主(2022-12-14):
这个电路可以提高收音机的灵敏度,接收更多的电台。但是只能用于调频收音机

网友A:
这是给放大了个寂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给放大了个寂寞

完全同意。

网友:
哈哈哈,这玩意儿能工作吗?只怕是信号阻隔器.

网友:
貌似不错,就是不知道三极管怎么工作的

网友:
直流工作点呢?

网友B:
这个电路还真能工作。

网友:
靠寄生电容工作,可能不是十分稳定

网友:
行吗这样子

网友:
我象楼主这么大的时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网友:
这个电路也许真能工作,天线(或导线)感应的信号主要是50Hz工频(含射频)信号,应该可以使三极管导通
可以用示波器试下,示波器探头套上钩针,钩针上加2米以上的导线,看看示波器显示的电压幅度是多少

网友:
这个应该叫Diagrm,不是Schemat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还真能工作。

这个电路只能放大天线信号,本身不能收台

楼主:
需要一个NPN晶体管(9014/9018等等都可以)集电极接电源正极,基极接天线,发射极接CD2003的1脚

网友:
这个简单,能收多少台?

网友:
这电路用来检波更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一个NPN晶体管(9014/9018等等都可以)集电极接电源正极,基极接天线,发射极接CD2003的1脚

工作原理是什么
真的有效吗?

网友:
其实手摸着,效果更好!

网友:
射极输出,能放大吗?按说可以提供更大电流,电压会衰减的

网友(2024-09-29):
试过,根本没有作用。还堵了。

网友:
FM频段想要比较好的放大效果,可尝试我这个帖子(推销!)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22954

电路比较复杂,但不需要仔细调试、不需要绕巴伦变压器,增益和噪声都还行

网友:
这种电路算有源的还是无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