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故障,紧急求援!!!线上等候。。。。。。

楼主(2022-12-14):
    昨天给自制的收音机加了一个开关、换了一个音量电位器,结果声音变小了,跟蚊子哼一样。 今天捣鼓了一天,也没搞定,明天开始要忙了,所以今晚想加班弄好,可就是不知问题出在哪。
    收音机采用的电路是HX108-2,我测了每一级电压均在正常范围内,收台也正常,可就是声音特别小,但奇怪的是:当我用手触碰第一中放的集电极时,声音特别响亮,吓我一跳,感觉这才是平时的正常音量,这有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 ?请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一共改动了3处:1、变频滤波LC的100K电阻,我把它断开了,感觉没啥影响;2、AGC原来是1K电阻,现改为5K;3、电位器更换(新的,测过电阻,没问题),改完后声音就变小了。我怀疑是不是焊接时不小心,烫坏了什么零件?为什么手摸第一中放集电极时,声音才会变大?

网友:
给出改的理由,如果没有就改回去。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网友A:
首先考虑一下有没有脱焊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考虑一下有没有脱焊的地方

变频级电源都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变频级电源都断了

为何这么说呢?断开100K电阻是不会断开变频级的电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何这么说呢?断开100K电阻是不会断开变频级的电源的。

把集电极供电通路画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集电极供电通路画出来看看

一个三极管收音机的电路图 就不用画了,脑子里都有。
至于你说的断开了变频级的供电,我感觉你要么看错了电阻的位置,要么看错了电阻值。

请看楼主“ 变频滤波LC的100K电阻,我把它断开了,感觉没啥影响

网友:
AGC电阻换回1K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共改动了3处:1、变频滤波LC的100K电阻,我把它断开了,感觉没啥影响;2、AGC原来是1K电阻,现改为5K;3 ...

AGC原来是1K电阻,现改为5K
这个原来的AGC1K电阻是第一中放的下偏置,还与检波状态关系重大,随便改,必出妖。

网友:
很老款的一个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