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分解开的带开关旋转编码器

楼主(2022-12-15):
(无正文)

网友:
这也叫编码器?

网友:
手动的,转一圈输出多少个脉冲

网友:
这种编码器受成本所限,精度不高,速度也不高。一般做电位器使用足够了

网友:
我见过用在简易数控电源板上调电压电流的。

网友A:
暴力拆坏的那个?,图片拍的好清晰,什么拍的

网友B:
旋转时可重复产生 00,01,11,10.......或 00,10,11,01......序列的编码,可识别正反旋转的方向和脉冲个数。就本图的编码器而言,数一下一圈有15个间隔,推断出每转一圈有15个00,01,11,10状态输出,代表15个正脉冲或15个负脉冲。

网友C:
习惯吧。多年前“我的车子”用脚蹬,现在的上吨重。检测电机位置转速用的“编码器”是这个名称,电子行业的EC11也这么称呼.  比如 吃  这个字不光张嘴入口,还引申的许多地方。  还引申到许多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暴力拆坏的那个?,图片拍的好清晰,什么拍的

正是那个。单反拍的,用的微距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转时可重复产生 00,01,11,10.......或 00,10,11,01......序列的编码,可识别正反旋转的方向和脉冲 ...

学习了,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习惯吧。多年前“我的车子”用脚蹬,现在的上吨重。检测电机位置转速用的“编码器”是这个名称,电子行 ...

拆日本变频器面板调速见过,今天才知道也归类编码器。平时见的都是带光靶或线圈的

网友:
楼主的拍照技术不错,很清晰,色彩也好,
好奇的问下,这种开关的各种型号的区别是不是就是一圈可以产生多少个脉冲和外观封装上的区别了

网友D:
照片拍的很认真,视角合适,景深合适,曝光正好,图片大小适中,清晰。

技术贴中图片的典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片拍的很认真,视角合适,景深合适,曝光正好,图片大小适中,清晰。

技术贴中图片的典范。

果酱果浆

网友:
现在有的电磁炉功率+—也用到它了

网友:
以前用过。 设计很巧妙。输出AB两组开关信号,正好相位差90度。A组用电平B组用边沿,能读 正反转,转速,次数。

缺点是依然是机械开关的问题,有物理抖动。

网友:
好像现在的功放里面调整音量大小的也是这类“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