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红色长方体是什么?

楼主(2022-12-15):
在鱼上看到一款收音板,上面有一红色长方体,印字460,是陶瓷滤波器?可从没见过这种外形的,而且还是460。到底是什么?

网友:
远观不如近玩,近玩不如拆,拆不如复制,复制不如比他做的更好。

网友:
应该是460KHZ的陶瓷滤波器

网友A:
那个很少坏的,不要拆了后反而搞坏了,有问题直接提可能比你折腾还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很少坏的,不要拆了后反而搞坏了,有问题直接提可能比你折腾还快一点。

没拆啊,只是想知道是什么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