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产利达台式万能表蜂鸣器一直响

楼主(2022-12-16):
请教各位老师万能表是哪里坏了

网友:
你知道 ON 和 OFF 是什么意思吗?把 BUZZER 的开关拨到 OFF 位置

楼主:
谢谢你回复,试过了也是一样会响

楼主:
这万能表可能被人用蜂鸣档测了电压,因为电流档的保险丝也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万能表可能被人用蜂鸣档测了电压,因为电流档的保险丝也断了

电压档 能正常使用吗?

楼主:
其它功能都正常,无奈只能暂时拆了蜂鸣器使用

楼主:
换上保险丝后电流,电压,电阻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上保险丝后电流,电压,电阻都可以正常使用

检查蜂鸣器驱动的 三极管 击穿了 没有

楼主:
好的,谢谢指教

楼主(2023-01-18):
已经修好了,换了逻辑芯片14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