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博2.1低音炮自激修理,电路也描一下

楼主(2022-12-16):
帮人修个麦博功放音箱,电脑用的那种2.1低音炮。故障现象是自激,嘟嘟响。

拆开看,到处是骚甲屎,还有活的骚甲。估计因内部有变压器,温暖,骚甲便在里头做窝了。

用洗衣粉清洗电路板。又发现似锈蚀断线处,补焊。
修复了。估计是骚甲屎造成短路、锈断。

电路板设计得不太整齐,有的元件位置相挤。

电路描一下。

电路较简单。开大音量、无信号时,能听见略有交流嗡声。
音质大半取决于喇叭、音箱,廉价音响,电路能针对喇叭的频响做点补偿才好。这个电路里只有低音一路的选频放大。

楼主:
尝试挪一下布线,令各元件不相阻碍,看起来整齐点。

原板和改动后元件位置比较:
电路板图

不过雕琢单面板似乎意义不大
待翻翻手里元件,闲空时仿一个。工厂制板一般都用双面板了,布线灵活,能设计得更漂亮。

网友A:
低音用两颗2030推,有点意思

网友B:
骚甲是什么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骚甲是什么鬼?

曱甴,几年前广东人用于形容某港的黑暴分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音用两颗2030推,有点意思

电脑用的重低音音箱推动很多这样的!两颗2030是 BTL 接法 --- 功率够大,效果好。

网友:
,现在的,连2030都不给了。更别说1875了。那个是个低通吧,就是专门给低频放大。。听着带劲儿,我还是喜欢小甲2.0全频。

网友:
虽然这种200左右的2.1低音炮音质不咋地,但是一般应用够,功率不小不大。还是有设计的,多大的变压器,多大的增益,分频,喇叭共振频率,频响,基本上都要仪器测试。个人制作,也还未必比它强。后期tea2025系列,是肯定还不如以前的。。数字放大芯片的,还真没听过。

网友:
电路图画得真不错!

楼主:
看GND走线,小、大信号分开的,汇合于两个大电解电容处。
可见布线有讲究的。
只是有的地方元件位置相挤,感觉是有的电容、插座的形状尺寸没定下来,或实际用料和设计略不同,或工钱少工期赶,布线工程师也懒得雕琢了。

网友C:
请教一下这个电路图是怎么搞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这个电路图是怎么搞出来的

大太阳照透,古法手搓嗬嗬嗬

网友:
这个电路整体框架设计得很合理, 别太自信,很多人比不了这个设计师。

网友D:
楼主是柳州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柳州的吗?

唔,骚甲大大个一匹。

网友E:
其实这位设计师还是有功底的,电路设计和PCB布线能看出来,而布局和走线,明显是赶时间才弄成这样的。
8年前也修过2.1音箱,当时也抄了电路,感觉更潦草,电路设计就觉得东拼西凑。都是耦合电容再串上耦合电容,当时只觉得潦草,多余的耦合电容都让我拆下来短接了,愣是拆下来八个!
可惜当时没留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唔,骚甲大大个一匹。

电饭锅,电磁炉,微波炉里面更多。拆这种东西,身边都是先准备一瓶一扫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位设计师还是有功底的,电路设计和PCB布线能看出来,而布局和走线,明显是赶时间才弄成这样的 ...

感觉除了产业整体水平、工人素质外,跟生产过程之设计、管理有关系。
见博世、得伟的电动工具,产地常为墨西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等,只图当地工资低,材料供应链、工人素质不见得多优秀。产品设计佳,生产步骤考虑细致,用料不掺假,质检严谨,才能出好货。
敝朝河蟹戴表吹泡沫,民窘于老小住医养,顾不上把电容插得多整齐了,出声就合格出厂。

花时间调整一下元件位置、避免阻碍,想打摩个漂亮点的以自娱。

原板和调整布线后的比较。
电路板图

GND走线大体不变。
电路板图 改进前后比较

网友:
这布线还算不错的了

网友(2023-08-11):
楼主能不能吧前级低通信号接出来,我一直想吧2.1的低音信号接出来,然后给我10寸低音炮推,应该会很好

网友:
佩服楼主描图的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除了产业整体水平、工人素质外,跟生产过程之设计、管理有关系。
见博世、得伟的电动工具,产地常 ...

还是原图好。说和原图比较 这4个图和原图不一样吧。
原图元件摆放很合理。

网友:
我看到是这个时间编辑的。4张图和原图都不一样。原图板子设计比这4张图好。

网友F:
我有同款音箱故障现象为无低音,经查是Q2(三极管没坏)导通拉低了U5的1脚电平,分析您的原理图感觉是Q1(三极管没坏)未工作造成,现判断是D6(稳压管?)故障,但是没看懂D6,Q1,Q2组成的这部分电路原理(保护电路?),不知道D6(玻管未标注型号)的取值,求大神解惑。
补充:现拆掉Q2有低音了,感觉低音不如坏之前强劲(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请问拆掉Q2后对音箱有何隐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太阳照透,古法手搓嗬嗬嗬

楼主辛苦啦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同款音箱故障现象为无低音,经查是Q2(三极管没坏)导通拉低了U5的1脚电平,分析您的原理图感觉是Q1( ...

Q2应该是抑制上电冲击声用的。
Q2一开始便导通,短路掉U5的输入信号。经过R35、EC15延时一两秒后,Q1导通,Q2截止。
关机时,EC15经D6快速放电,不然立即又开机的话EC15尚存电压、Q1导通,Q2不能抑制冲击声了。
D6随意,1N400x、1N4148都行。

拆去Q2只是开机噗一声,或许有损低音喇叭吧。

低音觉得不如以前,可检查一下电路板是否受污染,低音电路中的电解电容、电位器,喇叭是否老化。

有信号发生器方便点。《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2554 发一个虚拟仪器》有个小软件好像可以用声卡做信号发生器。注意最好串个电容,以免外部直流电压损坏电脑的声卡。

网友:
本人菜鸟,理论基础较差,原理图中低音通道红圈部分元件起什么作用?防止出现关机噪音用的么?楼主指教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Q2应该是抑制上电冲击声用的。
Q2一开始便导通,短路掉U5的输入信号。经过R35、EC15延时一两秒后,Q1导 ...

Q1Q2的作用原来如此,就是抑制开关机冲击声的,看帖不仔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