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池内阻仪不知道为什么测不准

楼主(2022-12-17):
不懂理论和基础没办法只能不断试。。继续试验又改了改,改成最高1000倍放大

电容搞了10个4.7UF CBB并联,充电到500V短路夹子原来的小灯泡和电阻都炸了,好不容易从一块旧电视机主板上找到个3.3欧10瓦电阻,没敢直接放电怕炸,串联了5个47UH 800多毫欧直流电阻的电感,火花还算不太大。

但是测电池测不准不知道为什么,目前只测试30毫欧和300毫欧档,300毫欧是把电池上电压放大10倍,发现测18650测不准,这个电池我可是买了没几年一直都没舍得用,不可能70多毫欧,搞不懂哪里有问题。

电路图比较臃肿。。

电容太大只能外挂了。。

3.3欧10瓦电阻也比较大

测18650测不准

测试视频,跳动比较大,电池和3.3欧电阻上电压比较小放大倍数不合理

补充内容 (2023-2-2 01:46):
开源 https://github.com/yjmwxwx/n32g430/tree/master/nei_zu_yi

网友A:
对楼主的搭棚手艺佩服的五体投地。

楼主(2023-05-31):
引用 网友B:
生活不是处处精致,搭棚焊接才是贴近生活。感觉楼主这种真实感我比较看好,发现楼主这个超过了10*10的打板 ...

这个真没超过10×10啊。。。超过了我怎么免费做的板子。。

这个制作电路搞的有点太麻烦和浪费了,测的还不准,要用得把后面放大电路三个运放换成GS8552,同时去掉放大电路里的电容,这方案已经都放弃了。

前些日子磨洋工焊了个省钱点的测电池內阻的,但是只画好了原理图,今天就是月底了,本来想月底利用免费券画个的板子的,但是还有10天收小麦了实在没心情搞这对我一点用都没的东西了,测试程序都没写好,等啥时候闲着实在无聊再捡起来吧。

实物

电路图

程序只写完驱动数码管。。等收完小麦种上玉米再考虑继续写吧

补充内容 (2023-5-31 22:19):
U14.2到ADC运放的+和-画反了

网友(2022-12-17):
大晚上不睡。支持,加油。

网友C:
支持原创。看不懂电路图,用了软件相位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原创。看不懂电路图,用了软件相位检测?

恩 直接单片机算的,电路也不复杂,正弦波进入共模电感隔离高压大电流保护驱动运放,变压器另一端3.3欧电阻和电池串联,分别采集电池上电压和电阻上电压进行计算,47uF电容是隔直电容,串联的47UH电感限制充电电流,后面放大部分三级10倍放大,现在就是放大电路有问题,1000倍时候快速在两个通道之间切换时候不正常,发出来让大家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

正弦波激励部分,我不知道三极管功放怎么搞就弄了很多运放并联。。

电池和电阻串联在变压器另一端

1倍、10倍、100倍、1000倍可调放大部分

网友D:
把电池正负极反过来测量如果也是75毫欧那么这个数值误差不大。锂电池存放内阻也会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电池正负极反过来测量如果也是75毫欧那么这个数值误差不大。锂电池存放内阻也会变的。

正反夹差别倒是不大,但是数值又变大了变成78了,降温也会让内阻变大? 昨天晚上我屋里杯子里的水都结冰了,我这个电池买了才两年,16.5一个买的,觉得贵一直没舍得用一共充放电也不到10次,不应该这么大内阻啊,当时觉得某东不要邮费才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反夹差别倒是不大,但是数值又变大了变成78了,降温也会让内阻变大? 昨天晚上我屋里杯 ...

太冷内阻会增大点,放电能力更明显变弱。锂电池如果充电满存放很多命不长,不常用的半电存放好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对楼主的搭棚手艺佩服的五体投地。

开尔文夹也是很有个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楼主的搭棚手艺佩服的五体投地。

我做的东西不但丑还不好用,搭棚焊比画电路板容易,只做一个搭棚焊比较快,免费打样不可能长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冷内阻会增大点,放电能力更明显变弱。锂电池如果充电满存放很多命不长,不常用的半电存放好些。

原来是这样啊,我又测了个感应灯上换下来的小电池,怎么和我这个大电池内阻差不多,就是这个小电池电抗好像大点,电池应该是纯电阻吧,看样子还是我做的这个表有问题。

测小电池

小电池和10毫欧电阻串联

测5个470UF电容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尔文夹也是很有个性

我也不想自己做啊,单独买个夹子不划算还要等快递比较麻烦,我示波器用了很多年都没买线,现在用的线还是同轴线抽出中间铜丝换的电烙铁芯里面的电阻丝。

网友E:
普通18650内阻40-80是正常的,特别优秀的品牌在20-30以内。况且你这个还存放了两年,锂电池从出厂第1天起寿命就在衰减,不管用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18650内阻40-80是正常的,特别优秀的品牌在20-30以内。况且你这个还存放了两年,锂电池从出厂第1天起寿 ...

原来是这样啊,看样子还是要舍得用,我已经用一块代替了感应灯里面的那个小电池了。

网友F:
楼主应该买个电池测试夹头。

网友:
楼里懂得老师们,那个小点的开尔文夹2快多一个,跟大的有区别不?

楼主:
先放弃用这个放大电路放大直流,加上几个电容试试测1毫欧,但是波形还是很差跳动很大,这个放大电路实在是不行,波形太差了。

测1毫欧时候的波形,在3.3欧电阻和1毫欧电阻(电池 那位置)之间快速切换,采集一个周期,细的是3.3欧上的电压,很粗的是1毫欧上的,这么粗跳动不可能小。。 大家有什么办法能让它变细??

电路图先放弃测直流加几个电容试试

视频 先用铜线短路清零,我这夹子互相夹好像不行。。清零后测1毫欧电阻可以看到读数跳动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应该买个电池测试夹头。

买这个买那个就是个无底洞,真的像坛里网友说的无限垫了。。有个夹子能夹住测个大概就行了

网友:
好羡慕楼主这个动手能力

楼主:
搞了搞自动量程测试,测到9v电池怎么内阻差那么多,从华秋890万用表用下来的没电的电池100多欧,UT33D里面没电的500多欧,不太可能差这么多吧,看样子还是哪里有问题

自动量程测试视频,从10毫欧到3千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搞了搞自动量程测试,测到9v电池怎么内阻差那么多,从华秋890万用表用下来的没电的电池100多欧,UT33D里面 ...

9V电池的内阻几百Ω很正常
恭喜试验成功。

网友H:
大约看了看电路图,没仔细研究。看整个电路图,没有标出哪些元件是用于耦合;哪些电容是用于隔直、去耦、滤波;哪些元件应该是基准元件,比如电阻、电容、电感,应该有基准部分,要求误差是多少?电容,哪些是用于测量的基准电容,要求什么电容,误差多少。估计问题应该出在模拟电路采样和转换部分。某些元件选择上类型型号不对或者精度不够。
比如用于耦合、隔直、去耦、滤波的电容,就是误差20%3o%也没多大关系,但如果是用于基准的电容,恐怕误差2%也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9V电池的内阻几百Ω很正常
恭喜试验成功。

测刚换上万用表上的好像十多欧,搞这试验主要为了验证下用变压器隔离做电池内阻仪行不行,当时想这方案主要是针对高压电池,但是能测几百上千伏电池内阻的根本用不到,怪不得市面上都是100V以下的多。

电路放大部分1000倍放大正弦波时候不加电容总是会偏离1.65V这个中间点,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可能要在运放电阻上并联电容吧,但是运放那并联电容又会影响在两个通道之间切换的速度,要么就量程改窄点去掉1000倍放大,放大倍数大了都是噪音,读数跳动很大,降低采样率才能过滤掉,降低采样率读数更新又慢了。

这个还没写校准程序呢,那个3.3欧电阻可能也不是准确的3.3欧,程序里面都是按照3.3欧算的,感觉搞这个好像实在没多大用处,收获就是测了测我的这些18650好像都不太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约看了看电路图,没仔细研究。看整个电路图,没有标出哪些元件是用于耦合;哪些电容是用于隔直、去耦、滤 ...

其实我不怎么懂电路就是不断试验,具体哪里问题就不知道了。

我这电路准不准取决于R94 3.3欧采样电阻,和R13、R22, R95、R96, R23、R24 这三组衰减电阻,别的部分影响不大,因为两个通道都用这一路放大器,这个3.3欧电阻在1楼有图,是我从旧电视机主板上拆下来的,好像作为采样电阻不太合适。

楼主:
没电压高点的电池,把一个450V330uF电容和两个680uF 200V电容串联,接在一个开环升压电源上充电到500V,接触瞬间有火花勉强还不是太大,测几百伏这功能是不是不需要啊,大家给说说,我看网上买个能测几百伏的电池内阻仪也要上千元,自己DIY一个还不到50成本。

测试视频,戴上手套防止被电,我不懂电工,真要被电会不会被电死?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电压高点的电池,把一个450V330uF电容和两个680uF 200V电容串联,接在一个开环升压电源上充电到500V,接 ...

只是几百uF的电容,
电一下也没有问题,
容量太小,
麻一下而已,
还没有过瘾呢,
就已经没电了。
不过,
还是安全第一,
小心没大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是几百uF的电容,
电一下也没有问题,
容量太小,

原来是这样啊,我还以为能电死人呢,不过被电到肯定会很疼,带着手套保险点,我这夹子太简陋了

网友I:
技术这么好   设计个pcb   起码不会那么乱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技术这么好   设计个pcb   起码不会那么乱

我是业余爱好者技术不行,人家设计的东西保密都很多人愿意仿制,我做的全公开没人愿意看。

现在免费打样没了就没法做PCB了,以后要是还有免费打样的机会肯定选择做贴片芯片的转接板,免费的说没就没不可能长久。

楼主(2023-01-31):
月底了没办法还是画个PCB吧,毕竟这个做的勉强还能用,就是感觉怎么金属膜电阻好像不耐用,和电池串联那3欧电阻换金属膜9W的就炸,而用10欧3W线绕电阻直接短路330UF带300V电的电容都一点事没有,用那种贴片的检流电阻直接短路也没事,我看成品内阻仪里面好像也是那种贴片的检流电阻,我没买贴片的检流电阻,看着比较单薄感觉不耐用就买的粗大的金属膜电阻。。 画板时候还给电阻留了很大的一个位置,电容画的俩100UF 470V也比较大,说到底其实还是这个方案不行。。

说实话业余DIY真的没必要画PCB,就画这个板都画了一天,有这时间飞线都做出来,而画板子都不知道画的有没有问题,修改起来也不方便。。

楼主:
焊完板了,还真有个地方画错了,电容到底是用电解电容好还是CBB电容好,现在是俩CBB 4.7UF并联的,我这也买的47UF 200V的和100UF 450V的电解电容,还有那100NF黄颜色的安规电容标的是VAC 275V ,用这个当耦合隔直电容行不行,直流耐压是多少啊??

这画板还勉强有点好处,就是焊起来确实比飞线要快,只做一个还是没必要画板,还有可能画板比飞线干扰小?

还得做个夹子,其实夹子做起来也比较麻烦

网友J:
楼主就是有名的搭棚大神……
恭喜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就是有名的搭棚大神……
恭喜楼主

人们一看我焊的这么乱外壳这么丑就没兴趣看了,我画电路板同样也丑,可能没有艺术细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楼主的搭棚手艺佩服的五体投地。

楼主的搭棚一般人看都晕了。

网友B(2023-05-31):
生活不是处处精致,搭棚焊接才是贴近生活。感觉楼主这种真实感我比较看好,发现楼主这个超过了10*10的打板面积了,不能免费打板,,就不好跟风做了,diy基本做着玩儿就是板子要免费,零件特殊可以买,

网友:
等大佬彻底定稿后把板子外观做成9.9*9.9或10*15大小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真没超过10×10啊。。。超过了我怎么免费做的板子。。

这个制作电路搞的有点太麻烦和浪费了,测的 ...

从金属外壳屏蔽,就看得出用心了,极少的条件做自己的努力。

我也是只有一张券了,还好没有马上领,不然方案不定留着也超期。

现在指针式内阻的pcb文件有,pos,那种双路表头也有文件,加上你刚才发的,你说最好别打板,我就先不打了,

好汉难为无米之炊啊,只有一个券,就要省着用了。我可能是隔壁数码之家的pos,电流电压负载表先打印,然后是这里的指针式那个内阻表,然后差不多一个月就过去了。然后估计你农忙后就时间好了,。

真是时间管理大师😂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真没超过10×10啊。。。超过了我怎么免费做的板子。。

这个制作电路搞的有点太麻烦和浪费了,测的 ...

你们那还有十多天收麦子啊?我家已经在收了,可惜麦子都生芽了。 不说了,已经被你们知道我是哪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金属外壳屏蔽,就看得出用心了,极少的条件做自己的努力。

我也是只有一张券了,还好没有马上领,不 ...

搞个最常见的那种LM317加万用表的足够了,我前些日子照着许老师设计的那个焊了个也很准啊。反正我这根本用不到测电池,做了只能在家吃灰,测电池的我都焊了8个类似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们那还有十多天收麦子啊?我家已经在收了,可惜麦子都生芽了。 不说了,已经被你们知道我是哪的了。; ...

城里人很少有人关注农业的,也就咱们这种地的关心,小麦真的最怕天气不好,记得我家有一年收割来家天不好,就盖着一天就发热变颜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城里人很少有人关注农业的,也就咱们这种地的关心,小麦真的最怕天气不好,记得我家有一年收割来家天不好 ...

我土地都有,荒废着,城里打工方便,被土地合作社每年几百元租金想租用,总比收回去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个最常见的那种LM317加万用表的足够了,我前些日子照着许老师设计的那个焊了个也很准啊。反正我这根本 ...

那你目前这个你说的不建议照着做的作品,主要是干扰大,测量某段差距较大是吧

网友(2023-07-19):
现在搞农业的不上机械化怎忙得过来?至少都要小型机械为主以人为辅生产才有效率吧。

网友(2023-10-31):
可以的,动手能力强,也是个能人。

网友(2024-08-03):
这个纯手工的大写的服!

网友:
丑是丑了点,但那么多板块那么多飞线连接,换做我头都大了。为锄头坛友点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放弃用这个放大电路放大直流,加上几个电容试试测1毫欧,但是波形还是很差跳动很大,这个放大电路实在是 ...

示波器那段变粗的线条好像是自激了,想办法把哪根连线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