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表的线路板

楼主(2022-12-17):
拆开一个坏的VX51E石英机芯,电路板如下,很简单,就一个芯片加一个晶振,唯一困惑的是,划红圈的线路为什么那么设计?为了延时,还是走线漂亮?

完整的线路板

完整的线路板

网友:
可能是为了方便给IC内部连接,没有根据猜的

网友A:
我猜这样弄,绑定芯片打线会容易点,一个引脚一条线,因为我们抄一些绑定芯片的PCB,有些线路看着也跟这样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这样弄,绑定芯片打线会容易点,一个引脚一条线,因为我们抄一些绑定芯片的PCB,有些线路看着也跟这样 ...

这个芯片(好象是玻璃材质的)不是邦定上去的,可能线路这样一个引脚一条线焊接时更容易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好象是玻璃材质的)不是邦定上去的,可能线路这样一个引脚一条线焊接时更容易吧

FPC多数是绑定的,可能用了不同的绑定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