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博朗7系电吹风机 type:3532 怎样拆开外壳

楼主(2022-12-17):
求助:

博朗7系电吹风机 type:3532 怎样拆开外壳.手柄上的两颗螺丝拆掉后,还是打不开。
     谢谢!

网友:
外壳上那不写着《没地儿拆哪》,你还想拆开?

网友:
从接缝用平头改锥撬,但首先考虑你有无维修能力

网友:
塑料合体一般都使用螺丝+内扣。

网友:
经常看到一句话:大力出奇迹

楼主:
兄长们好!谢谢!这几个方法我都试过了。没戏!好像在还有一颗罗丝,找不到?!

继续求助!

网友A:
剩下的螺丝应该是在分口那

网友:
剩下的螺丝应该是在风口那,

网友:
旋转电源线护套45度看看能不能把把顶开缝

网友:
后面俩螺钉一拆,其余全靠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剩下的螺丝应该是在分口那

谢谢!风口那里没有。
祝好!

网友B:
中间塑料外壳处有颗螺钉,需打开外面的软塑胶装饰块。

网友:
贴纸贴皮处认真找找,用钟表起子搞。然后就是力气活了,昨天拆卸一台百变精灵智慧蓝牙音乐灯,就是这样搞定了,彻底无痕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塑料外壳处有颗螺钉,需打开外面的软塑胶装饰块。

兄好!
是这个开关下面吗?

拆开有什么无损的办法吗,谢谢!
祝好!

网友C:
同时按两边的这个凸起 往后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时按两边的这个凸起 往后拉.........

兄好!
谢谢!
我试一下!
祝好!

网友(2023-01-18):
我拒绝使用这种直流电机的电吹风,我也是搞维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时按两边的这个凸起 往后拉.........

兄好!
惭愧的很,还是没能拆开!

祝好!

楼主(2023-10-13):
最终拆开的方法是大力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