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和“姫”,两个字看着像,意思却大不同

楼主(2022-12-18):
它们不仅外形不同,连读音也不同。本文就以此二字为对象,讲讲它们背后的历史文化故事。

姬jī:古代妇女的美称,引申指妾

姬,左右结构。左边的“女”表示“女子、女性”;右半部分则通“䇫jī”,指古代梳理发髻的木质工具(可以理解为现在的木梳)。

所以“姬”与女性有关,原是古代妇女的美称,后引申为“妾”。

李白曾有句诗句:风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还客尝,其中“吴姬”就是说吴地漂亮的女子。

由于“姬”本意指女性的美称,所以在古代形容“美人”从事的行业时,往往还带上“姬”字。比如舞姬(古代从事舞业的女子)、歌姬(古代从事唱戏的女子)。此外,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霸王别姬》中,项羽诀别的女子就叫虞姬。

而“姫zhěn”其实是一个十足的生僻字,在现实生活中用处也不多了。《康熙字典》中解释:“姫zhěn”,慎也,含有谨慎的意思。

网友:
涨知识了,不过像这样一些生僻字确实应该简化掉一些,没啥实际意义了,去掉一些这样的字,文字表达也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聊天版没了,这里成普及知识版了

网友:
这确实是个基础知识。

网友:
长知识了,谢楼主

网友:
        姬字比较熟悉,常见,这个姫zhěn字,不常见,以为是姬字写错了,读音你如果不说,基本没人能读出来,感谢分享加分鼓励。

网友:
“姫”可能通“缜”吧

网友:
一下子还真辨别不出,谢谢普及

网友:
一直搞错,
以为“姫”是姬,不认识“姬”,
现在才知道几十年都搞错了。
谢谢。

网友:
谢谢普及,真的还不知道这2字有着这么大的区别呢

网友:
感谢普及。以前比较少来这个板块,没想到别有洞天。

网友:
“姬”和“姫”,猛一看,这两个字特别相似,不注意还以为是一个字呢,那它们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先来看看“姬”字。“姬”读 jī,这个字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它有两个最主要的意思。

一是作姓,姬(jī)姓。《史记·三代世表》中:“尧立后稷以为大农,姓之曰姬氏。”这是我国最古老的八大姓氏之一。从它的“女”部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姬姓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姬姓,为黄帝之姓、它是周朝的国姓,有5000多年的历史。姬姓来自于华夏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这是因为黄帝因长居姬水,所以姬为姓。

姬姓也被称为“万姓之祖”,在先秦时姬姓就演化出多个分支姓氏,比如周姓、吴姓、郑姓、王姓、鲁姓、曹姓等411个姓,在《百家姓》504个姓中占到82%,所以我们说姬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汉族姓氏的起源。

古代历史上姬姓的名人有:五帝中的高阳氏颛顼、高辛氏帝喾,周朝始祖后稷、勾吴始祖泰伯,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周公姬旦、召公姬奭、穆天子姬满、周平王姬宜臼等。

二是“姬”在古代是对妇女的一种美称,指女人的美丽。姬的本意就是指长得美丽的女人,在古代,一般形容“美人”从事的行业时,就会带上“姬”字。总之凡是漂亮女子都和“姬”字相关。长得有姿色的女子,叫艳姬;从事跳舞的女子,叫舞姬;从事唱歌唱戏的女子,叫歌姬;对长得特别妖艳的女子,叫妖姬。

《封神榜》里的苏妲己,就是妖姬。“姬”还可以引申指妾。另外,我们熟知的“虞美人”,她是“虞姬”,楚汉时期楚霸王项羽的美人,由于她长得倾国倾城,能歌善舞,就被人们称为“虞美人”。东汉时期有著名的美女文学家蔡文姬。

李白的诗句中:“风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还客尝”,“吴姬”指的是生活在吴地的漂亮女子。

“姬”,今天在网络上也是一个流行词,当然,这个“姬”可是与上面提到的姬,是无关系的。

我们知道英文gay是用来指男同性恋人的,而网上的姬,就是指女同性恋了

再来看看“姫”字,“姫”字读zhěn:是表示谨慎的意思。《康熙字典》:“姫zhěn”,慎也,说明有谨慎的意思。

“姫”(zhěn),这个字不常用,是一个生僻字,据说在日语中就有“姫”字,它是代表姑娘、富贵人家的女儿等。由于日常中很少使用,我们只作为了解就可以了。

知道了这两个字的意思,再来区分它们也就容易多了,虽然“姬”(jī)和“姫”(zhěn),它们字形非常像,但仔细观察,这两个字写法是有区别的。“姫”(zhěn)是女旁加一个臣字。而“姬”(jī)字不是。

另外,它们的读音也是不一样的。由于平常我们使用“姬”字较多,所以,在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写成“姫”字就可以了。

网友:
又增加了一点奇(没)怪(用)的知识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您。

网友(2023-01-20):
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