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背光电路问题

楼主(2022-12-18):
电视机一开机屏幕量一下就没有了,我没有测试背光的工具,把灯条拔掉之后测量电压有100V左右,插上灯条只有一半左右电压,可以肯定是背光电路有问题了,但是不知道问题具体位置

主板

主板

背面

背面

灯条电路

灯条电路

网友:
是灯条的问题。

网友:
那种屏幕好像没背光也能隐约看到图像的。先看看试试。记得老液晶貌似有这个特性。新的也不知了。

网友A:
判断方法:
上电开机瞬间,测量电源板灯条供电两端,瞬间应该有个高电压然后慢慢回落,有这个瞬间高电压就表示电源板是好的,问题在灯条老化;如果没有这个瞬间高电压,检查电源板。

网友:
灯条损坏引起保护,

网友:
大品牌电视灯条坏的概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判断方法:
上电开机瞬间,测量电源板灯条供电两端,瞬间应该有个高电压然后慢慢回落,有这个瞬间高电压就 ...

这个高压有多少呢?

网友:
背光输出有电压一般就是灯条坏了、

网友:
一般是灯条的事  换同型号的就完事  我的暴风电视就这么干的  它的背光灯条灯珠竟然是串联  坏一条就全不亮了

楼主:
几位师傅,灯条使换新的,不接灯条时电压有100V左右,灯条测试点亮打压是70V左右,插上灯条后,达到灯条电压,灯条亮了一下就灭了,电压开始往下掉了,能掉到50V左右,
我是公司的电工,这台监视器是55寸海康的,以前换过一个确认是灯条问题,400元左右,公司说太贵了,让我看下,
灯条时新买的,测试没有发现问题,
但是我测量现在还没有发现问题,今天在看下LED的驱动芯片看下

网友(2023-02-28):
  曾经有用户的32寸电视机开机时亮一下就灭了,拆开果真有灯珠坏了。将灯条全部换新,用户用个多月后又是亮一下即灭。最后检测出LED驱动电压的检测电阻表面脏了。

网友(2023-04-02):
电视机品牌型号?

网友(2024-02-20):
好技术贴,评价换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