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懂500型万用表电路图

楼主(2022-12-19):
500型万用表电路图真的很难看懂,由哪一位老师给普及一下,如电阻测量,尤其是波段开关接线。

网友A:
500有好多型,
提供一份全保护的图给你

网友B:
这里面有分图,可能是你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有好多型,
提供一份全保护的图给你

这个图好,看得清清楚楚!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面有分图,可能是你需要的。

刚刚入手一个上四的500,内磁表头;

电阻档,指针偏转得少一些,测得值偏大;

而220V交流电,测得偏转多一些,测得值也是偏大;

大概是2000年以后的,样子可以,感觉不太准!

不想修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00有好多型,
提供一份全保护的图给你

图很清晰,右下角挡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很清晰,右下角挡了一下

发一份挡不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很清晰,右下角挡了一下

因为要改成双显表,
我对这表的结构还是研究比较深入的,
电阻档其实简单,
比较头大的是交直流电压档的开关结构。

网友D:
哪位老师提供一份带DΩ档的500表的图纸?一直没见到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哪位老师提供一份带DΩ档的500表的图纸?一直没见到过

曾经也对DΩ档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也对DΩ档感兴趣

感谢老师提供图纸,谢谢

楼主:
一石激起千层浪,还是咱们矿坛里的老师朋友们热情,谢谢大家了。

楼主:
哪位老师帮我把电阻档的电流画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位老师帮我把电阻档的电流画一下。

把Ω档简化成这样,
你再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Ω档简化成这样,
你再看看吧

谢谢啦老师,我对于波段开关很迷糊,你这样画,就清晰了好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老师,我对于波段开关很迷糊,你这样画,就清晰了好多。

还看不清,就画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Ω档简化成这样,
你再看看吧

谢谢啦,对于波段开关的接线以及画图很迷糊,你这样画,思路就清晰了很多,再次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对于波段开关的接线以及画图很迷糊,你这样画,思路就清晰了很多,再次谢谢。

去掉X10K档,
就是这个样子的了。

网友B:
500型常见有39.5和41.5uA两种表头,刚才看了下,分流都是15K。
因此,500型是通过调整表头支路的电阻,来校准50uA档的,不用兼顾基础档的压降,这跟MF47不同。
但50uA档的内阻毕竟被其它档所共用,不宜差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0型常见有39.5和41.5uA两种表头,刚才看了下,分流都是15K。
因此,500型是通过调整表头支路的电阻,来 ...

对的,分流电阻共计15kΩ
分流电流10.5uA

网友E:
引用 网友B:
500型常见有39.5和41.5uA两种表头,刚才看了下,分流都是15K。
因此,500型是通过调整表头支路的电阻,来 ...

去年我计算过500型万用表各量程。结果是不管是内磁还是外磁线路,表头满偏电流设计值应该是40.0微安,这时各档结果才能自洽。内磁500型电路图上标41.5微安,可能是故意写错,或者给其他仿制厂家的烟雾弹。实际生产过程中可以将满度电流通过退磁的方法调整在39.5-40.5微安。这样可以保证精度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去年我计算过500型万用表各量程。结果是不管是内磁还是外磁线路,表头满偏电流设计值应该是40.0微安,这 ...

我没算过,刚才看了下,DCV档有只分压电阻不同,39.5的R1是11.4K,41.5的R1是12k。
以最敏感的DC2.5V计算(见下图,R0参照20楼):

39.5uA,11.4+35.7+3.15=50.25K
40.0uA,11.4+35.7+3.00=50.10K
41.5uA,12+35.7+2.55=50.25K
42.0uA,12+35.7+2.40=50.10K

网友B:
我总是怀疑,表头并联的2只二极管,可能多少会影响一点儿阻抗。但在最大150mV下,2CK的阻抗是多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总是怀疑,表头并联的2只二极管,可能多少会影响一点儿阻抗。但在最大150mV下,2CK的阻抗是多大?

有的500表并没有这两只二极管,
不过,2ck不导通时的电阻应该在MΩ级
对于3k的表头应该不构成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500表并没有这两只二极管,
不过,2ck不导通时的电阻应该在MΩ级
对于3k的表头应该不构成影响。

嗯,这个影响大概率是可以忽略的。等我搭个电路测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这个影响大概率是可以忽略的。等我搭个电路测试一下

静候测试结果,
我也曾对这个有过疑问。
前一阵改造500型双显表的时候,
曾想用两个二极管保护一下ADC的输入,
结果不理想。
这不,
下图圆圈中的两个二极管(1N4148)都还没有拿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静候测试结果,
我也曾对这个有过疑问。
前一阵改造500型双显表的时候,

实际电路不知道怎么搭才好 ,先做了个仿真。
显然模型库里没有2CK,用了1N4007和1N4149(也没有1N4148 )。
1N4007的等效阻抗是517千欧,对综合表头的影响是6欧姆,
1N4149就大得多,算下来是27185M,这是个什么管子

网友A:
4148是开关管,
4149应该也差不多,
从仿真结果来看,
这种管子用在这样的场合应该还是比较适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148是开关管,
4149应该也差不多,
从仿真结果来看,

实测了2CP13,
双向保护二极管的“漏电”电流之 2CP13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静候测试结果,
我也曾对这个有过疑问。
前一阵改造500型双显表的时候,

选漏电小的硅三极管代替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选漏电小的硅三极管代替二极管。

确实如此,
我看到台式表都是用三极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测了2CP13,
双向保护二极管的“漏电”电流之 2CP13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 ...

不错,
看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没算过,刚才看了下,DCV档有只分压电阻不同,39.5的R1是11.4K,41.5的R1是12k。
以最敏感的DC2.5V ...

500型万用表的直流电流量程,那一套电阻(1.5欧,6欧,67.5欧,675欧,2.25k等)是专为40微安表头配套设计的。如果表头满度电流偏离40微安过大,分流电阻仍按该系列取值,直流电流量程的精度就没有保证。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不管内磁还是外磁表头线路,表头满偏电流只能是40微安。现在如果让直流2.5V量程内阻是准确的50k,可以逆向计算出表头满偏电流42.33微安。1mA量程变成1.18mA,500mA量程变成590mA。显然不能满足2.5级精度要求。这个结果暗示了,那个35.7k分压电阻的阻值,并不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500型万用表的直流电流量程,那一套电阻(1.5欧,6欧,67.5欧,675欧,2.25k等)是专为40微安表头配套设 ...

15K不变,可以调整表头电阻,以此改变分流比。
20楼列出了我计算的各种情况,41.5uA时表头支路是3.072K,DCA档仿真验证如下。

2014年之后的星牌500裸表头灵敏度。

分流支路,2.26K实测2.253K

网友:
非常好的技术贴,谢谢以上各位大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5K不变,可以调整表头电阻,以此改变分流比。
20楼列出了我计算的各种情况,41.5uA时表头支路是3.072 ...

这个PCB版的500看起来质量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PCB版的500看起来质量还不错。

还不错,PCB的500表好在线不乱了,研究起来倒是方便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不错,PCB的500表好在线不乱了,研究起来倒是方便些 。

我的这块双显改造以后,
波段上的元件反而几乎减少了一半,
看起来也不乱,
乱的是数字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这块双显改造以后,
波段上的元件反而几乎减少了一半,
看起来也不乱,

取消了些档位,还是移出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这块双显改造以后,
波段上的元件反而几乎减少了一半,
看起来也不乱,

才发现我这块表头也不错,是我喜欢的类型 ,调整灵敏度很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取消了些档位,还是移出去了?

档位应该是比原来多了,
交流直流电压用统一的档位,
有0.25V/2.5V/10V/50V/100V/500V
分压电阻只须一套,
现在右边的档位一大半是空的,
还有很大的扩展余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才发现我这块表头也不错,是我喜欢的类型 ,调整灵敏度很方便。

不错,
我也换了一块表头,
现在比过去反应快多了,
不过,
灵敏度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了,
可以随时调整满度(包括10点线性校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档位应该是比原来多了,
交流直流电压用统一的档位,
有0.25V/2.5V/10V/50V/100V/500V

原来是合并了。
空出来的档,将来倒不如加个放大模块、试试微电流?皮安级至微安级,更能体现双显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