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常见材料的介电常数比较

楼主(2022-12-19):
最近开始学习绕制变压器了,看到有各种的绕制秘方,用到的绝缘方法有层层垫纸,有绕组间垫纸,也有用玛拉胶带的,也有不建议用胶带的。
但各种方法的总体上就是:(1)减少漏感,提高耦合系数。(2)减少分布电容。

这里只考虑绕组间的绝缘材料对分布电容的影响,初次绕组可以看成两个电容极板,那么极板(假设距离一定)间的材料的介电常数就影响到电容的大小以及D值损耗,一般来说介电常数大的,D值损耗也大,电容量也大,总体质量就越差。

手里有TH2817A电桥,无奈没有那个测量介电常数的夹具,再说了就是有也未必做的那么规范。我这里就只能对各种手头有的材料做个比较,只能不大小,不能定量。

本来的想法是弄2个极板,中间依次垫入规定厚度的各种材料,由此看增加的电容量的多少来比较材料的节点常数,后来发现这个方法不可行。
(1)相同厚度的材料没法做到,加工很困难。
(2)做实验的精度也无法达到实验室级别。受干扰,每次操作的误差等无法保证。

后来发现不用这么复杂,直接看D值即可,材料厚度不同无非是导致电容量的差异,但是D值和这个关系没那么大。

网友:
各种常见的介电常数表是现成的,不用测量,况且你现有的条件也测不准。不如从理论上多加理解,正确应用。

网友:
只要看相对介电常数就行了,真空为1,其他的都的以真空为标准进行比较。都大于1,所以插入任何介质,分布电容都呈现上升趋势。但可以挑选上升较小的。或是拉大极板间的距离。见公式 C=εS/4πkd。所以单独盯着分布电容看,就这种结果。
但是,分布电容的影响,还受电路的工作形态决定的,先举个例子,电桥都知道,平衡的时候,在上下两臂的平衡点无论接入多大的电阻电感或者电容,电桥外部都无法感知。这说明有时候可以巧妙地利用电路的特点,来减弱分布电容带来的缺陷。如,如果初级对接的功放管输出阻抗很低,那么分布电容即使较大,其带来的影响也微乎其微。成功的例子众所周知是麦景图的输出牛,竟然是多线并绕!!!!。然后很多不懂的玩家经常拿来举例,说麦景图都采用并绕,而且不是层层垫纸,我们做其他牛也可以不用层层垫纸,云云,暴露了不求甚解的无知。
那么,既然我们在层间垫纸,这个介电常数要大于1啊,会不会增加分布电容呢,会的,前提是原来你不垫纸的时候,层间也可以悬空一层纸的空间,你做得到么?做不到!不垫纸时线跟线紧挨,垫纸以后距离拉开了!所以,垫纸并不像我们想象的会增加多少分布电容。这是其一。相反,垫纸,可以让每层的排列更加有序,电压梯度的递减更有规律,不会出现层间电压跳变,那这就是垫纸的意义所在。排列有序时,层间的电压降是总电压除以层数,电压差最高处在线圈的一端,另一端因为是拐弯折返,压差是0。而乱绕时,很难排列有序,而且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压差可能很高,而且还是相对距离很近,这种情形,分布电容的影响会很明显,且不能保证左右声道的一致性。所以如果需要,垫纸是减小分布电容的有效手段。同样的道理可以推论,分槽也可以减小分布电容的影响,不细说了。
以上是针对减小分布电容这一主题展开的议论,不涉及漏感,要想将矛盾的两者兼顾,那还得说一大堆。暂停。

网友(2023-08-23):
这个帖子很好,可以避免走很多弯路,我就因为省事用来A4复印纸,后来也是查到不能用复印纸。没想到楼主测试这么多常用绝缘材料的D值。

个人更倾向于PET玛拉胶带和特富龙,PET本身就是给电子变压器使用的,确实会随着频率升高,介电常数逐渐升高,不过这都是在100K以上,输出牛对这些频率基本不用考虑。特富龙厚度基本上是0.13和0.18,PET厚度是0.052。

你上面测的是电容纸,总觉得上面会残留电解液,觉得D值不应该这么高。

我觉得还有两种,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对比一下,一个就是常见的0.05电缆纸,一个就是黄蜡绸。

楼主(2022-12-19):
我自己总结的结论:

1)以网线里的塑料膜,生料带最好。
2)塑料片的差一些,这个可能和上面的印刷材料有关,单纯的光膜可能也会好些。
3)不要用涂胶太厚的,玛拉胶带的那个值好些可能是因为胶层很薄,带基其实是和网线里的薄膜类似的材料。特氟龙的那个值可能也和胶有关。
4)纸张的不好
5)电容器垫纸不可用。
6)那个空气的不好可能一个原因是和我家的湿度有关,还有可能和放的位置有关,这个无法靠的太近。按道理说空气的应该最好。

我个人猜测可能用生料带是便宜且最好的法子了。杜邦那个变压器纸,我看过参数但没用过,应该和生料带一个级别的物件。至于青稞纸等等我持怀疑态度。
生料带的缺点可能是不定型。塑料膜定型,但是太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层层线排的整整齐齐到底意义多大。
玛拉胶带也能用,这个玩意就是给变压器用的,很方便。至于纸吗,我可能还要再具体测试下。

补充内容 (2022-12-19 16:39):
下午有补测了云母片的,0.01xxx的量级。有重新测了空气的,方法是用2根很细的丝(尼龙的比头发丝细一些)把两片铜片垫起来,得到0.003xxx量级的值。

总体上和各种物质的介电常数的变化基本符合。

楼主:
测量环境:
1、夹具
两块极板已经打磨光亮,边角的毛刺都去除了,两块极板大小不同是为了避免对位的问题,小的放到大的上极板面积取决于小的。
同时做了引脚,以及2个定位针脚,保证每次接触面积一样。

放到夹子上。

2、所测量的材料
生料带、A4纸、薄包装盒纸,包装和塑料偏

3M电工胶带,美纹纸

特氟龙双面胶带,汽车用耐火布基胶带

电容器里的绝缘纸

玛拉胶带,6类网线里面的塑料膜

楼主:
1、生料带

2、A4纸

3、包装盒纸

4、包装盒塑料片

楼主:
5、电工胶带

6、美纹纸胶带

7、特氟龙胶带

8、布基胶带

楼主:
9、电容纸

10、网线塑料膜

11、玛拉胶带

12、空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总结的结论:

楼主把这个量化了,可以借鉴!
不过,很多材料受制于温度、湿度的影响,会有一些变化。

网友B:
应该把铜线绝缘漆考虑进去测量才有意义,比如:漆-生料带-漆 和 漆-纸-漆 比较差别有多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总结的结论:

很好的实验,学习了!那网线里塑料膜是聚脂(PET)薄膜,性能很好的。

网友D:
感谢分享!
我个人理解,层层垫纸平绕主要是为了手工绕制一致性,可能并不是性能最优的做法
如果用全自动CNC绕线机,完全可以创新,使用不垫纸绕法,比如分段的乱绕,编程好之后,绕出来的每个变压器一致性预计可以接受。看视频麦景图的输出变压器用机器绕不垫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这个量化了,可以借鉴!
不过,很多材料受制于温度、湿度的影响,会有一些变化。

是的,定量不行。也就是比较个大小。基本和那个介电常数表的规律相符,说明测试基本可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把铜线绝缘漆考虑进去测量才有意义,比如:漆-生料带-漆 和 漆-纸-漆 比较差别有多大?

这个可以考虑测试漆膜的,铜片刷一层薄薄的漆膜上去等待干燥了测试下。
个人心理预计,应该和那个玛拉胶带相当的量级。

不过蜂蜡的我测试过,线圈绕好了以后测试一个Q值,然后煮蜡,等凉透了再测试Q值略微降低,蜂蜡的特性也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
我个人理解,层层垫纸平绕主要是为了手工绕制一致性,可能并不是性能最优的做法
如果用全自动 ...

我是认为层层垫纸未必可取,增加漏感,消耗窗口。

倒是绕组间可以用垫纸来调整初次级的分布电容,这个分布电容受距离的影响比介电常数大多了,多垫一层,电容值小很多。当然漏感就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实验,学习了!那网线里塑料膜是聚脂(PET)薄膜,性能很好的。

各种薄膜,四氟乙烯等都是很好的材料。

网友:
生料带是改性聚四氟乙烯,,可用聚四氟乙烯薄膜 也不贵。我绕2500V的自激升压变压器用0.05的薄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