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6T6烧录问题

楼主(2022-12-19):
【自制陶瓷LED时钟,成本极低,制作简单】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1291ebe85b28cfb3043

如视频所示。材料都买全了,焊接完之后,我该如何把程序烧进去?听说需要买一个st-link,请大佬详细解答,十分感谢!

楼主:
stm32纯小白。。。

楼主:
图是解压完作者给的程序所呈现的所有文件,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A:
ch340 或者 st-link daplink wch-link pwlink 都可以
一个都没有的话,只能买了

网友B:
编程器连接芯片编程口,打开软件,识别到编程器后,读取烧写程序,把芯片清空,然后烧写。烧写完后检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340 或者 st-link daplink wch-link pwlink 都可以
一个都没有的话,只能买了

谢谢,已经下单pw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程器连接芯片编程口,打开软件,识别到编程器后,读取烧写程序,把芯片清空,然后烧写。烧写完后检验一下 ...

谢谢,明白顺序了

网友C:
退单,送你一个吧,我手头有2个多余的。那个什么 火 开发板来着,带来的,我后来买了个STM32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退单,送你一个吧,我手头有2个多余的。那个什么 火 开发板来着,带来的,我后来买了个STM32原装的。

感谢,但是在哪里付您邮费呢

网友C:
确认下是不是你需要的东西,STM32的下载器。DAP的。

缺一根USB转TYPE-C的线,我手里没多余的,你自己配下。还有一根USB转TTL的线,我多余的一并给。

你先看下对不对,地址 站内短信给我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认下是不是你需要的东西,STM32的下载器。DAP的。

缺一根USB转TYPE-C的线,我手里没多余的,你自己配 ...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h340 或者 st-link daplink wch-link pwlink 都可以
一个都没有的话,只能买了

请教下,pwlink好像9,9的之能选择5个?可以搞定新唐的51系列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pwlink好像9,9的之能选择5个?可以搞定新唐的51系列不

教育版,支持全部32,但一次只能选5个,通过网页来配置
51的话,一般是通过串口来烧写,值得注意一个问题,他的串口电压是3.3V
烧写51会遇到不少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教育版,支持全部32,但一次只能选5个,通过网页来配置
51的话,一般是通过串口来烧写,值得注意一个问 ...

谢谢 讲实话不会编程,只是做个大家开源的东西可能需要自己下载。看介绍比jlink好像还便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