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古董黑白电视的天线接口问题

楼主(2022-12-20):
搞了台古董级黑白电视,想把数字信号转成模拟信号接到电视上看看啥效果,纯粹就是玩。

电视后面天线接口如图,有两个固定的孔,然后伸出来一根线带个插片。看样子是接300欧的扁平馈线,不过这里有3个接头,该怎么接呢?

这玩意能否加个同轴的射频接头呢?这样可以把转换后的信号通过同轴线输进去。

网友:
拆开机壳看看就明白了 无论是黑白的电视机还是彩色的电视机其高频头的输入端 阻抗都是75欧姆的 300欧姆的输入阻抗是为了匹配折合振子天线而设置的。。。。。。

网友:
信号源强度够的话,从同轴的中心线接一根线任意接一个头就可以

网友:
用个电视机天线匹配器,反向连接就有同轴输入接口了,不过是公头,还要个公转母。

网友:
很久很久以前,我还屯了几个匹配器,后来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大约是扔掉了。

网友:
露出的线是室内天线,接室外天线时从背面螺垫上拧下

网友:
露出的线是拉杆天线用的。

网友A:
你们都乱讲,拉杆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都乱讲,拉杆在哪里?

绝大多数黑白电视机自带拉杆天线的,楼主照片可能没有拍全。

网友:
遥想当年,为了解决黑白电视机在郊区使用的时候,市电电压偏低没法正常工作的问题,在高压包上加了一个绕组,作为辅助电源,给稳压电路的主调整管基极供电,显著降低了稳压电路的压差,使得市电跌落到170V电视机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
可以打开看看里面有没有300转75的双孔磁芯匹配器?

网友B:
两个小铜插,分别用螺丝拧在两个螺丝座上,外接的300欧姆馈线,也是分别各接一边即可

楼主:
楼上资深坛友不少啊,这么个古董都了解得这么清楚。

谢谢楼上各位,有空拆拆看这几个接头到底接到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小铜插,分别用螺丝拧在两个螺丝座上,外接的300欧姆馈线,也是分别各接一边即可

你这个回答最准确

网友:
以前国产的黑白电视机,VHF高频头都是75Ω不平衡输入,UHF高频头都是300Ω平衡输入。电视机后面的天线连接,有用75Ω同轴插座的,养有用300Ω平衡的,但实际上,300Ω平衡输入的电视机内部连接VHF的通常是300/75阻抗变换器,连接UHF高频头是直通,75Ω同轴插座输入的连接VHF高频头是直通,连接UHF高频头养是直通,因为磁芯阻抗变换对UHF频段损耗太大。有些电视机天线只有300Ω平衡输入,但与75Ω不平衡天线(或其它信号源)连接之后同样可以收看,额外增加75/300阻抗变换器没有必要,也不会改善接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