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NDWOOD PR36-3A 电源电压调不高

楼主(2022-12-20):
KENDWOOD PR36-3A 电源电压,调到18V就调不上去了,检查继电器都是好的,相关联的二、三管初步检查都没坏,两个运放7c151c也是正常的。求助帮我看看,谢谢!

楼主:
是二、三极管都没见异常。供电的HA178L12(类似78L12)和upc 1093(类似TL431)也正常。

网友A:
检查板子上那几个可调电阻会有意外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板子上那几个可调电阻会有意外惊喜

检查了给您反馈,谢谢

网友B:
没接负载,CC灯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接负载,CC灯亮了

是的cc灯亮了,不正常,接了负载cc灯也一直亮调减增电流也亮,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cc灯亮了,不正常,接了负载cc灯也一直亮调减增电流也亮,请问什么原因?

查这部分

网友C:
检查板子上电阻,看看颜色不对的焊下测量下。

网友:
查这部分

能不能给张大图。我的18-1.2的继电器控制有问题,烧了还几个电阻,想看看。谢谢

网友:
18-1.2

楼主:
十分感谢!查到反馈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板子上电阻,看看颜色不对的焊下测量下。

谢谢指导!还是您经验丰富。刚开始我的思路也是对的,既然电压转换不上去,就从转换继电器控制电路开始查起,因为没电路图,当时也查到Q2的C极为负电压-5.5V,有点不正常,但是没有认真去分析电路,觉得Q1 BE没导通截止,就去查后面的电路了,走了弯路。最后经查,R2(12K)上拉电阻开路了)再次感谢!

楼主:
谢谢!。。。

损坏的电阻

损坏的电阻

恢复正常了

恢复正常了

网友:
18-1.2

万分感谢。分辨率好像还是上张高,看不清

网友:
我现在一直搞不懂为什么用2个继电器,这个上电如果开关按下去的话继电器还是吸合状态的,这个加继电器有什么意思,不去直接加开关

网友(2023-06-21):
好资料!可惜清晰度仍不太理想,能否上传PDF版或发bd7ft@139.com

搭车请教:
PR18-1.2A,设定电压12 V,按下OUTPUT 开关后,电压降至8V左右,输出电流正常,电压也稳定,电流与电压调节均正常。
之前为100V版本,误接220V致保险丝熔断,改跳线到220V、更换保险丝后出现上述问题。请指点,一并致谢!

另外怪异的是,电压微调与电流调节电位器换了位置,也许是工厂用户根据需要改动的。

网友:
您好,我也用这款电源,麻烦给我来一份清晰图纸。谢谢!
110492215@qq.com

网友(2023-08-29):
好资料,可惜看不到了啊

网友:
您好,我也用这款电源,麻烦给我来一份清晰图纸。谢谢  108341488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