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创维42L05HF,液晶屏,跟哪些创维的近似型号的液晶屏通用?

楼主(2022-12-20):
如题请教:家里一台创维42L05HF,老电视,LCD背光灯管的。屏幕磕碰坏了。想找机会找二手机器拆块屏,它跟同系列的类似的哪些型号的电视屏幕通用啊?谢谢。

  创维42L05HF是一款42英寸的CCFL液晶电视,可它在画质表现上却不差,从实测数据来看它无论是对比度还是可视角度都达到了优秀级别。从实际播放效果看,其色彩还原准确,图像颜色艳丽,层次清晰。值得一提的是这款电视拥有强劲的娱乐功能,用户可以通过USB连接在大屏幕上浏览图片、文件,另外它特有的3G酷影功能还可以观看720P、H.264、MKV、RM、RMVB等常见格式的视频,方便实用。

支持格式:1080p(全高清)
HDMI接口:HDMI1.3高清数字端口
最佳观看距离:2.6~3.0米
背光灯类型:CCFL冷阴极萤光灯管
背光灯寿命:60000小时
水平视角:178度
产品功耗:190W
屏幕比例:16:9
上市时间:2009年

它近似的型号有:42L01,02   CCFL冷阴极萤光灯管的
                          42E360,60,70,5   等系列LED背光的。

请教,跟哪几种型号的液晶屏可以通用的?

网友A:
要拆机拍同型号的屏幕.同型号的电视机可能用了不同的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拆机拍同型号的屏幕.同型号的电视机可能用了不同的屏幕.

谢谢!

网友:
家里同款用着呢

网友B:
我以前也跟你一样不懂,后来多查资料懂了就很简单,只要屏的分辨律,线的对数,电压一样,任何品牌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跟你一样不懂,后来多查资料懂了就很简单,只要屏的分辨律,线的对数,电压一样,任何品牌都可以用 ...

对呀,我就是想问问,这个电视的液晶屏,能用哪些电视的代用
能麻烦您给研究研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呀,我就是想问问,这个电视的液晶屏,能用哪些电视的代用
能麻烦您给研究研究吗?

屏上面有屏的型号,百度一下就有屏的详细资料,虽然有几十项参数,我们只看{分辨律,信号线对数,电压}一样的就可以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