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屏电源

楼主(2022-12-21):
最近遇到了一个vfd屏 电源模块损坏  输出  ﹢dc35v 灯丝6.3v ac  请教一下 各位老师有可带换的模块吗

网友:
电源模块即使找不到代换的模块,diy一个参数一样的电源接上去应该是可行的吧

楼主:
网上找了一圈 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图仿制

网友:
电源模块也可以维修呀

网友:
用LM2596做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找了一圈 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图仿制

最容易仿制的罗耶振荡器及其变种

变种罗耶谐振,好处是正弦波干扰低:

假货宝上能单独买到的 VFD 屏变压器就是适合上面那个电路的,不过是否适用于你的屏要看功率了,这个变压器比较小

楼主:
楼上的老师 这个输入为-15v 不知道怎解决 灯丝为6.3v 和+35v输出 是直接用图上的变压器吗 对开关电源是外行 问题多了点

网友:
+35V可以用MC34063搭个电路,成本较低,容易制作成功,6.3V可以在7806地脚串个肖特基二极管凑合下,

楼主(2023-02-22):
谢谢楼上老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