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保护二极管的“漏电”电流之 2CP13

楼主(2022-12-21):
指针表的表头一般反向并联有2只二极管,以防止表头因压降过大而损坏。
这2只管子两端的压降总是低于0.6V的,例如MF47表头压降为75-116mV,500型大约是90mV左右,这是满偏状态,准确地说工作在0-100mV之间,并非通常认为的“非黑既白”的通断状态。在这种“微压降”下,直觉上应该有“微导通”,查过一些管子的PDF,手册给出的 V-I 根本不涉及这个区域
理论上,“微导通”产生的“漏电”电流如果达到一定程度,会降低表头灵敏度。

作为无线电低烧者,苦于没有高位数字表,一直没能测量这个疑惑很久的漏电究竟有多大、会不会影响表头。嗯,这几天温度上来一些,37.5度,烧出个土办法 ,伏安法。电压表跨接二极管和电流表,是为了电流读数准确一些。
二极管的压降=电压表读数-电流表读数*电流表内阻。
电压表为UT61E+。为了获得合适量程,电流表用了3种指针表,一度被我视为鸡肋的EM7000终于有了用途。

先测了一对从一只黑金川上拆下来的2CP13,这个型号的管子在老MF47中占有半壁江山。本想简单测下100或200mV左右时漏电有多大,动手才知道,受电流表量程和内阻的限制,很难直接找到测量点,无耐测了一大堆数据,索性又搞了个曲线出来 ,不过看起来倒也方便。

就这对2CP13而言(不代表所有情况),100mV时电流约为0.3-0.4uA,约占50uA的0.7%。在0-1uA(0-300mV)区间内V-I基本呈线性。
这个0.7%折算成 MF47 DCV标尺的格子,满偏时为 50*0.007=0.35格,半偏时为0.175格,问题是会不会影响线性?脑子有点儿烧坏了 ,先不想了。

在隔壁帖子中,做过仿真。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网友A:
我给1035玩具表加了一运放缓冲提供输入内阻,开始用4148二极管作负极性保护,因为漏电流导致输入阻抗不高,现在用小三极管代替才让输入阻抗提高到10G欧左右。测量内阻高的电压时10M普通万用表阻抗明显有影响。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判断有没有影响:拆除这个保护二极管,给万用表(以楼主MF47型为例),功能开关打到50μA档,给定一个50μA的电流(可串联数字表μA档同步读数),看看指针表指示数值,然后并上这两只二极管,再看看指示数值。我认为影响微乎其微。
      国产的二极管,由于当年受工艺和材料限制,PN结有可能会有轻微的漏电,实在不放心,用现在的1N4001~1N4007系列二极管代替。

网友:
如果在电路上有保险丝,且保险丝不大于0.5A的万用表,也可以用1N4148二极管,两只正反并联到表头两端作过载保护。1N4148二极管的性能优于老型号2CP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1035玩具表加了一运放缓冲提供输入内阻,开始用4148二极管作负极性保护,因为漏电流导致输入阻抗不高, ...

反向漏电是真正的漏电 ,有没有试过别的管子?
我打算有时间再测测常用的管子,比如1N4148、4007什么的,不同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判断有没有影响:拆除这个保护二极管,给万用表(以楼主MF47型为例),功能开关打到50μA档, ...

嗯,对比是最简单的,不过还真没做过。可能主要是出于强迫症,想“看到”这个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对比是最简单的,不过还真做过。可能主要是出于强迫症,想“看到”这个电流 。

实践出真知。
       伟人曾经说过,想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

楼主:
引用 网友C:
61E+没用过,如果是61E的显然用错了档位,mV档输入阻抗是GΩ等级的,适合该测试。而V档输入阻抗10MΩ会分流 ...

不太明白您的意思,“分流掉一部分电阻”?
测量电路中,61E+会分走部分电流,大概几个nA,是从干路分走的,对处于同一支路的电流表和管子没有影响。
61E+用了V档,主要是mV档读数在2位数时非常不稳定,超量程后还是得换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践出真知。
       伟人曾经说过,想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

刚才打错字了,是真做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对比是最简单的,不过还真做过。可能主要是出于强迫症,想“看到”这个电流 。

这些日子赋闲在家,正准备折腾几台老表,108-1,MF9,以及MF27表,打算给这些老表加上保险丝和表头保护二极管。之前发了个帖子,请教坛内老前辈们,108-1型万用表的整流管可以用什么型号的管子代换。后来在“河西老道”版主帮助下,得知108-1型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整流元件是“2AE1”型氧化铜整流器。手中有一台1980年,安徽黄山仪表厂的108-1型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量电压,呈现一定的负误差(测量市电,实际电压226V,表头指示222.5V),试着把表笔反接到直流电源,可调电源打到12V,表放在交流50V档,红笔接电源负极,黑笔接电源正极,能明显看到表针反偏,大约反偏约2个刻度多一点,而其他的108-1万用表只是微微的反偏,证明表内的整流器性能变劣(氧化铜整流器本来也不咋地),早年间的万用表,因为没有锗二极管和硅二极管,只能用体积小的氧化铜整流器。别说现在的二极管,就是国产2AP系列都甩它几条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日子赋闲在家,正准备折腾几台老表,108-1,MF9,以及MF27表,打算给这些老表加上保险丝和表头保护二 ...

没错,材料工艺越来越好了,鼓捣表真正为了使用的成分可能并不多,弄好了研究明白了就放一边儿了,反正我是这样的
对有收藏价值的老表,即便有元件漏电变值什么的,也不会去换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日子赋闲在家,正准备折腾几台老表,108-1,MF9,以及MF27表,打算给这些老表加上保险丝和表头保护二 ...

这几天看到咸鱼上有一批全新的MF9,成箱的,部队老库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向漏电是真正的漏电 ,有没有试过别的管子?
我打算有时间再测测常用的管子,比如1N4148、4007什么 ...

4007也不行,是比4148好。运放OP177理论数据输入直流阻抗200G欧,没用二极管保护输入阻抗可以达50G以上,用了二极管就不到G欧级别,用8050三极管可以有10G左右。

网友D:
老郑。你做这个实验是想证明两个保护二极管对表头的线性的影响?

网友E:
这样的测试非常有意义,
虽然只约占50uA的0.7%,
可能对于2.5级的指针表可以忽略,
但对于要求精度高来说,
0.7%的影响就显然太大了
所以正如红河兄所说,
台式表都使用三极管。

网友D:
我也是和老郑一样,低烧几天,思维有点跟不上,
我看见老郑贴,忽发想法。我的解放47说明说是用4001的,连接到表头支路(跨接电阻),现在如果不跨接电阻(单独跨接表头),会不会比0.7%小一些?
现在看来说线性要求高的,选择保护二极管的时候选择压降较高(经过挑选),会不会更好一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和老郑一样,低烧几天,思维有点跟不上,
我看见老郑贴,忽发想法。我的解放47说明说是用4001的,连 ...

想法基本都是正确的,
看来思维还算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法基本都是正确的,
看来思维还算正常

第九天了,烧了大约是3.5天,现在有懵懵闭闭的感觉。

网友F:
对于指针表头保护的情况,二极管漏电影响不大。高输入阻抗的情况下是不能用二极管当限幅保护的

万用表都能测出二极管的反向电阻了:

这是我去年修复DT980底数的帖子,就是输入保护端的限幅二极管漏电引起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29270&extra=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对于指针表头保护的情况,二极管漏电影响不大。高输入阻抗的情况下是不能用二极管当限幅保护的

万用表都 ...

我以前和一个坛友讨论过,坛友说用数字表电阻挡测量半导体电阻没哟意义。

网友:
在高位表中,因为输入电阻都非常高,所以采用的保护二极管多是反向使用的结型场效应管的源-栅(沟道)结,这比一般的低泄漏二极管如BAV45、BAV199等还要好一些。

楼主不妨试试场管,国产的3DJ类场管我试过,效果不错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对于指针表头保护的情况,二极管漏电影响不大。高输入阻抗的情况下是不能用二极管当限幅保护的

万用表都 ...

你这样测是错误的哦,你要测漏电打到电流档,串个电池还靠谱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和一个坛友讨论过,坛友说用数字表电阻挡测量半导体电阻没哟意义。

所以说不能太教条,要看情况

用万用表能测出二极管的反向电阻,但是测9013三级管的cb结就是溢出了, 这个结果说明三极管的PN结反向漏电明显要小于二极管PN结,仪表中用三极管的CB结当保护二极管不是没有道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样测是错误的哦,你要测漏电打到电流档,串个电池还靠谱点

我不是要测漏电流,而是测它是否有明显的漏电而已,读出的数字不是定量,而是定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所以说不能太教条,要看情况

用万用表能测出二极管的反向电阻,但是测9013三级管的cb结就是溢出了,  ...

学习了,你的意思是用BC结的效果要比二极管要好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你的意思是用BC结的效果要比二极管要好吗?

在反向漏电这个指标上比较,不是好,是好的多,数量级的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反向漏电这个指标上比较,不是好,是好的多,数量级的差别.

那么就要用两个三极管并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郑。你做这个实验是想证明两个保护二极管对表头的线性的影响?

不是,就是想看看那个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7也不行,是比4148好。运放OP177理论数据输入直流阻抗200G欧,没用二极管保护输入阻抗可以达50G以上, ...

8050用了CE极吧?

网友A:
是的,使用一段时间了。见回帖长老师说场还好,等有合适就换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于指针表头保护的情况,二极管漏电影响不大。高输入阻抗的情况下是不能用二极管当限幅保护的

万用表都 ...

谢谢,您去年的帖子浏览了一下,很有启发,先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测试非常有意义,
虽然只约占50uA的0.7%,
可能对于2.5级的指针表可以忽略,

上面2只1815,直觉应该是对称的用法,难道是+V和-V绝对值不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使用一段时间了。见回帖长老师说场还好,等有合适就换换看。

BJT的各个结,等有空集中研究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面2只1815,直觉应该是对称的用法,难道是+V和-V绝对值不同吗?

+V和-V绝对值是否相同应该没有关系吧?
反正是两只三极管各自工作,
保证被保护的电路被钳位在+V和-V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V和-V绝对值是否相同应该没有关系吧?
反正是两只三极管各自工作,
保证被保护的电路被钳位在+V和-V之 ...

嗯,也是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就是想看看那个电流。

那么是纯粹好奇

楼主:
可以说好奇
举个栗子,开关旁边贴了张纸:请不要按!
大多数人:不让就不按呗。
第二种人:那我得按一下看看,会如何?
第三种人:我得拆开看看,为什么?
我就是第三种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说好奇 。
举个栗子,开关旁边贴了张纸:请不要按!
大多数人:不让就不按呗。

我和你差不多,所以什么原汁原味,不适合我的性格。

楼主:
做了在线对比,使用了50V档,这样在高压区调整电源比较细致,也能稀释一些纹波。
这对 2CP13 有 显而易见 但又 微不足道 的影响,
接通后指针回缩了一点点,从切线变成擦线。
另外也测试了1N4148 和 1N4007,以及27号表原配的 2CZ82D,指针都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
其实我发现,如果真的要精准测试,机械调零这一步不能缺。

网友D:
很多时候疏忽了这一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在线对比,使用了50V档,这样在高压区调整电源比较细致,也能稀释一些纹波。
这对 2CP13 有 显而易见  ...

老郑,有没有将2CP换成1N4001后测1.5V干电池电压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在线对比,使用了50V档,这样在高压区调整电源比较细致,也能稀释一些纹波。
这对 2CP13 有 显而易见  ...

这样看的话,
影响并不像原来说的0.7%
如果算1/10小格的话,
也就0.2%
算0.1%也就是分流0.1%,
表头算2k的话,
导通电阻约2MΩ。
这个在指针表真的算不了太大的影响,
但如果是高阻,
就无法接受了,
我新改的500型双显表,
2.5V直流档阻抗约为10MΩ,
ADC的输入阻抗约为80MΩ,
这时候即使是2MΩ的导通电阻,
影响也是相当可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时候疏忽了这一步,

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