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1型万用表的维修

楼主(2022-12-21):
        18年前的2004年,我在北京的破烂市场买了两台上海沪光仪器厂生产的DY1型万用表,一台比较新净是1983年生产的,另一台比较旧是1981年生产的。两台表都是距今40年前的老古董了!当时买的时候是想着有两台对比着肯定能修复,可是买回后先把比较旧的1981年产的表给拆了,拆了之后才感觉到这琴键开关,外加搭棚式焊接的表,维修、测绘简直要命!密密麻麻的搭棚器件、琴键开关的搭焊飞线弄得我晕头转向!弄了几个星期未果,最后都没有重新组装起来,找个盒子把零件收起来后就扔到一边,这一扔就是18年!

        最近北京疫情没完没了,一会儿封控、一会儿高风险!足不出户。收拾东西把这18年前的破烂又翻了出来,看着这些老古董又觉得扔了可惜,于是下决心彻底折腾一下把它修复。先来看看DY1型表的外观:

        DY1型表有4排琴键开关,这4排开关挤在一起,搭焊的元件、飞线搅和在一起根本没法查清电路的走向,4排琴键开关又都是直接焊接在主电路板上,基本上没有维修的空间!这种设计的工艺性真是很烂!工厂在生产中肯定也是非常麻烦的,印刷电路板是双面的,没有金属孔化,元件焊接有正面的、反面的,也有两面都要焊接的!拆解都困难。
       在网上和矿坛上收集资料,没能找到完整的图纸资料,零碎的一些介绍也与实际电路对不上号。加上琴键开关的接点氧化接触不良,到处都是故障!最后决定把它彻底拆解测绘电路、双面印板、翻新琴键开关。

        实际上40年前国产印刷电路板的基板质量很差,原有的焊盘有一部分剥离,其它部分的焊盘经过拆焊,再次焊接时也非常容易造成焊盘剥离,于是就用集成电路IC圆孔形插座来改造原印刷电路板上的接线焊接点,由于是正反面都焊接,这个接点也是过孔,在上面焊接引线就不会造成电路板的焊盘剥离,可多次拆焊效果很好。

        对于已经损坏的焊盘,就要用铆钉来修补,在利用集成电路IC圆孔形插座时有个新发现:这个小插座可以改造成微型的小铆钉!而且极其精致。如下图所示:

        这个小铆钉比我原来用线鼻子细铜管自制铆钉,效果更好、更省事。它的内径9mm,非常适合插焊元器件,来源获得容易,拆机的废IC插座就可以拆针利用。这里有个小视频:

        整体翻新异常麻烦,折腾了一个月!把琴键开关的接点一个、一个的清理、抛光,然后再搭棚焊接所有的元件和连接线。最后也是最麻烦的就是这表的內磁表头了!
       DY1型表的表头按设计,参数是45uA/2.5K,实测表头的极限灵敏度已经退磁到48uA,内阻1.852K。对40多年前的退磁表,只能靠充磁来补救了。对于內磁表我没有充磁的实际操作经验,看到过矿坛坛友介绍的充磁方法,这次就想用这块DY1表做个试验。
      把表头的內磁芯取出来,上游丝之前有人拆解过已经变形,游丝很软重新盘、整理后好多了。开始用直流钳形表看看内磁铁的磁场数,用指南针标出磁极,充磁机外扩4700uF大电解电容,合并充磁机内的2400uF电解电容,总共有7000uF的储能电容。

       这是用充磁机最大的容量对內磁芯充磁,再回到直流钳形表复测,磁场强度变化不大,这样重新组装是不会提高表头的灵敏度的。又串接二极管后充磁,也没什么效果。

       接着用0.5mm的漆包线做了一对线圈,每个线圈15圈,套在內磁芯的两端,再次用最大容量充磁,还是效果不明显。

        用坛友介绍的直接在內磁表外壳处充磁的方法测试,也没有明显的作用效果。

        这时感觉到內磁表可能是要在闭合软铁环内充磁,才能保持高强度的内磁场水平!用0.5mm漆包线绕两个线圈,每个线圈5圈,放在表头的磁隙中以最大容量充磁,结果线圈跳动厉害,几处出现击穿!线圈的变形严重,但对比充磁前后的磁场数值,增强了几倍!

       但是这样也太危险了,如果带动圈充磁,则很容易就毁掉动圈,表头报废。之后把表头的內磁芯拆下来,测试一下它又退磁了!安装回去又与充磁之前差不多了。看来只能是带着动圈充磁了,但是不用太大的功率,于是做了一个像印刷电感式的平绕线圈试验,充磁机只用机内的2400uF电解电容,310V充电电压,有效果但还是有点弱。

       接着又用0.3mm的漆包线,做了一个双层的平绕线圈,用双面胶层间固定,双面胶很薄,最外层用高温胶带绝缘,单个线圈为双层同向10圈,充磁机只用机内的2400uF电解电容,310V充电电压,连充两次,线圈没有冒烟和冲击跳动,表头的极限灵敏度为:39uA。

       39uA的表头灵敏度高于设计值45uA,这时不用退磁处理,只需并联电阻把灵敏度调到45uA就行了,因有较大的余量,过一段时间如有衰减时,适当调整就可修正。

       在维修测绘中,幸亏有AutoCAD辅助设计系统的辅助操作,否则完全靠手工画图,估计没有耐心、时间去完成。

       DY1型万用表的三用表部分原理与普通万用表一样,有特色的是它的电感和电容测量电路,共有3档电感测量档位,7档电容测量档位。单个电感和电容测量电路并不复杂,但是多档位组合,要对振荡、测量、输出电路进行不同的补偿,就使得琴键开关的组合切换非常乱。下图是DY1表的万用表部分、1mH电感档、100P电容档、10000uF电容档的实际电路图:

       修复后的DY1型表挺好的,当年10uF以上的测量基准电容都用电解电容代替,40年后的今天这些电容老化损坏,现在可以用无极的贴片电容拼凑出来,体积超小。表的电感、电容测量部分耗电是4.5V/10mA左右,有时间再给它配个锂电池电源。这表缺点是琴键开关是可以误操作的,你可以同时按下多排的开关,或是某一排的两个以上的按钮,这会引起冲突打表!另外测电容时,如被测电容的容量超过档位值,也会撞表!当年有这样一块多功能的万用表,业余爱好者一般是买不起的,今天用它测几十微亨的电感、7档的电容表挺好的。

补充内容 (2022-12-22 10:40):
小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yODkzNjY4MA==.html

网友:
楼主手艺实在了得!

网友:
4000欧姆/交流电压,20000欧姆/直流电压,从这几个指标看,这个表应该不是有源表!功能挺多,就是电路太复杂了!看的头疼!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内磁表头充磁的实践经验,学习了!

网友:
高手,干活相当精细。

网友:
整个维修过程行云流水、胸有成竹,堪称绝对完美!
应该大加点赞是楼主专业、精湛的拍照水平!张张照片精准清晰,赞!赞!

网友:
楼主好手艺啊,表是好表,就是开关不可靠

网友:
为楼主的耐心和技术,赞一个 ,这个表不是一般人能玩到这样的程度的,其中也包括我。

网友:
修这样一块表,付出的精力绝对要超出当年生产这块表N多倍,尤其现在数字表流行的今天,我要为楼主手艺和精神点赞,如果我们现在的产品都用这样的态度去生产,那还愁沾沒有好产品吗。

网友:
绝对是高手,从这个帖子又学了不少知识

网友:
给楼主点赞,高手!!这表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表蒙子容易带静电,特别是冬季,令人头大。

网友:
老师傅这样样精通啊 ,手机精湛,拍照也好看。赏心悦目!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表

网友A:
我一直来考虑内磁表的充磁方法,但是没有想出来好的方案来,这次看到了楼主的这种方法确实不错,到时候试一试看看。

网友:
没那本事与能力修表头了,参观路过,大大的点赞。

网友:
不错;我的YD1就是一组琴键开关不通了;搁置未修!

网友:
好手艺,维修的漂亮

网友:
楼主,真是佩服。

网友:
慢工出细活,楼主心细手艺高,学习了

网友(2023-01-23):
好技术,好作品,比大部分的论文都好看,更实用

网友:
佩服的五体投地,了不得,我可没那份耐心!现在的表头塑料壳的让人讨厌,一擦就不回零了,按键开关无论如何用不长,躲都躲不及呢,老哥了不得!佩服佩服

网友B(2024-01-13):
昨天买了个电阻档调0的2.2K绕线电位器,换上以后X1档表针只走一点点,其他几档都可以打到0位,不知道什么原因,您有电阻档图纸没有,大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买了个电阻档调0的2.2K绕线电位器,换上以后X1档表针只走一点点,其他几档都可以打到0位,不知道什么原 ...

刚刚看到,有的,我查一下AutoCAD图纸再发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买了个电阻档调0的2.2K绕线电位器,换上以后X1档表针只走一点点,其他几档都可以打到0位,不知道什么原 ...

DY-1表的电阻档原理图很简单:

但是它的实际电路是与一堆琴键开关相关联!连接极其麻烦!要想这台表正常工作就必须彻底清理好所有的琴键开关接点!要不它到处都是毛病!哪都不利索!

下图是DY1表的电阻档实际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DY-1表的电阻档原理图很简单:

确实如此,后来把X1档琴键开关用力按到底,正常了。看来必须想办法修琴键了,其实我刚买来时就往所有的开关里面滴了机油,我一直都是这么处理开关触点,效果还不错,所有没有你那样大动干戈的拆拆拆。也不敢那样拆,怕一看就会,一拆就废。哈哈哈,谢谢你给的图纸

网友(2024-03-08):
楼主高手,大开眼界,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来考虑内磁表的充磁方法,但是没有想出来好的方案来,这次看到了楼主的这种方法确实不错,到时候试一 ...

内磁表的确是自己想办法好充磁的,这是事实。但一来是充磁后对内磁表的磁性强弱和表头的灵敏度调整较为困难,二来是充磁后不是一劳永逸的事,不久又会慢慢地退磁,我的上四500表,哈工的MF140无不是这样的结果,如此没完没了地折腾下去太累了,所以我对内磁表彻底地失去了信心了。这是计量器件,不是玩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内磁表的确是自己想办法好充磁的,这是事实。但一来是充磁后对内磁表的磁性强弱和表头的灵敏度调整较为困 ...

六、七年前,在论坛上有人出两块内磁表,灵敏度9点几微安,内阻3300欧,没到手的时候,真不相信有这么高灵敏度的内磁表。收到了之后经测量,确实如此。我估计这表就是与简约版的mf 10型表配套的。
四、五年前论坛上又有人出让MF--104表,说不会测量,不知好坏,到手之后,表头不通。
我把前面的表头直接安装到了104表箱上了,表头灵敏度还显得有点高(因104表的表针运转不到90度,表头灵敏度大概11微安左右就够了)采用在表头两端并联串联的方法,后来把各档调准,达到了自己满意为止,完美修复104表。
这个104表现在取出来,还是很准确的,说明内磁表灵敏度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七年前,在论坛上有人出两块内磁表,灵敏度9点几微安,内阻3300欧,没到手的时候,真不相信有这么高 ...

磁电式表头与使用有一定关系,一次在测试搅拌站可编程控制器PLC时,把外磁式500型表放在160KW电机上忘了,一星期后想起它来,拿回后发现大为失准!可能是大功率电机的启、停强磁,还有振动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六、七年前,在论坛上有人出两块内磁表,灵敏度9点几微安,内阻3300欧,没到手的时候,真不相信有这么高 ...

那我的上四MF500表,哈工MF140,怎么这么差?掉了磁,充了磁再掉磁。从外表看并不是山寨的,是堂堂正正的原厂的呢。我有YD1表三只,但这几只内磁表也有不同程度地掉磁。你可能是运气好,可我运气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