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录放机机芯的小电机扭矩大概多大?

楼主(2022-12-22):
我手中也没有具体牌子,但是我用录放机电机驱动一个大概200g的圆盘,转轴在中心,用一个12v的电源适配器加上一个稳压电路结果稳压电路的三极管严重发烫,适配器上绿灯也变红,估计是扭矩不够过载了,导致电流太大,请问一般这种电机的扭矩多大啊

楼主:
我计算是大概在1000转时,每秒16转时0.18kg.cm扭矩才行,而我手头电机额定转速是每分钟3000转,转矩未知,按照这速度转矩起码要0.5kg.cm,大概率是过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计算是大概在1000转时,每秒16转时0.18kg.cm扭矩才行,而我手头电机额定转速是每分钟3000转,转矩未知, ...

电机嫌小了,就是能用,时间也不长!

换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嫌小了,就是能用,时间也不长!

换大的吧。

是这样的,我手头只有这种电机,所以想利用起来,可是好像真的不太够用,我也不太,百度上说电机都有额定转速,直流电机如果降速之后他转矩也降低,本来我还想如果把这录放机电机转速降低点,这样会好点,但按照转速降低转矩也降低的理论,感觉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嫌小了,就是能用,时间也不长!

换大的吧。

买了个扭矩0.3kgcm的,额定转速是1000转的,我猜应该够用了带动一个200g不到的黑胶唱片,录放机的小电机扭矩的确太小了,而且三千转速度的确过大了

网友B:
如果圆盘是电唱机那种金属盘的话,直接驱动负载是比较大的,因为转动惯量大。这时减速驱动是最好的办法,以前资料上自己做简易电唱机的,用玩具电机改造,4.5V干电池就行;用自制晶体管无刷驱动的,3V26mA就行;用交流同步磁阻电机的220半波26mA,,,,都是无线电期刊上的。
直接驱动的电机都相当于低速大扭矩,电流就会大一些。
不知楼主1000转用来干什么?这个转速不低,算高的了,当然功率要大很多。
看了不少自制黑胶唱盘的,用厚盘重盘的都得大电机+皮带驱动,直驱电机更大且抖晃率不容易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圆盘是电唱机那种金属盘的话,直接驱动负载是比较大的,因为转动惯量大。这时减速驱动是最好的办法,以 ...

我是做尼普科夫圆盘用,用的黑胶唱片大概200g左右,本来打算用录放机机芯里的小电机,转是能转,但应该过载了,空载时稳压电路都不发烫,加上圆盘之后就发烫了,现在我网上买了一个减速电机大概转矩在0.3kgc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圆盘是电唱机那种金属盘的话,直接驱动负载是比较大的,因为转动惯量大。这时减速驱动是最好的办法,以 ...

转速还好吧每秒20转左右,加上黑胶盘之后估计转速每秒15转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圆盘是电唱机那种金属盘的话,直接驱动负载是比较大的,因为转动惯量大。这时减速驱动是最好的办法,以 ...

本来我也想减速驱动,因为录放机的电机额定转速太快了3000转左右,我只需要800转就够了,但是网上说但是减速驱动的话,转矩也会降低,那就估计更不好转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来我也想减速驱动,因为录放机的电机额定转速太快了3000转左右,我只需要800转就够了,但是网上说但是 ...

要么加两级减速,速度降低扭矩提高;要么换电机,把直流电机的极对数加大,转子直径加大,达到低速大扭矩,还是要配合再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加两级减速,速度降低扭矩提高;要么换电机,把直流电机的极对数加大,转子直径加大,达到低速大扭 ...

极对数加大?我也不是机械专业不太懂,淘宝上那些减速电机好像都是加齿轮的,不知道是不是一个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我也想减速驱动,因为录放机的电机额定转速太快了3000转左右,我只需要800转就够了,但是网上说但是 ...

明白了,忘了你说过的。
没仔细看。还以为是金属盘(太重,打孔不方便)。我当时想的也是大黑胶唱片(或早期LD大盘),应该容易钻孔的。尺寸大一点视窗才会大一些。

另外减速后力矩呈比例变大,肯定的。

如果24线的话,用8机电机电源同步(750转/分),,1--L601开盘磁带录音机的电机是8极的,但它是异步感应的,得自己把转子加磁片变同步的才行;2--自行车磨电等的发电辊基本都是8极 的,但需要手动带入同步;如果是普通直流有刷就无所谓了,调到需要转速附近,最后是靠同步脉冲注入的能量(慢了提供的相当于加速能量、快了相当于加进去制动能量)稳速的。忘了30线或32线应该多少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极对数加大?我也不是机械专业不太懂,淘宝上那些减速电机好像都是加齿轮的,不知道是不是一个道理

这些都是说说而已。真的要做到,需要有工厂的金属加工条件。若真有加工条件,就直接安装一级齿轮或同步带传动,外加步进电机+调速器,想转多少转多少,保证前后一个调

网友:
LD大碟机的电机,力量和速度应该能达到你的要求;如果是小、轻的盘,DVD光驱的电机应该够了,光驱里光盘高速转动时,呼呼声

网友:
直接用个旧唱盘改不行,最高45转/分,电机轮加大还能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