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13135二变调幅收音机

楼主(2022-12-22):
这是一个用MC13135制作的二次变频调幅接收机,前级加了增强型场效应管做高放具有AGC控制,中放使用了一片LA1600,功放用了一片TA7368。该机使用一节锂电。该机灵敏度较高。

网友A:
特别好,简单;你用的那个455k滤波器比较特殊,是否可以用LTM455G或455F?如用耗尽型MOS管,那AGC是否难处理?好像MC3362的功能与MC13135差不多。

网友B:
这块板挺好的。
楼主能否将版倒过来,拍张板背面的照片,老衲想学习一下怎样连接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块板挺好的。
楼主能否将版倒过来,拍张板背面的照片,老衲想学习一下怎样连接的。
谢谢。

反面粘贴的不能拭掉,拭掉后可能粘不上了。

网友:
这个真的连中周都省掉了;灵敏度高是否与磁棒有关,看图片是长磁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块板挺好的。
楼主能否将版倒过来,拍张板背面的照片,老衲想学习一下怎样连接的。
谢谢。

这种板子叫面包板,边缘有两个横向连通,其他都是纵向联通,可以百度一下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别好,简单;你用的那个455k滤波器比较特殊,是否可以用LTM455G或455F?如用耗尽型MOS ...

LTM455G一样用,这个增强型场效应是AGC控制特性非常好。

网友D:
热烈祝贺矿坛又一大作出炉!您的作品总是出手不凡,这次升级到了二次变频收音机,祝贺!
在此求教:1,由于一本振频率很高,是不是在整个中波段电台密度就很均匀了?
                    2,您提到灵敏度较高,能否给个参考(比如与LA1600收音机比),或者整一段视频共享下。
                    3,可否把LA1600接成直放,二次变频输出接LA1600天线输入端,这样利用了LA1600的增益,有可能省掉天线放大管。
                    4,绕不开的问题,底噪,由于使用了LA1600,底噪是否等同于LA1600水平还是效果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子叫面包板,边缘有两个横向连通,其他都是纵向联通,可以百度一下便知

谢谢。
老衲还以为背面是管脚和一根一根的红线、绿线、黄线之类的飞线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烈祝贺矿坛又一大作出炉!您的作品总是出手不凡,这次升级到了二次变频收音机,祝贺!
在此求教:1,由 ...

等我把元件装在洞洞板上再试。

网友:
老师的这个作品不错!一定要做一下!

网友:
这个设计里面有两个提高灵敏度的地方很吸引我。一个是基于BF1212的AGC高放,并且放在第一混频器之前,另外一个是采用10.7MHz作为第一中频。

对于前者,若调节合适(比如,收听最弱台,达到最高放大量时,不会导致进入到第一混频器的信号超过它的动态范围),这个AGC高放能够极大地提高灵敏度。

对于后者,虽然10.7MHz比不上DE1103那种50多兆赫兹的高中频,但在中波段抑制镜像的效果应该是不错的,尤其是本设计中的磁棒天线还带有调谐选频功能(能更进一步压制镜像频率所引入的噪声干扰)。

网友D:
再请教:5,BF1212能不能用BF998代替?管子G1栅直接接磁棒线圈,G2栅接AGC可以吗?
             6,LA1600的AGC脚滤波电容1000uF?资料推荐好像20uF。
             7,双联用223P型可以吗?容量140/60P。
             8,麻烦您量一下10.245晶体两脚间距。
正在画PCB测试板,需要您的大力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请教:5,BF1212能不能用BF998代替?管子G1栅直接接磁棒线圈,G2栅接AGC可以吗?
             6,LA160 ...

1000u忘记改了照1600标准放这个电容,晶体两脚4.88加减0.25,直接5mm也行。BF998的AGC控制范围太小了,而BF1212 AGC控制端对地的话信号将被全部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