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搞一个铅酸电瓶充电器

楼主(2022-12-22):
近期疫情原因,居家办公,闲来无事,想制作一台给12V 60AH铅酸蓄电池充电的机器,用于给汽车电瓶补电用。
初步考虑以下几点:
1、使用手头现有的空机箱、变压器和通用电子元器件搭建。
2、电路设计须合理,适合扩展升级、皮实耐用。
3、电源变压器使用200W工频环形变压器;控制部分使用8051 MCU,后端电路使用LM317搭建8路1A左右受控恒流源,前端电路使用通用比较器IC搭建窗口比较器电路,合理选择电压转换点(或使用带有AD的MCU实现前端采集);按键、LCD实现人机交互,实现充电速率、截至充电电压调节。
4、通过软件实现充电时长限制保护。

补充内容 (2023-1-9 09:17):
想搞的充电器使用MCU控制的主要想法是能给12V 60AH铅酸汽车启动蓄电池充电、能给24V电台锂电池充电、能给7.2V儿童赛车锂电池。。。。。。。。。。使用MCU方案最大的好处就是灵活,可通过修改程序实现不同充电算法。

补充内容 (2023-1-9 09:21):
之前发帖表达的有点不精确,应该修改成 “搞一个多用途充电器”。

补充内容 (2023-1-9 09:29):
使用MCU+数控恒流源方案,更容易填补一些实用功能,比如根据环境温度自动调节修正铅酸电池充电终止电压;实现镍氢电池-DV/DT控制算法等。。。。。。。。。。。。。

补充内容 (2023-1-9 09:32):
MCU上学的时候常用,现在已经许多年没有玩了,得一点点拾起来!我会慢慢补充,感兴趣得同好可以一起讨论补充,集大家得智慧,我利用空闲时间实践一下。

补充内容 (2023-2-9 16:40):

评价一个系统,应使用“可靠性”和“有效性”指标两个方面衡量。
对于充电器,可靠性就是平均无故障时间,即使在恶劣环境长期工作也不坏;有效性就是关键时候要发挥作用——即不管是小马拉大车也好、杀鸡用牛刀...

楼主(2023-02-02):
充电机的恒流合成部分如图所示

恒流合成板

恒流合成板

楼主:
还是热衷于用工频变压器搞充电机,主要是可靠性比高频电源好。
使用MCU搞充电器的好处是可以灵活改变充电策略,以适应手中不同种类的电池,也易于在日后升级改造。
制作之前先采用mulitisim 14仿真,调整电路拓扑结构和零件参数,使电路基本符合最初设想,得空时再搭建真实电路,完成验证和真机制作。
恒流板的采用这种合成方法,主要是希望借助LM317电路的高性能,且价格低廉之优势,加之手中的零件箱中有大把闲置,不用再“费力巴拉”地去淘什么TI、ADI等先进器件。
其次,采用这种简单并联型的++++的合成结构,可以将热能,分散到不同器件和PCB板的空间中,避免局部过热,产生不稳定情况。使用MCU I/O替代开关,控制光耦,前6路每一路可以产生1A恒流,后两路每一路可产生0.5A恒流。
     充汽车电瓶时可马力全开,最大提供7A左右充电电流。充玩具电池等小容量电池时可以根据容量控制合成电流,实现0.5-7A的中等电流充电。必要时可根据电池的温升使用单路 PMW, 进一步控制单位时间段的储能,实现蓄电池小电流充电。

楼主:
MCU控制部分

网友(2022-12-22):
汽车电瓶充电器还弄什么智能控制?市场上的汽车/农机电瓶充电器,里面就是一个初级带调压抽头的变压器,次级加上12V/24V切换开关和整流桥,外加一个电压表头和一个电流表头。汽车电瓶充电器的作用绝非让电瓶完全充满电,仅仅是让电瓶尽量快速充到可以正常启动内燃机,因此充电电流和耐用性是关键,智能控制没必要。铅蓄电池快速充电不应该大于0.2C,对于60AH电瓶来说,充电器的容量可以取0.3C即18A,使用时把电流控制在0.15C~0.2C之间即9~12A。

网友:
起义的密码?

楼主:
有进展的时候继续播

网友:
汽车铅酸的,不用那么复杂

网友:
39包邮买了一个,很好用。

网友A:
我是弄一个12伏广告牌的电源,把电压调到14伏,接个电流表电压表完事,其他什么都没有。

网友:
其实、汽车电瓶需要“补电”时、这块电瓶基本上就该更换了。就算是很久没动的车、再想用打不动了,也说明电瓶自放电较严重了,这样的电瓶充电也不能维持正常使用。劝君别废脑子搞什么智能充电器了。拆装电瓶也是很麻烦的事。

网友:
铅酸电池充电电流是电池额定容量的0.9%,最好不要超过1%,也就是60AH的电池充电电流是60*0.09=5.4A最大不要超过6A.充电小于0.9%要增加充电时间。理论上小电流充电可以充分渗透到极板内部,充电时间长,使用时间也长。任何情况下充电时电池温度不能超过40°。超过37  8°时就应该减小充电电流控制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弄一个12伏广告牌的电源,把电压调到14伏,接个电流表电压表完事,其他什么都没有。

我也是一样的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51206&extra=
汽车电瓶补电
具有涓流,恒流,过充电和浮充电模式,非常适合铅酸电池的充电。

网友B:
你好,刚看到您的帖子,我前段时间直接用家里的led恒流源给汽车电瓶补电,效果不错,这个论坛我发不了链接,你可以用帖子名字:利用家用led灯的恒流电源给电池充电的懒人简便方法(原创) 搜下我的帖子。我的方法不需要动烙铁,不用改电路,而且可以接很长的网线到汽车上在线充。供参考。

补充内容 (2023-1-11 11:59):
家用led电源基本是恒流小电流,300ma左右,电压自动适应你的电瓶电压,可以放在那里涓流浮充,很省心。用电源成品不用动电烙铁。led电源里带ic芯片的话,都有短路、断路保护,可用长网线直接接到汽车上充,很方便。

网友:
我觉得用半波整流的给电瓶充电效果比较好

网友C:
前段时间刚画了一个12V铅酸蓄电池充电控制板(学习JLC的EDA画第一个板),电路是网上找的。供电是用PC电源改的。附上PCB及原文,供参考。

网友:
我家的好像是11v交流电整流后正好15v直接充没啥保护电压到14.2v时电流0.25a15v时0.1a电流正好适合空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刚画了一个12V铅酸蓄电池充电控制板(学习JLC的EDA画第一个板),电路是网上找的。供电是用PC电源 ...

怎么添加不上压缩的文档呢?换成PDF 文档

原文档

网友:
3-40块买台12/24V数显自动防反接充电器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弄一个12伏广告牌的电源,把电压调到14伏,接个电流表电压表完事,其他什么都没有。

同路,帮顶。

网友B:
这个可能电流没法控制,容易过热。我的方法是用led电源直接用,请看我的帖子连接: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53774&extra=

补充内容 (2023-1-18 15:55):
家用led灯电源基本都是恒流的,如果电压合适,基本可以恒流充电,当然尽量用隔离型,安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电流没法控制,容易过热。我的方法是用led电源直接用,请看我的帖子连接:http://www.crystalrad ...

这个办法好。

楼主(2023-01-31):
@LY168 PCB做得漂亮,棒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热衷于用工频变压器搞充电机,主要是可靠性比高频电源好。
使用MCU搞充电器的好处是可以灵活改变充电 ...

学习了,楼主的分享值得在下学习。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刚看到您的帖子,我前段时间直接用家里的led恒流源给汽车电瓶补电,效果不错,这个论坛我发不了链接 ...

用长网线当导线,很有创意,取材也方便。~~~~不知5类线大约 可以承载几安电流?另外,用LED驱动用恒流源,我以前也考虑过这样用,但没有实践。不知可靠性如何?

楼主:
楼上兄弟给出的,用LM339比较器实现的充电器,是经典电路。好像许多成品稳压恒流电源、充电器都用这个电路实现的。记得有一款“小上帝电源”就是这个电路。有空时我也搭个电路仿真玩一下。

楼主:
评价一个系统,应使用“可靠性”和“有效性”指标两个方面衡量。
对于充电器,可靠性就是平均无故障时间,即使在恶劣环境长期工作也不坏;有效性就是关键时候要发挥作用——即不管是小马拉大车也好、杀鸡用牛刀也好~~关键是想拉货、想杀鸡的时候要能随心所欲,能达成既定目标。。。。。。。。。。。。只有这样才不愧于“充电器”的光辉称号!
一个好的系统要这两个指标都过硬~~~当然民用系统还要考虑实现性价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长网线当导线,很有创意,取材也方便。~~~~不知5类线大约 可以承载几安电流?另外,用LED驱动用 ...

恩,一般电线想找长的也难,爱车一般离充电地点都较远,用网线是比较就地取材的方便材料。承受的电流我没测过,如果按一股0.5A保守估计,5类线有8股,也有4安电流好走。led电源可靠性的话,家用灯具生产厂家的工艺,元器件经过多年大批生产,基本很成熟质量有保证,个人感觉家里用的led灯寿命一般也都蛮长的,灯坏的话,一般也坏灯片灯珠,led电源好像没坏过,而且采用ic芯片,那么led电源的可靠性还是有一定保证的。主要还是安全问题,最好采用隔离型led电源。当然以上都是个人使用的有限经验,没经过大量数据验证,不知对否,也欢迎其他意见补充修改。谢谢楼主的提示!